自製 五位數非接觸式計數器

楼主(2012-07-17):
前些陣子就一直想做這個東西,材料準備好就一直放著,最近有時間了就把它完成了。
這次做的是非接觸式計數器,主要功能還是拿來當做轉速表,上露天看一支大約要500以上。
以下是成品圖片:

使用方法很還算簡單,只要把待測物貼上一個白色標籤,再把紅外線收發頭(我不知道正確名稱叫啥~~)靠近,1分鐘到了,七段顯示器顯示的數值就是每分鐘轉幾圈了!!我用小電鑽測試,因為整個頭都是銀色會反光,才讓他貼成這樣,如果是黑色不反光的,可以直接貼上標籤就好。

電路由五顆CD4026 十進制七段顯示器譯碼器構成的,計數電路如下:

而信號的部份是用一個KR1210紅外線收發器和一個反向閘構成的,KR1210非光耦合IC,只是接用電路符號畫一下:

Input Pulses接到CD4026的第一腳即可,而CD4026第五腳"To Input of next stage"則是接到下一位數的第一腳,這隻腳的功能就是進位啦,當數字超過9他會發出一個信號出去。

實測結果,效果不錯,我那隻小電鑽標榜13000rpm,實測結果14583rpm!!

楼主:
這顆就是我所說的"紅外線收發器"KR1211

楼主:
另外,這是後面的樣子...是用鍍銀ok線拉的,上次做VFD時鐘也是用ok線拉的,發現ok線做顯示方面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就是我所說的"紅外線收發器",剛剛查了一下,好像不叫做KS1210,有人知道這個元件的型號嗎?!

KR1210

http://www.shinkoh-elecs.jp/en/product/original/reflection.shtml

楼主:
哦,原來KR1211,解了。
所以這顆也是KR1211

网友A:
FOREST162:
  厲害喔!! 我最近也在玩"顯示"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EST162:
  厲害喔!! 我最近也在玩"顯示"的玩具!!

你好像都一直在玩顯示的玩具~~哈哈哈

网友B:
不錯不錯,以計數器當轉速表,您是自己計時1分鐘?

若用MCU來做硬體電路會比較簡單一些,而且不必等一分鐘,
軟體測量脈波間的時間間隔再返算回去,就可以顯示出RPM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不錯,以計數器當轉速表,您是自己計時1分鐘?

若用MCU來做硬體電路會比較簡單一些,而且不必等一分鐘 ...

對呀,得自己計時1分鐘
用程式寫也有想過,但是對我這種不會寫程式的,這種方法比較方便耶~

楼主:
對了,我忘了說歸零要怎麼弄..
CD4026的第十五腳就是歸零,接Vcc會歸零,接地開始計數,空接的話是不會計數的哦!
0.1uF是為了要在開機時自動歸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不錯,以計數器當轉速表,您是自己計時1分鐘?

若用MCU來做硬體電路會比較簡單一些,而且不必等一分鐘 ...

如果加一顆NE555計算1分鐘,到了時候段開光電晶體的話就不用自己計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一顆NE555計算1分鐘,到了時候段開光電晶體的話就不用自己計時!

也是可以啦,但不會很準確,因為用RC充放電計時準確度不會很好。

頻率計大都是用XTAL分頻來做時基,這樣才會準確。

网友:
若想用Crystal得到1Hz,可以用 32768 Hz Crystall.
CD4060 - 除以16384
CD4013 - 除以2(只用CD4013 一組 D type Flip Flop)
32768Hz ÷16384 ÷2 = 1 Hz

以MCU做的轉數計,軟體是採取計數到3秒更新顯示一次(Latch),顯示的數值要事先乘以20倍,這是預先估算值,誤插差值20倍,3秒x20=60秒,60秒剛好是轉數計的計算時間的單位.

硬體也是可以這樣做.

使用預先估算值的方法,好處是可以很快看到速度變化值,缺點是誤差值較大,你可以想想看,若以一分鐘的更新方式,那中間的速度變化就完全看不到了.

网友(2012-09-12):
建議以單晶片做計數器跟轉速器,省電(IC 跟LED顯示)及省材料。程式網路上找一下就有。
紅外線收發模組,容易有雜訊產生,導致計數值錯誤。
建議以霍爾元件做為感測。

网友C:
對於沒在寫程式的人來說,小弟建議用scottwang 大大那個電路,直接把它接到原來那個reset開關,
或CD4026的第十五腳就可,這樣就變成每秒轉XX圈(pps),應該比每分鐘轉XX圈(ppm)方便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於沒在寫程式的人來說,小弟建議用scottwang 大大那個電路,直接把它接到原來那個reset開關,
或CD4026的 ...

這個作品其實就是把幾個電路湊湊做出來的@@
歡迎有興趣繼續開發的人修改後貼上給大家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