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一個超軟又讓人想破頭的維修

楼主(2012-07-17):
Acer Aspire 5100

徵狀:可開機到桌面,但內建鍵盤滑鼠皆無法使用,所有USB也無法使用,據表妹說說拿去給人修也無解被退修,本以為是BISO被鎖,將BIOS解焊清除還是無解,想說USB無反應會不會是USB無供電?動手量5V有正常供電,真是奇怪耶...當我正準備找工具將他大卸八塊時,突然翻到一塊SD卡想說電腦有個SD插槽將它拿來插入讀讀看,天降神蹟就此發生鍵盤、滑鼠、USB接可讀到了。

結論:個人猜想可能是SD太久沒用引起銅鏽之類所導致訊號短路,致使周邊裝無法讀取訊號所致(以上個人猜想請勿見怪)。

网友:
會不會是驅動程式被正確的啟動了??

楼主:
連要進BIOS按鍵盤、滑鼠,USB都無反應所以排除,請出估狗大神查了外國很多網友都得不到正確答案。

网友:
所以可能很多筆電有內建SD讀卡機

都會插上一張假卡來防止氧化吧

我東芝的他就有附 其他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這台南橋容易壞
又不好修
希望問題真的是sd卡插槽

网友:
SD 卡槽搞不好被塞了不知名的東西 !!!

這個很常見啊 !!

例如 : 鉛筆心 ~~ 迴紋針 ~~ 大頭針 ~~ 小鈕扣 ..................

        及一些讓人意想不的東西 !!!

网友:
這樣就解決..真恭喜

网友(2012-09-06):
這情形我也在桌機遇過  呵呵

网友:
我還遇到鍵盤掛了不開機,查了很久找不到原因把鍵盤拔掉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SD卡插槽的data+ data-短路到之類的
如果是5V短路應該會有自復型保險絲隔開,不影響其他USB裝置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