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調制熱溫度

楼主(2012-07-17):
請教各位前輩,普通的家用空調,10平米的房內,制熱的話,可以加溫到幾度?能到36攝氏度嗎?謝謝!

网友:
用冬天用的電暖器即可!!

以這種天氣,應該很快吧!!

网友A:
冷暖氣機的暖氣效能會比冷氣效能還高
也比電熱式的效能高
問題是
你說的"普通家用空調"到底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暖氣機的暖氣效能會比冷氣效能還高
也比電熱式的效能高
問題是

雄大,我們這邊好像大多是1P或者1.5P,是否就是750W左右或1100W左右?我諮詢本地的銷售商,他們都說只能加熱到26-27攝氏度,我就不太理解,所以才請教各位前輩。(本地夏季最熱不會超過30攝氏度,冬季最冷不會低於5攝氏度)

网友:
使用家用空調暖氣功能的確只能到達你詢問經銷商所說的溫度
因為所有使用冷媒的冷暖氣機都有溫度保護電路的限制
不可能讓空調無限制降溫或升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大,我們這邊好像大多是1P或者1.5P,是否就是750W左右或1100W左右?我諮詢本地的銷售商,他們都說只能加 ...

安安:

我想可能是廠商在設計上的考量,及考慮到一般 “正常” 的使用狀況,才會對溫度加以限制。

其實若對電路有所了解,可能將限溫的部份加以改良,就可解決這個問題豫,不過不知會不會有安全上的顧慮。

建議對這類較特殊的需求,最好還是找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這樣比較安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回復,看樣子我是否應該先購買一臺二手空調,看看溫控部分是否能改造成我所需要的數值,我沒考慮電熱式的方法是因為聽說空調器的效率較高。應該會節約電能。

网友(2012-08-22):
夏天只要更改溫度控制器即可到達36度以上,但冬天因為怕外側冷凝器吸熱不足會結霜故不建議家用冷氣使用

网友A:
利用壓縮機壓縮冷媒來製冷或製熱
還要看是用哪一種冷媒
R22冷媒的機器,低溫最多4~8度,高溫最多45~50 (公司的熱泵溫度即在此範圍內)
在此範圍之外,效率會變差

网友:
直接買壹台窗型的,冷啟口朝窗外,室外散熱端朝房間,用保麗龍跟美耐板作隔板,然後送電,給它用力吹....
話說,這樣折騰是為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壓縮機壓縮冷媒來製冷或製熱
還要看是用哪一種冷媒
R22冷媒的機器,低溫最多4~8度,高溫最多45~50 (公司 ...

若是以常態冷氣來說是這個工作溫度沒錯,但熱是以冷媒特性表來說就不是這個溫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