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聲寶大廈扇的風扇葉片那裡有賣?

楼主(2012-07-17):
小弟前天把聲寶大廈扇拆開清洗、不小心把風扇的葉片捏碎了2根,現在風扇一打開就一直抖!
昨天有問過原廠服務站,說現在零件無庫存、要先下單再向廠商申請但日期不確定。
因此請問各位大大、除了原廠以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買到,謝謝!
大廈扇型號:SKB-P881R
風扇尺寸:長53.7cm  直徑10.5cm(不包含軸心部份)

网友:
或者你也可以在你弄斷的地方的對面再弄段兩片
這樣應該就能取得平衡
試試看死馬當活馬醫

楼主:
回bigll 大
因為風扇葉片是連底座斷裂(塑膠劣化)、所以沒有辦法嘗試您說的方法。謝謝!

网友:
不然就去資源回收場碰運氣

网友:
用3秒膠黏回去...

网友A:
我試過用3秒膠,還是會掉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試過用3秒膠,還是會掉耶!

可不可能把缺角的部份拍出來呢?

換別的膠試試看吧

网友:
原廠的零配件,下單後耐心等通知吧,除了回收品外,會哪裡有代用的?

网友:
有些回收場很聰明會拆下來賣

网友:
現在~製造廠商可聰明的很
想盡各種辦法讓它不會讓您使用太久~
公司大大小小成員那麼多...
換了它吧~給製造廠商一條生路...

网友:
剪一片圓形的塑膠包裝泡殼或是塑膠板(Ex:光碟片或筒),
再用快乾膠(膏狀)來黏貼.
不然剪出比斷掉的大一些來黏平面 ,對邊也要貼一塊,
這樣轉動比較能平衡一些!要注意高度不能被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試過用3秒膠,還是會掉耶!

用AB膠或塑鋼土黏!!

如果平衡能另外處理好的話,建議用塑鋼土黏

因為塑鋼土比較硬,  三秒膠太脆了容易碎, AB膠用量省硬度夠,不容易乾,角度不好調整

塑鋼土比AB膠好一點,容易塑形,但是重量比較重,

選哪一種,自己考量吧!!   我是會選塑鋼土,接好後再接面旁在塗上薄薄一層,比較好用

平衡也可以利用塑鋼土來增加一些重量...........................!!

僅供參考,失敗別怪我喔!!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應!

日前到網拍買了一支它牌的故障品、本來想異體移植,無奈扇葉長度差了2公分、只好作罷!

好在新買的風扇只是開關接觸不良、處理一下先撐著用,原本的扇葉再向聲寶下單、慢慢跟他耗!

网友:
這種東西只要是重要的塑膠部份壞了, 就建議別留戀了
因為全機塑膠部位超多, 正常用久了都會脆化了, 尤其兩端的固定處更是容易斷裂
曾經有上AB膠給它硬裝回去, 沒多久又從修補處的旁邊又震斷

网友:
既然是聲寶就找聲寶維修站,其他都不用考慮了,平衡校正聽聽就好!! 我的冷氣扇葉有聲音都查不出平衡點,除了新品之外搞不好會把軸承給弄掛了!!

网友(2012-08-18):
資源回收廠很多,可以去尋寶看看,買新品不划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