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500W 80+故障

楼主(2012-07-17):
種子500w型號:HP-500-G12S 無法開機已過保固
PG值過高

POWER本體

POWER背面

可以懇請各位好手幫忙看是哪邊出問題嗎?

网友A:
小弟小小的建議~
看起來低壓都有輸出,應該是負載後產生的不足,所以無法開機~
先檢查二次測的低壓電容看看,是否有容量不足或是內阻值過高!
如果嫌麻煩,直接把低壓的所有電容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小小的建議~
看起來低壓都有輸出,應該是負載後產生的不足,所以無法開機~
先檢查二次測的低壓電容看 ...

先來把所有電容都換掉試看看

楼主:
請問二次測低壓電容是哪一些?50V 10uf這一種的小電容嗎?

目前把一些電容更換之後.PG值還是990不開機狀態n_073|

网友:
LZ 你已經可以直接貼圖上論壇了
建議你把圖直接貼上來吧
不然日後圖片連結失效
這一帖就廢了

网友:
兩個控制IC旁的小電容是否更換過了?
可以確認一下!

网友:
你沒把重點的圖照出來 !!!

既然你說 P.G 有問題 , 那麼 控制的 IC 是哪顆 , 你都沒有明白的標出來 !!

光是照這些圖作用不大 !!!

說穿了你還是沒有把舊的文章好好的看過 !!

不然你自然就會知道 , 重點應該放哪 ???

网友:
沒有PG訊號當然開不了機
所以查一下是由那一個晶片所發出的
把相關腳位的電路及元件確認一下
應該可以找得到真兇的

題外話:
種子不都號稱是用日系電容嗎?
怎麼全是REC呢?

网友:
PG應該是那條灰色的線~
從那條線追查下去應該能找到故障點吧!!

网友:
檢查一下電源管理IC及週遭元件的狀態

種子最早開始是用TREC川遠的電容,後來才改成全日系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熱情回覆.我目前只學會更換電容.使用電表那些教學看的滿頭霧水n_144|
手邊零件也只有一般電容做更換.其他IC零件也沒有.想說可以更換一些電容零件死馬當活馬醫
畢竟這顆電源還滿有維修的價值.有台南的先進可以協助維修的嗎?

控制IC.  PS224  J08279A2F

控制IC背面

壞掉的地方應該是在這個區域吧!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熱情回覆.我目前只學會更換電容.使用電表那些教學看的滿頭霧水
手邊零件也只有一般電 ...

這應該還不算難修 !!!

你如果要自己修的話 !!!

你把 PS224 的各腳 IC 在PW-ON 的狀態下 !!!

各腳位的電壓列個表 PO 上來 !!!

要不然你只好請人幫你修囉 !!

网友:
建議先下載ps224的規格書看一下,ic第一腳是pg的輸入腳先量看看有沒電壓,
如果沒有沿著線路量看看是哪裡故障了,造成無電壓輸入

网友:
中間那個 r322/r319 位置電路板黑黑的正常嗎??

网友:
提供 PS224 的 PDF 檔案給 LZ 參考一下,內有這顆 IC 的接腳圖。

不妨把相關的電壓量測後 PO 上來 ^_^

网友:
這台我也有一顆別人丟掉的,不過我還沒修好,我測試的結果PS224的16腳PGO沒有輸出,1腳PGI有沒有輸入,無輸入電壓所以PG當然是沒有了。

抱歉我只是新手按照我知道幫忙一下,有錯請多包容、指正。
按照這張圖片:
你可以知道PGI經過一個二極體+一個(電阻OR二極體),但是圖片上沒告訴你多大電阻。

我測試的結果電壓在二極體之前有12V,之後就沒有了,這當中經過5個元件。(背面針腳2.2K電阻-貼片電阻(模糊不知多大)-貼片電容-貼片電阻(模糊不知多大)-貼片二極體。)
我為了測試所以直接將電阻換成鐵絲了,想說測試一下沒應該沒關係,但是一開二極體就冒煙了。

為了回帖來犧牲一下我直接PGI接上12V開機的瞬間測試器顯示PG就正常300ms了大約5秒多,第二次就開不起來了。應該是PS224掛掉了,還好網路上有賣一顆才10元,等我有空把她研究清楚,看到底要多少電阻,再換上新的PS224應該就可以修好了,到時候再來發個帖。

网友:
抱歉借用一下你的圖片:

我的貼片二極體燒掉了,我是隨便殺肉裝上去的。
按照你的圖片畫給你看看,這樣你會比較清楚。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