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磁鐵電路

楼主(2012-07-18):
請問如何使用線圈產生磁場,來控制磁鐵吸與放(100times/sec),謝謝

网友:
能不能再將您的構想說得更詳細一點

网友:
我想到的是

做一個 ic 電路,可以達到 100次/秒
去驅動
電磁開關,或是透明的小顆繼電器

然後研究一下,調整輸入的電流…降低到無法完成磁吸的動作,那就是最低驅動電流最低保持電流

應該是由低昇到高,開始可以吸住,才是『最低驅動電流』

楼主:
我的想法就是類似馬達控制,利用mosfet驅動,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不知你的目的是什麼,Relay的動作可能無法這麼快,也許你要的功能可以用振盪器再加電晶體或MOSFET去達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的是

做一個 ic 電路,可以達到 100次/秒

調整輸入的電流…降低到無法完成磁吸的動作,那就是最低驅動電流
==>

調整輸入的電流…由低昇高到開始完成磁吸的動作,那就是最低驅動電流
調整輸入的電流…由高降低到無法完成磁吸的動作,那就是最低保持電流

网友B:
電磁鐵一般的設計是無法達到每秒100次的吸放.

网友:
方便的話把你的用途直接說出來討論
一定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取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磁鐵一般的設計是無法達到每秒100次的吸放.

請問為何電磁鐵無法達到100次的吸放

网友:
機械動作有一定的反應時間
而且,當你輸入電流的頻率增加時,在電感量不變的情況下
線圈電流會下降,進而導致激磁不足,繼電器就無法正常動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為何電磁鐵無法達到100次的吸放

而且會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為何電磁鐵無法達到100次的吸放

1秒/100= 0.01秒/每次
一次吸放, 吸住和放開說是各佔一半時間好了.那就是吸0.005秒, 放0.005秒.
5ms可能還沒吸住就要放開了.

网友:
為什麼要發展固態硬碟?因為一般的硬碟再快都有機械的瓶頸。

楼主:
以下連結為我的作品,吸放各22次,謝謝

youtube.com/watch?v=ac049Rw-Fog

网友:
要用電磁作吸放在速度上還是有物理上限的
最簡單又容易看到的東西可以去拆拆一般養魚用的空氣小幫浦
要作到100HZ的速度不太容易,畢竟機械的反應速度是有限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連結為我的作品,吸放各22次,謝謝

youtube.com/watch?v=ac049Rw-Fog

你的作品是作左右擺盪的動作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步進馬達, 當激磁速度超過它的響應頻率時,它是不會轉動的.
原因就是時間太短,無法產生足夠的磁力來拉動轉子.
不然你可以試試加大線圈,讓它在短時間內產生足夠的磁力.

网友:
如此結構一直擺動不曉得是要驅動甚麼東西
有沒有其他先天的限制條件
如果你堅持如此的電路結構的話
請先了解頻率跟電感量之間的關係
我本身是玩DC=>DC電路的
頻率在40Khz的時候12V的線圈只繞了三圈
也就是說
當頻率上升時,線圈的阻抗會變高,你要提高輸入電壓或是減少線圈的圈數

网友:
用機械的機制去控制,
就像刺青的針頭一樣,discovery 節目有介紹過:
彈簧拉住機械(針頭),機械接觸連結電磁鐵線路,
電磁鐵電流固定強力吸引機械,
但是機械一動作,電磁鐵線路接觸會分開造成電磁鐵斷路,
彈簧拉回機械,電路又接觸....

只要機械夠輕,100Hz 應該沒問題

网友:
台電送出來的是60Hz
沒有經過任何電路,再怎麼振還是只有60Hz

网友:
test123 大大講出重點就是機械要夠輕,也就是要克服慣性才能讓機械高速震動。
像 Relay 有個超大慣性的彈簧限制住所以只能以秒為單位的方式震動。

可以以音響元件為範本來設計可動電磁裝置。
喇叭是動圈式,輕的是線圈作為可動件,重的永磁磁鐵就是固定件。
動圈麥克風與 LP 膠盤唱片用的 MM 或 MC 唱頭都是相同原理,同樣都能工作在音頻頻率的線性區。

我用過這種 Scanner Motor :
中心軸只能正反轉向幾度(一圈是360度),但是能夠以極高速來轉動,圖中越小顆的因為質量小就能囀的越快,我就有用過能工作到15KHz 的,幾乎達到機械的動作極限了。
裡面有兩組偏向線圈與一組靠極間電容量的位置回授裝置,配上專用的驅動器線路,你要他轉個 2.3 度他就會很快速達到 2.3 度的定點。工作有像步進馬達,但是沒有步進點解析度很高還有速度極快。
這種東西用在紅外線或雷射追蹤飛彈的彈頭裡,或是舞台雷射秀上。

网友C:
發帖的人也不說清楚
結果大家都在瞎猜n_06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發帖的人也不說清楚
結果大家都在瞎猜

大家東南西北聊聊也不錯!

网友:
請注意!發問者是在問︰如何使用線圈產生磁場,來控制磁鐵吸與放(100times/sec)
用一個線圈繞在鐵釘上,通電則定會產生磁性,所以可以吸起更小鐵釘,這個我們小學都學過。
我們不管用什麼方法讓它導通每秒100次,大家覺得小鐵釘會如何?

說真的,我連發問者要做什麼都不知道。

网友D:
我猜樓主是要做振動送料機,牽涉到機密問題所以無法明說。

网友:
硬碟的磁頭組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猜樓主是要做振動送料機,牽涉到機密問題所以無法明說。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
那LZ就自己想辦法去研究吧

网友:
震動送料機又不是甚麼新玩意兒
基於保密原則而來這裡求教的也很多
人家還是可以提出參數供參考
如果真那麼保密的話
就只好閉門造車去囉
畢竟開帖的只提供如此之參數,有哪個神人可以有明確的方法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文
1.首先說實在的我的作品是copy對手的
2.我的物理實在是不好,所以碰到瓶頸了,只能做到與對手同樣規格
3.其實這動作原理我不是很清楚,所以才爬文求救,如果有得罪地方,請見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文
1.首先說實在的我的作品是copy對手的
2.我的物理實在是不好,所以碰到瓶頸了,只能做到與 ...

請問有線路圖嗎? 這個何種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線路圖嗎? 這個何種產品?

這是laser槍,將laser打進擺動鏡內,使雷射由點變一條線,明天po電路圖,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東南西北聊聊也不錯!

對啊!
kenneth 大大提到的Scanner Motor讓我長了見識。
原來飛彈尋標頭是用那個元件做的。

而且應該就是樓主要做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laser槍,將laser打進擺動鏡內,使雷射由點變一條線,明天po電路圖,謝謝

早說嘛!! 當初雷射印表機就是使用"旋轉鏡"由馬達帶動6~8邊形的就可以超過100HZ...另外點變線好樣有一種鏡片是把圓形變直線,這樣也是一種辦法,先前有前輩提到的 SCANNER 那種元件也是一種選擇,還有CD讀寫頭的變化也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laser槍,將laser打進擺動鏡內,使雷射由點變一條線,明天po電路圖,謝謝

不是有鏡片可以使laser光點變線?
擺動鏡? 就是影片中擺動的那個東西,那個多重?
聽起來是挺有趣的.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laser槍,將laser打進擺動鏡內,使雷射由點變一條線,明天po電路圖,謝謝

最常見的東西就是"雷射墨斗" "雷射水平儀"
最簡單的作法是把雷射打入一透明的半圓形柱體
雷射光會繞射成一條線,不過線強度會減弱很多
使用雷射印表機的掃描原理可輕易突破100Hz
而且光線強度幾呼不會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