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KINYO摺疊式吹風機的維修問題

楼主(2012-07-18):
有前輩知道這零件是??
卡榫斷了...前輩們是如何處理??

网友A:
不能黏就用改裝的,看是要做一個卡榫還是改裝換一個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黏就用改裝的,看是要做一個卡榫還是改裝換一個開關!!

改裝??望請前輩指點指點!!

网友:
看開關的外型好像是調整110V與220V的切換開關

把它改成直接連線用110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