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2400N 筆電 USB 沒有足夠電流驅動 WIFI 豆豆

楼主(2012-07-18):
請教一下, 這台筆電, 一直用得好好的, 只有兩個 USB口, 一個插有線滑鼠, 另外一個插 DLINK 的 WIFI 豆豆.

有天某人插過他的 USB 大拇哥後, 僅有的兩個 USB 口, 每插一個就壞一個, 因為讀不到他的 USB 碟, 換回去WFIF 豆豆也是沒反應, 可是用有線的 USB 滑鼠就很正常, 所以懷疑是不是電流不夠了, 保護限流 500ma 的線路燒掉了. 於是嘗試將 USB 連到面包板, 用外部供電给 WIFI 豆豆, 結果就恢復正常了. 所以, 也可以排除是病毒或是驅動程式的問題了.

請教如何修復呢, 因為找不到電路圖.

网友A:
檢查
1.fuse 1.5A                     F1
2.bead                           L46
3.電容 100uf / 6.3V *2    C18  C645
4.0.1uf *2                      C12  C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
1.fuse 1.5A                     F1
2.bead                           L46

喔.....因為機器還沒有到手, 請教所述的零件是靠近哪裡的位置呢

謝謝你

网友:
這是朋友維修筆記的 問來的  他上次bead壞了 直接換0歐姆
-----------------------------------------------------------------
借wja12345大 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m2400n

100uf *2 可以看到

USB端子附近

网友:
參考看看,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