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星電腦螢幕白白一片那的問題比較大呢

楼主(2012-07-18):
有人遇到過嗎

网友:
這個是LED的嗎
感覺好薄的說
不知道有型號嗎?

楼主:
不是LED的
型號晚點補

网友:
T.com
兇手就他

楼主:
換IC就好了嗎

网友:
會不會是亮度、對比沒調好啊???
請檢查看看...

楼主:
都調了一樣沒變化

楼主:
型號173V
今天又試了螢幕結果都沒畫面了
線拔掉就有畫面

MCU壞了嗎
如果換了
白白的畫面會好嗎

网友:
MCU應該不會造成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知道三星的MCU會出現解析度不對的問題!
我手邊也有一台173V不過面板掛點....

网友:
三星MCU 也會造成不開機, 我手上有二十台153V都是這樣

网友:
這麼恐怖喔?我得注意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