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牆壁 鑽兼鎖 五金零件 視頻

楼主(2012-07-18):
因為這篇,痞友有疑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617-1-1.html

剛剛裝PVC拉門,撥空錄的。

相機擋住偶使力,害得偶小歪,正常情況可以鑽更快~

恭喜偶上傳了第一部 YouTube 影片!

网友A:
記得好像用2.5mm的水泥鑽頭打孔後, 再用鐵板牙螺絲直上就可以達成..
但如果時常會拆卸, 後來還都是用3.0mm加塑膠壁虎... 比較妥~

网友B:
改好了!格式你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好像用2.5mm的水泥鑽頭打孔後, 再用鐵板牙螺絲直上就可以達成..
但如果時常會拆卸, 後來還都是用3.0mm ...

看螺絲粗細而定
偶的螺絲要用1分=3.175mm鑽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好了!格式你再看一下!

OK了耶~
謝謝老大~

网友C:
為求牢靠,最好還是加上塑膠壁虎。不過就多出一些工了 >_<

我一直在想:

1.鑽孔
2. 打入壁虎
3. 鎖螺絲

應該有更好的方式,只是我一直找不到這方面資料?三個動作有無簡化或甚至一氣呵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求牢靠,最好還是加上塑膠壁虎。不過就多出一些工了 >_<

我一直在想:

窗簾業界幾乎都用這個方法
本來偶也有點懷疑
可是當偶鎖一支螺絲就發現可以懸吊整組拉門
覺得應該也有一定的力道
尤其是還不止要鎖一顆螺絲呢

遇到混凝土成份不佳時
偶就只好鑽2分打塑膠塞子了
不過這種情形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窗簾業界幾乎都用這個方法
本來偶也有點懷疑
可是當偶鎖一支螺絲就發現可以懸吊整組拉門

雷大,鑽壁也是門學問,有經驗的一鑽就可了解這道牆做的實不實在了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大,鑽壁也是門學問,有經驗的一鑽就可了解這道牆做的實不實在了 ^_^

強哥在講偶嗎?

目前為止,偶比較傷腦筋的就是,板岩!

一般鑽頭沒幾下就掛了

就算專用鑽頭也要邊鑽邊灑水

一個孔就要搞很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強哥在講偶嗎?

目前為止,偶比較傷腦筋的就是,板岩!

是的 ^_^,一些牆壁,雷大經驗,用東東敲一下也就了解個八久不離十了。

我現在很少鑽牆了。這方面的經驗,滷大應該和你在伯仲之間 ^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_^,一些牆壁,雷大經驗,用東東敲一下也就了解個八久不離十了。

我現在很少鑽牆了。這方面的經驗 ...

術業有專攻
滷大鑽的洞,既大且深
偶剛好相反

還好偶的深度淺
要不然會想衝一台牆體測試儀
避免鑽到管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