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5 霧白 <HannStar>

楼主(2012-07-18):
面板是 HaaStar
用公板點情況一樣
是否還有救?

G8TA有替換的嗎?

网友:
要看維修者能力而定!

网友:
pigmouse168大:
面板Gama電壓正常嗎?

网友A:
是否偏光片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偏光片有問題?

請問h大
要如何確定是 偏光片(膜)
的問題?

网友:
畫面呈霧白可視角度變小

网友:
小弟淺見

偏光膜壞,通常不會是整個畫面突然都白化,

GAMA IC 故障可能性較高???

网友(2012-08-17):
邏輯板 問題比較大 有兩台一樣 就可以筆對~ 了

网友:
這個色純度是接近正確的 只是白霧 無色斑
鄰色間無中間色差
只像是影像亮度淡薄

楼主:
這台最後還是棄修了
謝謝各位的幫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最後還是棄修了
謝謝各位的幫忙...
謝謝...

可惜嚕!!

T-CON買一張回來換就行了阿!!

网友:
19吋螢幕的t-con應該沒法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