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電腦升級宣告失敗

楼主(2012-07-18):
我那片P5GD1+2.8G已經工作了好一段時間了,前幾天常來我家的朋友實在看不下去了,給我一個3.0G的說要給我升級,結果裝下去後才發現,這顆雖然是3G的,但是只有533,而且沒有HT......,看起來好像也沒有比原來的快,我看還是換回去好了,升級宣告失敗。

論壇那台Windows 2003好像只能裝533的CPU,下次我再升級這顆3G的看看!

网友A:
老大改成在用 775 的囉(記得先前是用 478)^_^

我現在還在用 478 的主板及 3.2G HT 的 CPU,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改成在用 775 的囉(記得先前是用 478)^_^

我現在還在用 478 的主板及 3.2G HT 的 CPU,帥吧! ...

哈!478是另一台,還好好的在服役中,這台是另外一台。
不過我從沒看過478或775有超過3G的,你有3.2G的CPU應屬罕見。
的確帥!

网友A:
對啊,這顆算比較少見的,代號多少我忘了,不過只有 512M Cache。
另外 478 的 CPU 還很多,也還有一顆 3.0G 1M Cache HT 的(這顆我記得老大也有),不過溫度太高了,看了都會怕怕。

像目前用的這顆,即使看一些影片,也很少超過 50 度的。

有圖有真象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啊,這顆算比較少見的,代號多少我忘了,不過只有 512M Cache。
另外 478 的 CPU 還很多,也還有一顆 3.0 ...

我知道你是指噴火龍,那個CPU我裝在一台箱子比較大的電腦裡面,因為實在是太熱了。

网友B:
我用過Pentium 4 775 524 HT 533 1MB的速度還可以,就是溫度高居不下,開蓋還能80度以上,開機就超過60度!
還有一顆775 Pentium D 3.40GHZ 工程板 但是只能降速,升速溫度太高,也是能破80度以上,空冷!
Pentium 4沒有HT的話都差不多,有HT會比較好,速度有提升!
貼張圖!
Pentium D 3.40G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過Pentium 4 775 524 HT 533 1MB的速度還可以,就是溫度高居不下,開蓋還能80度以上,開機就超過60度!

3.4G?又是一個罕見的CPU。

网友:
手上還有一顆p4噴火龍在閒置
因為朋友找了一顆筆電用的p4給我
上了之後溫度大降20度以上
現在是監控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