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問題請教

楼主(2012-07-18):
想請教各位大大下圖是從電源拆下來的幾個零件。
1.
左邊第一個電阻,我用電表測量是短路,從顏色看來是0.15歐姆。
左邊第二個電阻,用電表量也是短路,從顏色看來0.24歐姆。
因為這兩個都很小,測量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壞,可找不到剛好的可以用1歐姆電阻直接代替嗎?

2.
綠色的這個在電路板上的圖案是電阻標示TR301請問這個是什麼元件呢?元件本身標示SCK 056
猜測可能是熱敏電阻,測試兩腳有5.1歐姆,熱風槍吹會上升

3.最後是7805因為不是電子科的所以也不知道這要怎麼測試請大大指點。

网友:
左邊第一個電阻,棕黑銀  應該是1.5歐。
左邊第二個電阻,棕紅黃  應該是120K歐

之前先進有教過,電阻故障會阻值變大或斷路,不會變小,

測量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99%B6%E9%AB%94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99%B6%E9%AB%94

善用搜尋,還有很多資料喔!!

网友:
量測方法可参考
eson0724大說的
7805應該是線性穩壓ic吧!
功能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62-1-1.html

网友:
左邊第一個電阻是0.15歐姆沒錯.
左邊第二個電阻,從顏色看來應該是6.24歐姆(藍紅黃銀金),如果第一碼是黑色就是0.24歐姆
2個都沒有壞

网友:
SCK 056 NTC 熱敏電阻
sck-057.pdf (171.07 KB, 下載次數: 50) SCK253.pdf (120.36 KB, 下載次數: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