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V315B1-C01 T-CON (邏輯板)上的AS15-G可用AS15-F替換嗎?

楼主(2012-07-18):
目前有一台奇美32吋液晶電視
畫面呈現油畫!
AS15-G超燙
想請教大家...上面的AS15-G
不知可用AS15-F替換嗎?亦或有其他型號可以替換呢?
感謝

网友A:
上了再說.
經驗是累積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了再說.
經驗是累積來的!

剛剛看了網拍...有一棵為AS15-HF可以代換
不過手邊沒有AS15-G及AS15-HF!

网友:
盧大那裡有AS15-HF
我有換過可以代用沒問題

网友B:
可以使用AS15-F替代.

网友:
可以換 放心的代用吧

楼主:
感謝大家
晚點再上來告知好消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
晚點再上來告知好消息!

b大………這板用 g 的就可以了 ,打個電話給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AS15-F替代.

是不是表示AS15-F與AS15-G二者可代呢

网友B:
AS15-F這個F代表"lead-free"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的意思,取"F"為代表.
AS15-G這個G代表"Green Package"製程,也就是"綠色封裝"的意思,取"G"為代表.
AS15-HF這個HF代表"lead-free+Exposed pad"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加上底部一個焊盤",取"HF"為代表.
AS15表示這個IC裡面共有15個運算放大器,其中14個供給GAMMA使用,另外一個供給VCOM使用.
AS15-F與AS15-G可以相互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15-F這個F代表"lead-free"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的意思,取"F"為代表.
AS15-G這個G代表"Green Package"製 ...

感謝海大詳盡的解說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15-F這個F代表"lead-free"製程,也就是"無鉛製程"的意思,取"F"為代表.
AS15-G這個G代表"Green Package"製 ...

AS15也太多版本了!
讓我誤以為後面版本不一樣就不行!
現在終於了解...
感謝海洋大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大………這板用 g 的就可以了 ,打個電話給我 !

蘇飛大
我PO完7樓之後就出門上班!
導致沒有接到您的電話!

目前會先把手邊的AS15-F換上去看看!
話說蜂蜜有開箱文嗎???...

网友D:
截至目前,遇到油畫狀況的
都是直接更換的t-con
曾經換過3片T-CON的AS15
結果狀況還是一樣n_004|

网友E(2012-08-21):
版大你說的一樣是換了t-CON的AS15
還是一樣油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截至目前,遇到油畫狀況的
都是直接更換的t-con
曾經換過3片T-CON的AS15

雄爸爸您好
目前這片t-con有置換AS15-F成功
畫面已經正常
可能自己走狗屎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大你說的一樣是換了t-CON的AS15
還是一樣油畫嗎

b66xd 您好
目前這片t-con有置換AS15-F成功...畫面已經正常

附上圖片
原本是AS15-G的
置換上了AS15-F的上機畫面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至目前,遇到油畫狀況的
都是直接更換的t-con
曾經換過3片T-CON的AS15

是不是沒焊好。拆下再焊過應該可正常。

网友:
感謝海大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