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A170E1 ad板短路

楼主(2012-07-18):
請問各位大大,這片板子FP1保險絲燒毀,檢測對地阻抗並無異常,PLCC也拆下通電測試,仍然是燒保險,請問可能有哪些故障原件啊?

楼主:
發現故障,MLCC上方貼片電容CP27不完全短路,拆下測試雙向導通,更換4.7u/50v電容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故障,MLCC上方貼片電容CP27不完全短路,拆下測試雙向導通,更換4.7u/50v電容解決 ...

請問大大電容CP27在版子上的什麼地方呢,因為字太小囉

楼主:
CP27正確位置請參考以下圖片

网友:
很不錯的分享,恭喜修復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