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IDE、SATA轉USB線拆解比較(附電源電路圖)

楼主(2012-07-18):
想必大家維修時一定會用到IDE、SATA轉USB線這項工具外接的硬碟或光碟機備分資料
因此外接式電源和IDE、SATA轉USB線的品質,
會直接影響到外接的硬碟或光碟機的壽命或資料傳輸的穩定性
小弟這次比較網拍上兩款IDE、SATA轉USB線及其外接式電源
供大家選購時參考~

>>更多相關拆解文及案例點此<<

YH-3018-3 rev3.0-3電路圖

[原始大圖]YH-3018-3 rev3.0-3.zip (88.45 KB, 下載次數: 159)

暴力拆機工具

A產品,定價265元

B產品,定價195元

网友:
我上次也買一個 , 後面那幾張照那種的 , 用不到幾次就燒了 fuse , 後來我自己修理 , 一次側的零件幾乎

被我換光 , 好不容易搞到有電源 , 結果不一會兒 , 後面電容一個一個爆了 , 保險絲又燒了 !!!

研究結果應該是光耦故障 , 造成失控電壓輸出太高  , 最後放棄不修了 !!!

网友:
現在的東西都很不耐用
說真的   很久沒看到這樣完美的解說
讚一個

网友:
怎說,只能說貴的比較好一些,用料會好一些!
6年前光華買1個這種轉接線附電源的,就要500以上了,雖然耐用多了,用了6年依然健再,但是只支援到500GB,現在的1XX品質能用多久,不太能想像,除非運氣真的很好,不然還有個方法,他的電源不要用了,用舊POWER當電源實在多了,又比較穩定!

网友:
這類產品我用過幾個....

後面那個199的我有買過...

和很早以前買過的變壓器一樣..

差不多用了半年左右有些耗電量(已經操久的)硬碟

大概就啟動不良了...

好處是它有AC電源開關...

已經被我拆過再包起來的...

現在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線夠長..SATA電源和大4P電源各有獨立開關...

不過這個只要接上AC電源就會消耗功率...

就算都沒接任何東西變壓器本身還蠻燙的...

耗電量差不多20W..所以東西是沒有完美的啦~

网友:
便宜沒好貨拉,我也買類似一款,到貨時候開時測試就讀不出來了,一側結果變壓器電容就爆了!!!且機器有時讀的到有時沒有訊號,真是.......賠錢了事

网友:
B產品 很無言!!
YH-3018-3 rev3.0-3電路沒有穩壓
TL431/光耦/SCR 過壓保護

网友:
先感謝您的用心,還有破費了,我買過B產品,真的超難用,常會讀取錯誤,造成硬碟要重組,資料都毀了,我看他只適合外接光碟機而已!供參考囉~

网友:
感謝大大犠牲小我造福大眾 ,讓我們看清楚內部的構造,說真的您還真狠的下心敲下去呀?

网友:
感覺兩款差了十萬八千里

网友:
在SATA出現不久
我也買了一個轉接器
在順X買的,很貴,超過500元
但一樣不耐用
現在我是直接用PC的電供器改成萬用電供器來使用

网友:
變壓器和轉接線加起來200有找
有些會比較好一點價格會大約多出一倍 不過用久了變壓器多少都會修到

网友:
這類產品電源是最大的問題,USB-SATA-IDE轉接器反而問題不大,
在IDE時代買過一次,電源外型跟樓主PO的很相像,結果嚴重不足瓦,
光碟機吃電比較輕沒問題,裝上硬碟5V掉到4V以下,硬碟一直出現慘叫聲,
退給賣家換新的還是一樣,來回3次都沒改善,最後賣家連同3次寄回去的運費全部退費!
退還的運費比產品價格還要多.......

我是覺得很奇怪,賣這類產品的賣家出貨前不會自己測試一下嗎?換了3次都不能用,
表示整批都有一樣的問題,明明知道會出問題還敢賣,到頭來不只賺不了錢還倒賠運費。

有那次經驗之後再也不敢買了,但這種東西有其方便性,網友若知道哪款確定是穩的請推薦,
即使1組500元也值得,但市售品良莠不齊,即使花500元買到也不能保證是穩定的!

网友A:
剛剛又仔細看了一下照片,A產品看起來還OK喔,雖然背面焊點一樣很難看,
但主迴路有用UC3842 PWM IC來控制,穩壓效果應該會比較好,
而且二次側整流二極體有加散熱片,看起來比較穩當。

這類變壓器標籤都有印多國安規,實在很懷疑這些安規是如何取得的!

网友:
我用過B跟5F的這兩種,都是Power掛掉.....直接用舊AT Power改來用,還在撐....
安規.....那是啥東西,對MIC的白牌產品來說,那只是貼紙,只是圖案.....

网友:
這東西我只用在客戶電腦系統掛了後重灌前的資料救援
從最早的只有USB 1.1轉3.5"IDE和2.5"IDE
到後來的"伽利略"USB 2.0加單鍵備份功能...
前前後後買過3~4種
也是最後買的"伽利略"比較穩定...但真的比較貴
畢竟一分錢一分貨...不要過度的貪求便宜
所謂~便宜沒好貨...
會永續經營的品牌,會比較重視品質和信譽,這是很重要的喔!

网友:
轉接介面的關鍵是橋接晶片,效能好壞與相容性都看它...

那個電源就算了好精簡阿,為了設備的安全還是用PSU供電
卡穩拉..

网友:
IDE、SATA轉USB線材,我大概玩掉10幾組,
一般用於救援方面比較多,

IDE、SATA轉USB 轉接頭還沒想過將其拆解開看內部結束,
電源轉換器~拆解修理或改造幾次!

謝謝大大分享此資訊~很實用哦!!

网友:
我也來拆2個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通病都是用一陣就電流不足..

這是第一款的..大概已經買了5~6年了...

型號是P1205-20-4

大4P的地線有2條喔...
開關在大4P的供應線上

再來就是去年買的..199含線的...
SATA TO USB本身問題很少...就線粗一點就比較好的啦...
電源適配器就有點兩光了...

型號2050
開關在外殼上..
大4P的地線只有一條...

說真的我還碰過那一條地線接觸不良以為壞了說...
有2條的比較好~

電容有點小顆..
看起來有些兩光..偷一些料..

网友:
小弟用E牌的,當年要價550,24小時不關機接火球2代養動物,用了3年今年也開始常常硬碟異常,PC找不到硬碟,關電放個一天又正常了,大概問題也是出在POWER

有空在來拆拆看

外接USB線養動物,HD耐用性真的差很多,當年用S牌U6 6G,3天就掛了,這顆Q牌火球13G連操3年還沒死,難怪有人說當年Q牌就是因為東西太耐用才會倒

网友:
5、6年前買跟B產品差不多的花了700=_=|||
結果用沒幾次電供的FUSE叫燒了
我只好拿電腦供應器來用

但那轉接器到現在還活得好好的

結論:聯X(X強)會坑人

网友:
讚喔,超詳細的。我也有兩三個躺在抽屜裡很久了。

网友(2012-08-20):
圖文並茂
好棒啊

网友:
我也有買一個不到200的耶....是還不難用

不過那顆變壓器說有2A我還真不太相信...

先加減用吧 壞了再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剛又仔細看了一下照片,A產品看起來還OK喔,雖然背面焊點一樣很難看,
但主迴路有用UC3842 PWM IC來控制 ...

廠商自己打上去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