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買分離式冷氣就抽中機王嗎?結果是施工問題

楼主(2012-07-19):
       拖了好機個月後.因為不知道該買哪個品牌而傷腦筋.在這個月初時終於聽從女王的意見把用了10幾年的普騰窗型冷氣換成日立的RAC-25LL.但只有前幾天還算正常.從前天開始覺得溫度都降不太下來.問了幫我裝的師傅後.他說我覺得會冷嗎?我說是會冷(因為我沒吹很冷)那他就說還算正常.但昨天我越想越不對從我回家開始溫度顯示31度室溫調27度開了2~3個小時後溫度只下降一度.後來想說幫我裝機的師傅也睡了.乾脆打給日立的24H客服詢問.客服一聽我2~3小時只降1度.就跟我說會叫技師來幫我看.平常我睡前大概只會開2小時就關了.但昨天超不爽就一直給他開到天亮.睡醒後更火溫度竟然是32度.這是甚麼冷氣阿.比我的舊窗型還慘.今天就叫幫我安裝的師傅去檢查一下.他說不是安裝的問題要叫原廠的來看.我問他說大概是什麼問題.他說有室外機有漏冷媒的現象.................天啊我買不到10天耶.買樂透都沒那麼好運.看來要等原廠鑑定後再做打算了.

网友A:
如果真是原廠的組裝有問題
請原廠更換全新的機器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裝機完成
總之,問題絕對不在你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原廠的組裝有問題
請原廠更換全新的機器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裝機完成

雄爸爸~如果真是原廠問題那是請他內外機一起換.還是只要更換室外機就好?

网友B:
要先找銷售施工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先找銷售施工的人

LZ在1#有提到
今天就叫幫我安裝的師傅去檢查一下.他說不是安裝的問題要叫原廠的來看.我問他說大概是什麼問題.他說有室外機有漏冷媒的現象.................

网友C:
抽真空時管路有問題不是可以看的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真空時管路有問題不是可以看的出來嗎?

這也是我覺得有疑問的地方.既然室外機會漏冷媒那在施工測試時因該會有異狀阿.看安裝師傅不是都有拿個壓力表甚麼的在測試壓力嗎?真是奇怪耶

网友:
您應該要跟原廠說明是...室外機漏冷媒...
一般都會認為施工時造成管線漏的...
這問題去換台新的室外機應該不會被刁難...
只是施工的再做一次工而已..

网友B:
室外機不應該會漏,所有的冷氣出廠室外機皆定量充填冷煤,若會漏則一開始就應該漏光了,室內機填氮氣,拆機沒氣體施工人員就應該先換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機不應該會漏,所有的冷氣出廠室外機皆定量充填冷煤,若會漏則一開始就應該漏光了,室內機填氮氣,拆機沒氣 ...

        室內機在安裝時我有看到在洩氣.但室外機施工地方太高我就沒看了.剛剛晚上8:00還在上班原廠技師說要來看.趕快請女王回家等技師.後來竟然又要改約明天.技師說車子停太遠沒帶梯子沒辦法檢查.這樣又被拖了一天了.看來只能等明天檢查結果囉.

网友:
重點不在安裝的師傅,那我只能說他沒盡到自己該有的專業(或是說他也不會),抽真空後站空確認管路有沒鎖緊,運轉後就要再確認壓力是否正常。如果有問題,壓力早就不足了,不該再讓新機器繼續運轉,要馬上通知公司過來了。

网友C:
看樣子你買的地方是安裝人員與販售人員兩套人馬的模式....

安裝人員水準良莠不齊~一點小疏失就砸掉廠商的招牌,樓主心裡一定
譙臭O立公司,剛買回來就壞掉心情極度不爽,嚴重精神損失誰補償?

在此問幾個白癡問題,望各位師傅們不吝賜教...
1.一對X的分離式機種其內部系統是怎樣的架構?
一個壓縮機分別對應兩部室內機(蒸發器)還是
一個室外機內藏有兩套循環系統?
(好像處理器雙核心是...一顆CPU內包兩顆處理器的假雙核還是一個晶片
裡面有兩組DIE)

2.分離式的系統保養時拆除時冷媒是卸除?~還是有甚麼機制可以保存冷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樣子你買的地方是安裝人員與販售人員兩套人馬的模式....

安裝人員水準良莠不齊~一點小疏失就砸掉廠商的 ...
看樣子你買的地方是安裝人員與販售人員兩套人馬的模式....

安裝人員水準良莠不齊~一點小疏失就砸掉廠商的招牌,樓主心裡一定
譙臭O立公司,剛買回來就壞掉心情極度不爽,嚴重精神損失誰補償?

   其實沒有2套人馬啦.這個賣我冷氣兼安裝的是我電腦的客戶.只是因為我找冷氣找很久又不知道要買什麼.想說問看看他的意見,他本身應該是禾聯的經銷商.所以一開始就推禾聯買日立則是女王選的.他在跟別人調貨的.

   目前原廠技師剛看過說是施工接管部分漏的要找施工的.看來先電話聯絡讓原廠跟施工雙方去作一下責任歸屬吧.如果真是施工問題.那我家女王又要虧我了.因為冷氣她選的沒問題.問題出在人是我選的.

楼主:
附上原廠技師拍的影片

网友D:
我雖然不是冷氣的專業人員
可是我曾跟去當分離式冷氣的學徒兼小工好幾次...
因此...略知12...
一看版大的問題...我心中就在想...
咦~~~日立的品質會這樣子嗎???

剛看到版大您PO上的影片...
那種狀況可能是
1.銅管喇叭嘴沒開好導致密封度不足...
2.過度用力催緊...導致銅管喇叭嘴邊裂縫...
3.過度用力催緊...導致固定銅管喇叭嘴的螺母龜裂...

安裝過程中的人為的因素是很高的...

网友:
一旦系統管線施工完成後抽真空應該可以看出端倪阿...

還是當下混過去了事後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雖然不是冷氣的專業人員
可是我曾跟去當分離式冷氣的學徒兼小工好幾次...
因此...略知12...

     其實自己心中也是有這樣疑問.但施工的師傅有來檢查過了.想說應該不會錯.那知結果還是出在施工上.因為就算當初安裝沒盡到該有的專業.事後出問題更要詳細檢查在做判斷不是嗎?不燃原廠檢查出是施工問題.不是打壞自己招牌.凸顯自己不夠專業用心.
   這次除了安裝我這台.連樓上的室友的分離式也給他拆回去保養.這樣怎麼還不好好顧著自己的招牌呢?

一旦系統管線施工完成後抽真空應該可以看出端倪阿...

還是當下混過去了事後出問題?

這也是我一直無法想通的原因.當天那個師傅有帶一位助手.在安裝室內機時我在裡面看.室外機的部分好像就由助手去處理.所以
是不是因為是助手的關係才造成今天的漏冷媒的的事件.這一點到時候會跟施工者討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雖然不是冷氣的專業人員
可是我曾跟去當分離式冷氣的學徒兼小工好幾次...
因此...略知12...

     其實在安裝室內機跟配管時.我就有注意到他們拿的特殊工具幫銅管進行喇叭口的加工.還稍微聊了一下那個工具還真是方便.後來看到原廠安裝說明書.心裡還在想他在作時好像沒有特別注意銅屑有無進入銅管內.最後還是擔心的事就發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在安裝室內機跟配管時.我就有注意到他們拿的特殊工具幫銅管進行喇叭口的加工.還稍微聊了一下那 ...

喔~~~問題是出在不小心掉銅屑了???
A~~~這也是不簡單的事啊~粗心大意了些
修好了~還是要跟您說聲恭喜~終於放下心中的大石頭了
辛苦版大啦~又多熱了幾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問題是出在不小心掉銅屑了???
A~~~這也是不簡單的事啊~粗心大意了些
修好了~還是要跟您說 ...

還沒修好啦.施工的這幾天好像很忙有其他生意再做吧.銅屑的事是我自己在安裝完後看完說明書所想的.也不知道有沒有掉進去.只是他在安裝時好像沒有特別留意的感覺.銅屑掉進去會有啥後遺症阿.

网友:
日立產品不會這樣差啦,應該是安裝出問題,安裝好要求測冷氣出風口溫度,當場就知道冷氣有沒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