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 VW221背光一閃即滅檢修

楼主(2012-07-19):
一部ASUS VW221 22吋LCD,故障情形為畫面一閃即暗掉,用手電筒照射仍可看到其影像,推測為背光出了問題

型號

開始拆卸,卸下支撐架後方固定線路的蓋板

卸下蓋板後,鬆開支撐關節處的三顆固定螺絲,就可以把支撐桿連關節一起取下

使用開殼器沿著前後殼邊緣慢慢撬開,就可以取下後殼,準備脫離內部機構與前殼

脫離前殼之前,要先拆下OSD按鍵板,OSD按鍵板靠兩側卡榫固定在前殼上

拆下的內部機構總成

將面板自內部機構總成拆卸下來,就可以看到藏在裡面的AD與電源高壓一體板

電源高壓一體板,目視無明顯異常之處

AD板,同樣無明顯異常之處

使用正常燈管組檢測原有的電源高壓一體板,發現可以正常點亮不熄滅,表示是面板內的燈管出了問題,導致背光電路跳保護使燈管熄滅

準備開始拆卸面板的背光燈管組,此螢幕使用的面板為華映CLAA220WA,總共有四支燈管,上下各兩支

首先撕開上方蓋住電路板的鋁箔防護貼紙

拆除上下燈管組線路固定扣具

找一個面積略小於面板的方型支撐物體(例如盒子),將面板倒置於上,小心拆除面板正面口型鐵框

拆除口型鐵框後,鬆開電路板的固定螺絲,將電路板小心慢慢掀開,要特別注意,此時絕不能傷到/擠壓到/拉扯到電路板與面板間的綠色帶狀線路,若是造成損壞會導致面板產生亮線/亮帶/暗線/暗帶/條紋等無法復原的傷害

輕輕抓住面板兩側往上提,就可以脫離面板玻璃體與背光模組,同樣要注意不要傷害到面板及電路板之間連接的部分

將背光模組翻回正面,取下前方黑色固定面板玻璃體的塑膠框,取下時小心別弄亂下方由數片膠片組合起來的順序與方向

可以看到安裝在壓克力導光板上下端的燈管組,此時準備好同規格(長度/厚度/外框型式)的新燈管組,就可以直接交換,若無找到相同的燈管組,就要單獨更換內部的燈管

燈管更換好後,小心照原本方式裝回前方黑色固定塑膠框,燈管裝好後可以再用螢幕自己原有的電路測試一下背光,是否可以正常點亮不熄滅

拆下的舊燈管組如同日光燈一樣,已呈現兩端發黑的情形,這會導致背光電路點燈的異常

將背光模組照原本方式與面板玻璃體結合,要特別注意的是面板玻璃體要完全嵌入背光模組黑色固定框相對應的凹槽中,以免在裝回口型前鐵框時壓迫到面板玻璃體而導致破裂及損壞

小心把電路板轉回原本的固定位置,鎖上固定螺絲,把前方口型鐵框照原本方式套回去,這樣就完成面板燈管的交換

考量到原有電容的壽命及老化情形,加上螢幕也已經拆開,所以順便將上方二次側電容全部更新為日系電容

AD板上的電容也一起更新

OSD按鍵因測試發現有導通不良情形,同樣一併更換

組裝回去,背光已可正常點亮不熄滅,開始進行燒機測試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真用心!!
想起較狼大納燈管是怎樣換??因為如果是買燈管~那兩邊白色支撐物?是不是割開??

网友:
狼大你真是有良心的維修師傅,不計成本先換了電容,真的值得學習,恭喜加感謝分享囉!我就是拆一台把"斑馬排線"弄掉的糊塗蛋,真是受教了!!感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用心!!
想起較狼大納燈管是怎樣換??因為如果是買燈管~那兩邊白色支撐物?是不是割開??
謝謝 ...

兩邊是絕緣膠套兼作燈管支撐,要保持其完整
只處理燈管在這篇可以看到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HAN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面板玻璃與背光模組的灰塵,都如何處理?

可以先用壓縮空氣或吹氣球先看看能不能吹掉

网友:
找一個面積略小於面板的方型支撐物體(例如盒子),將面板倒置於上
這方式,看來很好用  學仿記錄下來

感謝 狼大

网友:
真扎實! 這應該是友人 或 家人的螢幕!

真的打算在用5年起跳XD

拿到這台的很幸福 整台都是狼的愛XD

网友:
好用心呀 ! 一絲不久.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