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照片中的閘流體模組如何量測?

楼主(2012-07-19):
請教各位高手
1.如照片中的閘流體模組如何量測是否正常?
2.我們公司的馬達控制器用了許多這種閘流體模組,每次如故障時(閘流體有燒毀的痕跡)都會全部6個一起更換!
   請問需要如此做嗎?除了燒毀的,其他的是否可用量測的來判別是否正常"?

网友:
這種零件我沒用過。不過看來是兩組 SCR 組成的,分別測量這兩組 SCR 就可知道 “這組” 的好壞了。
另外它應該是 7 支腳,上面 3 個對應到 1、2、及 3 腳,左方四個接點則是對應到 4-7。

為何一定要用這種零件,照理說用兩個 SCR (要注意規格),就可取代這個零件了,這種零件應該不便宜吧?

不妨將相關的資料 PO 上來,若有意改裝的話,站上高手很多的,不妨聽聽他們的意見。

楼主:
感謝二位高手回覆
這零件真的不便宜,目前還不敢買其他的來替換
因為之前有經驗只更換燒毀的(外部有明顯燒毀痕跡的),
其他的因為也量不出來是否有問題?所以就沒換了!但是
使用一段時間後換成燒其他顆
所以才改成6顆全換.但是真的很"兇本"

网友A:
設計有煞車功能的無刷還是碳刷馬達 ? 或是 變頻A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計有煞車功能的無刷還是碳刷馬達 ? 或是 變頻AC ?

是有刷馬達

网友B:
看你是要用交流電測試還是用直流電測試都可以
用電表測試的話,因為電流不足可能無法測量或不準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用直流12V+鹵素燈做測試
+12V串接鹵素燈再串接CSR的一號腳,二號腳接地
四號腳給予正偏壓即可觸發CSR導通點亮鹵素燈
因為鹵素燈的點燈電流較高,所以CSR被觸發後會持續導通,鹵素燈也會恆亮
圖片是以單顆不知編號的CSR+鹵素燈以DC12V做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刷馬達

那線路圖呢?
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要用交流電測試還是用直流電測試都可以
用電表測試的話,因為電流不足可能無法測量或不準

太感謝雄吧巴巴了
馬上準備材料測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