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樂金LG MP-42PX10 42吋電漿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2-07-19):
第一次維修電漿電視,先花了一天時間找資料研究惡補一下,對電漿電視的原理與架構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LG MP-42PX10電漿電視故障情形:全畫面垂直彩條,聲音正常。

查網路維修資料為Y- Board或Y- Drive-Top或Y-Drive-Bottom 故障機率最大,先換Y- Board無效,再

換Y-Drive-Bottom有影像了(但影像黯淡缺色不正常),再換Z- Board終於正常了(色彩明亮鮮豔)。

測試時發現Y- Board及Z- Board IPM 溫度很高,所以再加裝2顆風扇幫助散熱延長使用壽命。

維修成功感想:電漿電視很重(我修過最大、最重機種紀錄為46" TFT TV),電壓高、溫度高、耗電高(330W)。

再加一項價錢高(這台剛出來時賣NTD:9~10萬、維修費高、機板價格高)。

PDP型號
故障畫面
內部結構
POWER Board
Controller Board
Y- Board
Y- Drive-Top
Y-Drive-Bottom
Z- Board
X – Board ( R )
X – Board ( L )
邏輯板
視訊盒
完修測試
LG PDP維修手冊
42 PDP SVC Training Manual.zip (1.95 MB, 下載次數: 513)

网友A:
恭喜完修!
電漿的高溫真的很難處理,要在狹小的空間加裝散熱風扇,真要費盡心思,
從圖片上看Z 板的風扇應和外豰很接近,若風扇太厚恐會影響背蓋的安裝。

由於電漿零件取得不易,為求快速維修,多數以換板處理,只是成本過高,要有相同的拆機板也是可遇不可求,
而且拆機板也是使用了一段時間,零件的可靠度也是個問題,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Z 板像是 42V6(有些不同)
http://bbs.pigoo.com/thread-37382-1-1.html

网友B:
WET 你在哪??怎麼這麼厲害??給您一個"讚"

网友:
恭喜完修!維修的速度也很快真是高手喔!

网友:
恭喜快速完修!:)
Wet大連電漿電視的零件庫存也備料充足,,真是一位專業及厲害的維修技術者。

网友:
恭喜完修!超快速的

网友:
淋過雨氧化!維修需要更細心!

网友:
謝謝大大精闢的維修講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電漿的高溫真的很難處理,要在狹小的空間加裝散熱風扇,真要費盡心思,
從圖片上看Z 板的風扇應 ...

1.Z板散熱風扇取自報廢POWER(8*8CM),取4顆塑膠螺絲塞卡入散熱片溝槽再用螺絲固鎖,離背蓋還有3CM高。
   Y板散熱風扇取自報廢PC(6*6CM),取1片ㄏ型有孔鐵片再用1顆螺絲固鎖(鐵架上剛好有螺絲孔,所以都不必額外加工)。
2.其實換上去的機板我都有處理過,清潔除銹換電容(Z板--680μF/250V*2、33μF/25V-->(50V)*6,
Y板--680μF/250V*2、33μF/25V-->(50V)*15。
3.Z 板是 42V6沒錯,IPM :+VSS與GND短路,VS-188V IN 2A FUSE 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 你在哪??怎麼這麼厲害??給您一個"讚"

我在桃園縣~~上班,維修是業餘+興趣,剛好修好而已。3Q~~

楼主:
#yunchichen
3Q~~

#henrylu500
是我不會修,只好找破屏機整台買較省錢(非職業賣家、沒拆修過的),可交叉替換測試避免花冤枉錢(因為每塊機板都是千元起跳很貴滴),剩下的機板還可留下當備品,像我換下的故障機板有空還可買零件維修起來當備品。

#竹馬
3Q~~

#lcd85311230
厲害!!!一眼就看出來淋過雨(同事從回收廠買來的)還好機板零件未銹蝕。

#chit100
3Q~~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1.Z板散熱風扇取自報廢POWER(8*8CM),取4顆塑膠螺絲塞卡入散熱片溝槽再用螺絲固鎖,離背蓋還有3CM高。

Wet大請教一下:
   +VSS與GND短路你是如何處理的
  有更換哪個零件嗎??
  小弟剛好碰上這問題
  請大大幫幫小弟
  沒電視看很辛苦....
感恩.....

楼主:
1.+VSS與GND短路-->表示IPM(厚膜混合IC)內部已打穿短路,需要整個更換(有點難度)。
2.買中古良品電路板更換(簡易快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1.+VSS與GND短路-->表示IPM(厚膜混合IC)內部已打穿短路,需要整個更換(有點難度)。
2.買中古良品電路板更換 ...

感謝wet大的解說
我已經有把零件取下看看了
在外觀上也沒有看到零件焦黑的情形

由於無法送電量測IC電壓是否異常(保險絲會燒斷)
看來只能買一片來換了

所以是IPM(IC4)的問題~~
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