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5.1電腦喇叭 全部變得很小聲開到盡到好细聲

楼主(2012-07-19):
Philips 5.1電腦喇叭 全部變得很小聲開到盡到好细聲
請問我該往哪個方向 找出問題

附上低音喇叭內的版圖

先謝謝大家

网友:
VR ? 你可能要先把主板放大的方式找出來

才有辦法往後面追

楼主:
請問主板放大在那裡........??謝謝

网友:
全部變小聲,先查電源是否正常....

在查有無過信號!!

一般全部無聲,電源佔大部分!!

楼主:
全部细聲.....來電源有23V.........TDA8947J放大電源都有22V

网友:
插耳機看看聲音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有可能耳機座故障或喇叭故障也有可能VR故障

楼主:
VR壞了...拿出來check.....ok裝回又唔得到最後拿個雙聯50K試....得咗
多謝大家..........還想問那裡買VR.....5腳

网友:
VR壞了喔!!量一下歐姆吧!!

网友:
照片上看到五個 IC
輸入有幾個聲道?
如果兩個以上
音量有可能由 IC 控制
查一下 IC SPEC

楼主:
現在發覺好熱同聽4~5小時會有沙聲請問應檢查那裡.........謝謝

楼主:
找到了有一粒1000UF電容漏電換了後開了10小時都正常...........謝謝

网友(2012-09-21):
建議你由頭先檢測,先看變壓器電源電壓是否輸出正常,再檢查整流輸出電壓然後穩壓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