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綜合擴大機聲音忽大忽小

楼主(2012-07-19):
這台擴大機使用時聲音會變小聲.主音量要轉一轉固定在某個地方有時會正常
拆機發現有一顆電容漏液.一電阻炭化已不知阻值.不知要用多大電阻有人知道嗎?
開關好像也有點接觸不良.有時要按一按才會正常
其它部份照片

网友A:
燒掉的電阻已標示 390歐姆 2瓦

調整音量的VR 換掉就可以解決聲音大小聲的問題,漏液的電容也要換掉,
至少也要內部除塵再上圖片,看起來才不會那麼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掉的電阻已標示 390歐姆 2瓦

調整音量的VR 換掉就可以解決聲音大小聲的問題,漏液的電容也要換掉,

感謝wooden兄回覆幫忙.
sorry.急忙拍照.忘了細部清潔.傷眼請見諒

网友(2012-09-21):
還有一個你必做的工作就是清潔一下大小聲的VR還有高低音的VR也要清一清這樣才不會有雜音。最好用藥用酒精用化妝用的將酒精倒入噴噴瓶清潔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