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CF2772B無法開機

楼主(2012-07-19):
這台電視一天開機無影像聲音只聽到繼電器ㄉㄚ聲,拆後蓋檢查發現F802(1.25A)燒毀,Q404(2SD1428)擊穿EBC短路,以為是返馳變壓器故障,換顆中古的,再換上新水平電晶體及保險絲管,開機繼電器ㄉㄚ聲後接著好像是保險絲燒掉的聲音,依舊無法開機水平晶體保險絲又燒去,檢查一下發現R876(0.56歐姆)變1.4歐姆,RD01(15歐姆)變151歐姆,檢查Q404附近高壓電容器及二極體容量正常,還有哪裏可能有問題需檢查???

是啟動電路故障嗎?

是啟動電路故障嗎?

"DPC"是什麼電路?

"DPC"是什麼電路?

R805電阻阻值3.9ΜΩ變4.15ΜΩ

R805電阻阻值3.9ΜΩ變4.15ΜΩ

發現R862(240KΩ)阻值增大

發現R862(240KΩ)阻值增大

R876(0.56Ω)變1.4Ω

R876(0.56Ω)變1.4Ω

高壓電容值均正常

高壓電容值均正常

RD01(15Ω)變151Ω

RD01(15Ω)變151Ω

不知電源IC是否正常? 各腳阻值是多少?

不知電源IC是否正常? 各腳阻值是多少?

電路版全貌

電路版全貌

网友:
21年機器換一台吧.

网友A:
紅圈處 .藍色方塊 ..503晶振  換掉 ---問題可以解決
STR52041--壞的機率很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處 .藍色方塊 ..503晶振  換掉 ---問題可以解決
STR52041--壞的機率很低 --

B503 F30晶振更換新品後開機測試沒燒保險絲及水平晶體,但還是只有繼電器ㄎㄚㄎㄚ聲,無法開機。

网友(2012-08-18):
引用 楼主:
B503 F30晶振更換新品後開機測試沒燒保險絲及水平晶體,但還是只有繼電器ㄎㄚㄎㄚ聲,無法開機。 ...

查看看 B+電壓有沒有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