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木川加壓馬達故障不加壓維修實錄

楼主(2012-07-19):
木川加壓馬達故障不加壓維修實錄

話說上個禮拜回到老家高雄,想洗一下澎澎浴,卻沒想到水就像鼻涕一樣的留下來

頓時晴天霹靂,真是林~~老師~~卡在隔壁,想想不會那麼倒楣吧,加壓馬達才裝2年難道是壞了嗎?

(我家是透天厝沒裝前4f洗澡流水就像鼻涕狀=.=).....天氣那麼熱,我想沖涼阿(接近融化狀orz)

趕快找google大神幫忙後,開始檢修

<機器本體>

再經測試驗證,終於發現加壓馬達旁的壓力開關故障(如附圖)

(故障時馬達會無法運轉,裡面有螺絲可調整壓力值,不行還是要換-我是換了新的啦一勞永逸)

完工後,啟動電源~~感動ㄋㄟ...水就像飯店水柱一樣強拉(感動中),不過怎麼馬達都不會停哩~~拆開旁邊小圓盒發現溫度保險絲也燒掉了,所以啟動後會一直運轉,為了避免剛修好的馬達過熱燒掉,也順便換掉溫度保險絲囉(附圖)

更換完成圖
1-壓力開關250元

2-溫度保險絲150元

DIY工錢無價,謝謝觀賞Orz................

等級太低,無法附圖.....

已同步發表於卡提諾論壇......可於論壇搜尋木川加壓馬達故障不加壓維修實錄即可觀看完整版....感謝

网友:
大大應該可貼圖。不妨參考一下剛才有人問的類似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673&highlight=

网友:
jockey大您可以貼圖,可能是您圖檔太大,圖檔大小最高800*600,太高或太低都不好,站上有大大們分享縮圖軟體,您找一下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A:
RE:不過怎麼馬達都不會停哩~~拆開旁邊小圓盒發現溫度保險絲也燒掉了,所以啟動後會一直運轉,為了避免剛修好的馬達過熱燒掉,也順便換掉溫度保險絲囉(附圖)

發現溫度保險絲也燒掉,所以啟動後會一直運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過怎麼馬達都不會停哩~~拆開旁邊小圓盒發現溫度保險絲也燒掉了,所以啟動後會一直運轉,為了避免剛修好的馬 ...

溫度保險絲一般都是燒斷的,也就是供電電路會斷開,馬達應該不會轉。

有沒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溫度保險絲一般都是燒斷的,也就是供電電路會斷開,馬達應該不會轉。

有沒可能是其它原因? ...

cremaker: 大大好 !  對ㄚ我也是認為有沒可能是其它原因?

馬達都不會停...壓力開關調整壓力值不當或水迴路漏水達不到壓力值!!

不知樓主到底是又換了什麼零件,去 卡提諾論壇 也看不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不過怎麼馬達都不會停哩~~拆開旁邊小圓盒發現溫度保險絲也燒掉了,所以啟動後會一直運轉,為了避免剛修好 ...

那保險絲是自復式保險絲,小弟我認為樓主是筆誤了,他因該是想說既然拆了能換就換一換~~
到是圖呢??

网友:
我都用ACDSEE來縮圖??

楼主:
小弟不才,回覆各位朋友的疑問:
1.因已過發文已過24h已無法編輯故貼圖也沒辦法改,這點下次會再改進.
2.更換溫度保險絲原因確實是寫錯了,感謝各位朋友指導,因原保險絲被我玩到爆炸燒毀故更換,其工作原理為馬達溫度持續運轉達到60~70度(大概值)就會跳開以避免馬達燒毀,更換這顆是為了不過熱燒毀馬達(筆誤寫成持續運轉很抱歉啦--不要翻桌orz),當然朋友會問不換會怎樣(不換就是盡情玩水忘了已經經過n時,他會馬達會過載燒毀不動而已啦),不過喜歡洗戰鬥澡的朋友可以省這個錢.
3.以上,望各位先進持續指導以更進步...感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回覆各位朋友的疑問:
1.因已過發文已過24h已無法編輯故貼圖也沒辦法改,這點下次會再改進.{:10_652 ...

不會啦,來這就是互相學習的,再套句 “互相漏氣求進步”,對吧!

很高興你解決了你的問題 ^_^

楼主:
感謝版大的支持啦,也給你按個讚
最近媽祖婆家的三洋洗衣機又無法排水,準備在好好給他處理一下,如果有修好再來跟版大及各位先進分享.
但經銷商零件真的很難取得,不曉得有沒有朋友是在做零件批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版大的支持啦,也給你按個讚
最近媽祖婆家的三洋洗衣機又無法排水,準備在好好給他處理一下,如 ...

滷雞蛋大滿熱心的,他是是這方面的權威,人又很好心 ..

有需要可請他幫忙。

楼主:
感謝版大,今天已修好了,看來是阻水橡皮膨脹老化的關係,再測試幾天如沒問題,再發表供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