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傳圖相到論壇?

楼主(2012-07-19):
有那位大哥可教小弟,如何將手機裏的圖相上傳到論壇,因我是新手,謝謝!

网友:
在公告區的這篇有相關的教學,你可先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然後到 “新手貼文練習區“ 試一下相關功能。
http://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楼主:
謝謝wish大及cremaker大,兩位好心指引,用桌上型電腦貼圖,我已學會了。但是用手機上網至論壇,就不會使用貼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及cremaker大,兩位好心指引,用桌上型電腦貼圖,我已學會了。但是用手機上網至論壇,就不會使用 ...

基本上,若你的作業系統能把手機內的 ”儲存媒體“ 當成一個設備,那麼就應該在選擇上傳檔案時,能進入到這個設備或是一個其目錄中選取檔案。

不過不了解你的手機的解析度大小及檔案的大小是否符合規定。像相機拍的一般解析度都太大,檔案的 SIZE 也太大,除非修圖,否則會上傳失敗的。

楼主:
相機解析度可調640x480,所以size沒問題。問題在手機的作業系統為window phone 7.5版。在貼文中用貼圖時,顯示"輸入圖片位置",我不知該如何描訴手機裏圖形位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