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數位相機無法記憶日期時間

楼主(2012-07-20):
請教各位前輩

Casio QV-R40數位相機無法記憶日期時間 => 拆開相機後 發現一個很像 水銀電池的東西 => 但他不是水銀電池

他是 金電容 3.3V 0.22F => 這個東西很不好買, 一次要買50個 => 請教哪有零售? 或者可以用充電電池代替
http://www.100y.com.tw/product/39039.htm

ML-621 3V / 5 mAh 充電電池 鈕型鋰電池(可充電型)  這個東西 也很不好買, 一次也要買50個
http://www.100y.com.tw/product/52860.htm

請問 [ML-621 充電電池 3V / 5 mAh ]  與 [ 金電容 3.3V 0.22F ] 是否可以通用互相代替? 何處有零售?

网友A:
要看電源系統的管理方式

一般來說 使用金電容 設計上電源系統會對產生一電壓對RTC Battery充電
若用一次性電池取代金電容 會有持續充電
讓一次性電池發生露液問題的疑慮
---------------------------------------------------------------------------
找不用的舊型手機 拆看看 應該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電源系統的管理方式

一般來說 使用金電容 設計上電源系統會對產生一電壓對RTC Battery充電

請教 duncan大大
如果使用 非一次性電池 [ML-621 3V / 5 mAh 充電電池] 取代 金電容 是否可行?

网友:
如果樓主您已拆出電路板,建議上電量電容焊點端點電壓,如果低於3V,可能會充不進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 duncan大大
如果使用 非一次性電池 [ML-621 3V / 5 mAh 充電電池] 取代 金電容 是否可行?  ...

應該可以
在手機應用上 先有可充式小鋰電  再發展到金電容
印象中充電電壓不可以超過3.2V 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