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Plus SR3707 電源燈亮一秒就熄了

楼主(2012-07-20):
HiPlus SR3707 拆開內部有兩顆電容已暴漿,所以換了兩電容,按鍵全氧化生鏽故將所有按鍵全部拆下換新,換好上電後電源燈一樣一亮就滅,煩請各位前輩指下一下該往哪一點著手,因第一次碰液晶電視,麻煩大家了,過幾天拿到相機再拍內部圖給和位前輩指導一下,麻煩各位前輩了

PS,有時開機電源燈會一秒有時開機一秒它都不亮

网友:
拆機!
拍照!
在來問!

网友A:
建議補焊,可以解決的可能性很大,要量一下MOSFET跟晶體有沒有短路故障!!

网友B:
開機會亮燈後熄滅,表示有短路,要檢查一下短路原因是電源版還是AD版,有大方向之後才能續查??

樓主有說換了2個電容,那2個電容是在哪個版上的,很可能問題就在那張板子上??

网友C:
瞎子摸象,越修越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子摸象,越修越糟.

幫你按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補焊,可以解決的可能性很大,要量一下MOSFET跟晶體有沒有短路故障!!

謝謝大大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會亮燈後熄滅,表示有短路,要檢查一下短路原因是電源版還是AD版,有大方向之後才能續查??

樓主有說換 ...

謝謝大大的指教
一個在AD板一個在電源板
明天有空會再來檢測看看,今天客戶的案件在趕,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瞎子摸象,越修越糟.

這位大大請你先看清楚,這個情形並非是我更換了零件才變這樣喔 ,是先這樣了我才會拆開來看並做更換,換了一樣沒用所以才上來詢問前輩們,因為目前手上還沒相機所以也說了過幾天有相機會補上來

网友C:
越修越糟未來,瞎子摸象現在.

网友:
下棋想三步,越修越進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修越糟未來,瞎子摸象現在.

如果會愈修愈糟(未來)那代表我能力不夠,我也承認在這方面我還算新手,能力不夠,但不代表就一定有完修的機會,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來對待新手,只會冷眼來看待那說真的倒不如不要回了,瞎子摸象現在不清頭緒才會上來找前輩們討教,如果連不懂也虛心討教也錯了的話那就真的乾脆不用設求助的板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補焊,可以解決的可能性很大,要量一下MOSFET跟晶體有沒有短路故障!!

謝謝大大的建議,明天有空會再來檢測看看,今天客戶的案件在趕,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教
一個在AD板一個在電源板

這樣先把POWER TO AD的電源拆除,上電看看輸出電壓至AD有無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位大大請你先看清楚,這個情形並非是我更換了零件才變這樣喔 ,是先這樣了我才會拆開來看並做更換,換 ...

一些版友無非是希望你能把照片PO 上,比較好判斷問題點,畢竟有些狀況光靠文字是無法"完美呈現"的
版友也不是沒有"看清楚"~~ 事實上就是因為根本無法"看清楚"才會有這種回覆,你也別太大反應(阿就沒照片是要怎麼看清楚??)

版上的許多先進們有些甚至有"看圖下藥"的能力,而且下的還是對的藥~ 不是亂下的藥~~ 相信應該可以縮短不少維修時程,還可以避走冤枉路,不是更好?

對你感到抱歉!!! 因為最近再論壇裡看到一堆"被刪除"的帖子,但有些原因似乎是有"筆戰"後才發生
導致一些好的經驗"消失不見" 一些"他山之石"也無法拿來修正自己
這不是什麼好事~ 只是代表一些傳承或是經驗將"隨風飛逝"~

個人目前也還在與一張顯示卡拼命~ 也是要等到最後一批零件到手才之生死~
但圖也是要先上,不見得完全~ 但至少要讓可以協助你的先進們知道可能的"點"在哪
事半功倍 不是更好嗎n_0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些版友無非是希望你能把照片PO 上,比較好判斷問題點,畢竟有些狀況光靠文字是無法"完美呈現"的
版友也 ...

我能了解要看到圖比較好判斷問題點,但我也說明了我目前沒有相機我會再補圖上來,而且說實在的就是不懂才會鏟來請教,如果懂了何須上來請教,況且我想當初站長創這個站的意義應該是在此吧!

或許這篇沒貼圖的求助文讓某些葥輩們看的很不舒服,那很抱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能了解要看到圖比較好判斷問題點,但我也說明了我目前沒有相機我會再補圖上來,而且說實在的就是不懂才 ...

那就加油吧! 畢竟大家也是希望任何的故障或是技巧能夠有較"明確"地紀錄,方便後面的人可以查詢參考,甚至是請教不是嗎?

我修一台液晶也是遇到這種亮一秒就熄掉的狀態(背光),也是看了某位大大的Po 文才去想到也許是燈管的問題(線斷了) ,當然後面也就依此維修完成n_104|
當然你這次的狀況與我遇到的不一樣(你的是斷電,我的只是關背光)
由於看不到任何圖(畢竟很多機器內部不盡相同)所以我也提不出任何的"方向"(我也是新手,所以我的"方向"很少n_073|)
當然我也想知道你的這個案例最後會是什麼原因以及解決方式n_134|
所以也就請你別想太多了:on_115|

另外這個論壇不是"不懂"才會上來唷~~ 很多先進們是"懂"並且詳細記錄整個流程上PO 給大家學習的:on_1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加油吧! 畢竟大家也是希望任何的故障或是技巧能夠有較"明確"地紀錄,方便後面的人可以查詢參考,甚至 ...

我也很明白這裡不是不懂才能上來,一定要有會懂的人啊,不然站長何苦多設一個求助的板面呢?
算了這篇文造成你們大家的不舒服,我會要求站長刪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明白這裡不是不懂才能上來,一定要有會懂的人啊,不然站長何苦多設一個求助的板面呢?
算了這篇文造 ...

我是沒有不舒服啦~ 只是大概跟你說一下"可能"的原因而已
如果反而讓你不舒服~
哪我自爆~~~~

网友:
把注意力放到維修思緒上比較正途啦!

找時間去借個相機把圖片 PO 上來,好讓大家幫忙抓蟲。

网友:
先貼個hankhu給我的訊息給大家看︰

我先回答hankhu的問題︰
你的文章並未達到刪文的條件,所以我不會幫你刪文章。
請你再看一下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我只能再提醒你,請依版規提問。

接著我們看看一位新手雖然發問沒有貼圖,回應的人也好幾個,他們都說些什麼?
有的好意請你要貼圖,因為那是版規,也是大家研判的基本依據,有的直接跟你講有可能故障的地方,有的給你思考的方向......,其它無關維修的留言你就當做沒看見即可,因為這種情形在網路上隨時可見,也無法根治,只能自己調適。

再跟大家提醒!請注意網路禮節,這是尊重別人也是尊重自己。

网友:
我想,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很多人是樂於回答的」。可能你忽略了這個角度。

當然,問問題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問題,還是儘量把問題描述清楚。當然,有照片為佳。。。
(如果沒有照片,該量那邊的電壓或該從那邊檢查,有誰能跟你的電視進行心電感應!!??有不少維修文可是有高手看著照片,一指就指出問題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明白這裡不是不懂才能上來,一定要有會懂的人啊,不然站長何苦多設一個求助的板面呢?
算了這篇文造 ...

放心啦,被潑冷水的人(把他當成你的原動力,心情會更好喔),你絕對不是第一人,但也不會是最後一人(我也被潑過),但是你還是要虛心求問,到時侯你就是從新人變老鳥了啦,(糟糕我也是新人一個)共勉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心啦,被潑冷水的人(把他當成你的原動力,心情會更好喔),你絕對不是第一人,但也不會是最後一人(我也被潑 ...

贊成,我也被潑過,我還順著他的話講;不要太在意是真的,我會開始修液晶跟電源也是這個網站的功勞,當然我們得遵守站規,還有就是WISH說的,有些不要太在意;是否自己做的不夠??那我們去加強做的更夠,讓大家接納,我天天必上此站,多花些時間看舊文章,也可以獲得很多,我也在這裡犯過錯,但沒人苛責我,所以啊!!~~加油囉!

网友:
我個人覺得是發問態度的問題!

等待他"有空"把照片PO上來在繼續回應好了
不然隔空瞎猜也沒啥意思
換了兩顆電容,也沒提到是啥米板上的電容!!!這樣連猜都不知道怎樣猜
當然我想他也沒有仔細找過其它篇的文章

花點時間看過一些歷史文章
應該就知道遇到測試的方式與提供量測的數據
會拆機更換電容、按件我猜對於電子電路與儀表多少有點觀念

1.可以先測量是否有5V、12V等電源(電源燈一閃即按)
2.按鍵板本身是否POWER BUTTON有誤觸發

网友:
很棒的思維,先想.再儀器確定,最後更換零件.

楼主:
本來不想再對這一篇做任何回文了,但一想 這對有指引小弟的大大很不公平,所以再此回文告知此機以完全修復了,特別感謝chiaweiii 大大、eson0724 兩位大大的指引,對於某幾位人士的發文我也不想再多做回應了,bdrwu 大大您好我並非針對你而所高興,讓您誤解了

网友:
如果有不要的掃瞄器.把高壓板拆了.在注意是電壓多少.通常是12v.(不知是否元全相同).可以拿來測燈管..及是檢查高壓板是否正常.有些是高壓板電容故障.也會這樣..

再來就是拆機後目視檢查機板有無故障..先從看到的故障先處理
當然你必須要有基本的電子常識.及要多爬文
以上供參考

有很多網友.通常不看完所有的問與答過程.就一大桶水潑過來.貢高我慢.這種人會來看po交而從不交流.還不是想要看看有什麼好料的.要是他們那麼行.他們早就開店去了.賺大錢..還有空再這裡逛..別忘了一山還有一山高..

希望你別太再意..受那種人影響.我也是菜鳥一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