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1 畫面一條條直線

楼主(2012-07-20):
98年1月在燦坤買的SH3741 出現了色彩油墨化的問題,
在網拍上買了邏輯板更換後色彩恢復了,但是多了一條條直線(電視顯示黑色的部分都看不到條紋,但彩色的部分會有條紋...)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這個是邏輯板本身有問題嗎?還是其他零件也壞了.........不知道有哪位大大能幫忙~謝謝

网友:
邏輯板問題

网友A:
p大:
建議屏線整理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
建議屏線整理整理!!

小弟是一個門外漢,能請問一下要怎麼整理屏線?能教一下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一個門外漢,能請問一下要怎麼整理屏線?能教一下嗎?  謝謝~

建議您送修吧!

网友:
屏線及面板排線拆下清潔重新安裝(裝正、裝到底、壓緊)

网友:
原板as15f換一棵就會好,應該去學怎麼換,不是亂攪.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意見,我會再試試看的   謝謝~

网友B:
看到第二張圖感覺似曾相似。好久好久以前維修一台Chimei 42"電視,那片T-CON前一維修者把線路燒了,只好透過網拍買一片號稱是新品的T-CON,裝上後就一樣是滿滿的縱線條,其餘正常。
當時要退換貨,賣家扯說是安裝不良造成不給退,我也沒轍只好默認把他列入黑名單。那片T-CON至今尚未處理它。之後向同行急調一片交機。

這告訴大家網拍零件備品的價格不說,其品相及品質琛疵不一,尤其是太多拆機品或返修品都標示新品,購買後又無保障! 所以慎選賣家很重要。

言歸正傳,以上述情形個人推敲與FFC,AS15也是這顆是管gamma電壓與縱線無關。

网友:
真的有省到維修費嗎,留一點給別人賺,才壹千多.

网友:
1000多修的起來.就不會有報廢TV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第二張圖感覺似曾相似。好久好久以前維修一台Chimei 42"電視,那片T-CON前一維修者把線路燒了,只好透 ...

謝謝你,我再跟賣家聯絡看看~^^

网友C:
看你找不找得到1000多修得起來的,不是越貴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找不找得到1000多修得起來的,不是越貴越好.

個人認為維修價格或許不是重點,要看服務內容...

的確1000多修37"電視真的是偏低,尤其各區域價格本來就不一
這行情是同行價還是End User價? 含保固或無以及保固期多久都有差。
是原板修復呢還是換板維修,是換拆機品還是新品(成本價差好多)、是現場維修或整機搬回處理這來回運費和時間都很可觀。
再來是維修速度快或超慢...  如何訂價很難有標準。

只要報價雙方認可加上服務態度佳,客人滿意最重要。

网友:
樓上的說的好..贊同....

网友:
給會修的修吧

网友:
如果手邊工具足夠的話 (烙鐵 熱風槍 電表)

可以嘗試著自己修看看

反正遇到有什問題就來發問

相信板上的大大很樂意為你解決

說實在的現在液晶營幕真的不貴

買台新的相信也不是負擔不起

不過自己動手修好它

不但有成就感

更是痞酷一貫的精神

以上

网友D(2012-08-21):
我也是手上有一台,但是換了二顆AS15-F都沒用.
我看要拆面板下來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手上有一台,但是換了二顆AS15-F都沒用.
我看要拆面板下來看了.

換T-CON較快,確定不是AS15

网友D:
我有去檢查T-COM到屏的線了.
我是有疑問,我是覺得其中有二條,在旁旁的金手指有斷,接口都沒有接觸到.
我想找二條來換換看.
只是不知道,盧大有沒有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去檢查T-COM到屏的線了.
我是有疑問,我是覺得其中有二條,在旁旁的金手指有斷,接口都沒有接觸到.
我想找 ...

把斷掉的線路用漆包線直接接上,看看會不會好

如果OK就可以買線回來換,不然就直接用導線或漆包線頂著用了!!

當然只靠漆包線會有短路的風險,做測試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去檢查T-COM到屏的線了.
我是有疑問,我是覺得其中有二條,在旁旁的金手指有斷,接口都沒有接觸到.
我想找 ...

可是第一張圖是很單純的as15故障,更換就好,ic很便宜的,千萬別變成人為損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去檢查T-COM到屏的線了.
我是有疑問,我是覺得其中有二條,在旁旁的金手指有斷,接口都沒有接觸到.
我想找 ...

拔圖片po出對照尺量一下,我找找看

网友:
晚一點我再上傳照片給大家看看

网友:
拆裝軟排線要特別注意下面幾點
1.有的排線有方向性,不可任意調換
2.插入取出時不可以太暴力,以免傷害到排線或插座本身導體
3.插入時方向不可歪斜,以免鄰近導體相接觸
4.不要用力彎折與拉扯
5.清潔排線接點時不要用過硬的橡皮擦或刀片磨擦

网友:
軟排線你可以用去漬油或酒精來擦拭,插槽可用牙刷沾去漬油來清潔,但不要太大力刷。

网友:
也可以買接點清潔劑,還蠻有用的。
個人認為應該是軟排出問題,清潔後插到底,看到黑色線再下壓。

网友:
圖一是屏到T-CON的線,有斷線.
圖二是未修之前的照片.
經過更換AS15-F 二次,裝況未變正常.
再修剪有問題的排線,狀況還是一樣.
有人修過這樣的問題嗎?

网友:
圖1 是TCON上AS15問題..換了就好
圖2 也是TCON上的問題..不過是BGA

最後發的..我可以跟你說..
那個屏線..在檢下去就沒就了
這片面板..屏線他是焊死不可換的..
連我自己都很不想去動這片的屏線..
如真用不好..我目前只有星期日有空..如在高雄可以找我..外地...就看有沒有高手要接的了

网友:
那這個是BGA故障還是熱過頭了,變成空焊?

网友E:
我3741螢幕有畫面顏色反白~有高雄會維修更換邏輯板較實在的嗎?我高雄

有人知道怎麼和akgkaylin大聯絡嗎?新進連發短訊留言都沒辦法

网友:
這台不好拆(比較費時)
換一片比較快  大約   800元
自行更換價

网友:
好像跟我之前的一台32吋的很像是主機板的鋁制電容壞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3741螢幕有畫面顏色反白~有高雄會維修更換邏輯板較實在的嗎?我高雄

有人知道怎麼和akgkaylin大聯絡嗎?新 ...

大哥 你在這已經發了一片求助文,現在又在這留言找ak,我想全高雄維修電視的業者都被你問光光,如果自己不想修
也不願意給人賺,那電視可以包一包送去回收廠 要電話 是嗎我給你0925263932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3741螢幕有畫面顏色反白~有高雄會維修更換邏輯板較實在的嗎?我高雄

有人知道怎麼和akgkaylin大聯絡嗎?新 ...

『較實在的嗎?』
這什麼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較實在的嗎?』
這什麼意思啊?

『較實在的嗎?』=卡俗!!!

网友:
板主:
你買到壞的邏輯板了!一條一條是邏輯板主晶片引起!!!換一塊t -con吧!給你參考!!

网友:
已經完修唷~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 你在這已經發了一片求助文,現在又在這留言找ak,我想全高雄維修電視的業者都被你問光光,如果自己不想 ...

ak大電話我已經有了~但已經先答應別人了
這小條有人賺嚕~已經完修技術好又實在(網路真是高手雲集)

謝謝~各位大大參與討論

网友(2012-09-24):
有沒有大大有這張T-CON的BIOS資料.
我工程模式一直進不去.沒辦法知道是不是資料錯了發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