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省電燈泡的的元件

楼主(2012-07-20):
紅色的東西是啥麼阿

网友:
咖啡豆?

這個零件上面有任何文字標示嗎?

网友A:
直接看電路板上面印的標示 !!!

有可能是 PTC ~~~

网友:
熱敏電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電路板上面印的標示 !!!

有可能是 PTC ~~~

PTC +1

有的 PCB 就有印刷出來。

楼主:
小弟有在拍攝一張圖片有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這張跟1樓不一樣吧
看起來像是電容

楼主:
大大 這是電容喔  小弟就是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是電容喔  小弟就是不知道

是熱敏電阻 不過型號我看不清楚

楼主:
小弟有把它拆開了  量了一下會倒通 真的是熱敏電阻
型號:  M2  不知道對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