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式冷氣室外機的排水彎頭可以不接嗎?

楼主(2012-07-20):
    剛買的分離式冷氣竟然漏冷媒.超不開心的http://bbs.pigoo.com/thread-39652-1-1.html
拿起原廠安裝須知看了一遍.發現室外機的排水彎頭沒裝.這樣會有什麼後遺症嗎?

网友A:
版大裝的是冷暖變頻的分離式冷氣嗎?
如果是的話
室外機的排水彎頭是用在冬天您吹暖氣時,室外機會結水排水用的
如果版大不會用到暖氣的功能,不裝室外機的排水彎頭是沒關係的
如果室外機下方可以直接滴水不會妨礙到他人,不裝是沒關係的
如果室外機下方滴水會妨礙到他人,就需要裝上並接上排水管排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大裝的是冷暖變頻的分離式冷氣嗎?
如果是的話
室外機的排水彎頭是用在冬天您吹暖氣時,室外機會結水排水用 ...

昨天才處理一台室外機滴水的問題,但只是去說明,原因是室外機沒有裝排水管

機器放在一塊不鏽鋼板上,不時會有一灘水在不鏽鋼板上面,但是這台並不是冷暖型的只有單冷,
其實不管冷暖或單冷室外機都是會滴水的,只是暖氣時室外機水量會比較多,跟客戶說明好久,因為在之前客戶已被安裝者(XX屋)洗腦了,說單冷室外機不會滴水,因此客戶一直認為機器有問題,後來我直接打電話到XX屋那裏跟他們說明,以為他們聽懂了結果竟在我背後捅了一刀,打電話投訴我說我亂講,真是XXX的

以前室外機沒有人在裝水管,因為水滴在外面不會影響到自己,但後來政府規定冷氣滴水影響到別人要罰錢,所以冷氣製造商就在室外機下方設計了可以裝水管,但還是有很多安裝者習慣不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才處理一台室外機滴水的問題,但只是去說明,原因是室外機沒有裝排水管

機器放在一塊不鏽鋼板上,不時 ...

遇過很多抱怨都是想省事產生的,或者是裝配人員不熟悉機器特性,使用者又被先入為主的觀念鎖定了,原廠技師要去圓場有時候真的很為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過很多抱怨都是想省事產生的,或者是裝配人員不熟悉機器特性,使用者又被先入為主的觀念鎖定了,原廠技師 ...

   之前爬文時間都花在該買哪個品牌上.卻沒注意安裝上也有那麼多該注意的.所以原廠有付一張安裝點檢卡.應該就是要防止施工者想省事.而省略一些步驟而設計的.

   版大再請教幾個問題.
   1.像我目前新機就因為施工造成冷媒外洩.如果還持續運轉.會影響機器本身的運作或壽命嗎?
   2.原廠技師檢查完後有交代.新型的冷媒外洩後.一定要全部放空然後再做定量填充.這個說法正確嗎?
   3.施工者在來施工時我該注意哪些步驟呢?
   4.喇叭口加工時如果銅屑.銅粉進入管內會有甚麼後遺症.

网友D:
為啥有暖氣功能的室外機會滴水??

沒冷媒就別運轉,免得壓縮機燒壞變成人為....打太極的好藉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啥有暖氣功能的室外機會滴水??

沒冷媒就別運轉,免得壓縮機燒壞變成人為....打太極的好藉口 ...

   目前都沒運轉.只有最後一天測試整晚後就沒再開過了.

    a471大怎麼對冷氣的部分那麼感興趣阿.是不是也想換冷氣了.我覺得我就是功課做得不夠才會發生這種鳥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爬文時間都花在該買哪個品牌上.卻沒注意安裝上也有那麼多該注意的.所以原廠有付一張安裝點檢卡.應 ...

1.冷媒外洩如果持續運轉,要先看到底是外洩光光還是還有殘存。如果完全漏光,就擔心洩漏口變成負壓,吸入大氣中的水分,進而把水分子壓縮,變成液壓縮傷害閥門。

2.新型冷媒(R401吧),因為與水氣的親和力非常高,假如有外洩,但你確還在持續使用,有可能破口部份會吸入大氣的水氣,當水汽與冷媒混核反應後,會讓冷媒變質、劣化、酸化。產生管路腐蝕...等。
加上你用的應該是變頻冷氣吧?採用的是定量充填,不排空、抽真空,會造成添家不足或是過多的問題...

3.如果說真的您自己要監工,除非你很熟悉安裝的"眉角",抽真空(到達複合表 -30mmg/in)、站壓時間10~30分鐘以上確認管路沒有其他明顯破損、使用磅秤定量充填(通常是外積旁都會有標明充填冷媒的種類、重量)、是運轉...等

4.喇叭口在做,一般是使用切管刀在切的時候才會產生銅削,但實際在做喇叭口時,比較不會是開口垂直朝上,所以銅削比較不容易掉進去。但使用偏心工具擴喇叭口時,就有可能把這條銅削壓扁在做好得喇叭口,沒注意就鎖上,會讓這裡產生細小接縫,就有可能是漏冷媒的地方...
當然有些做的師父方式不好,真的讓銅削掉進去系統中,假如是在低壓端,就是被吸回壓縮機、如果是在高壓端,我沒記錯還有一個過濾器可以過濾下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爬文時間都花在該買哪個品牌上.卻沒注意安裝上也有那麼多該注意的.所以原廠有付一張安裝點檢卡.應 ...

找出安裝手冊詳閱~
準備電風扇,準備飲料,天氣熱~這樣師傅施工起來起毛會比較好~

1.短時間內不會有問題,如果是變頻冷氣有些廠牌在冷媒量低於某一定的量時,室外機會保護不動作,室內機只剩下送風功能~
2.是的,最標準做法是將冷媒全部洩除再依規格表上的標示用定量充填機器做定量充填。
3.室內外機喇叭口要求全部切除重做,在切管時管口要朝下,在擴喇叭口前請再要求修管路毛邊,一樣管口要朝下這很重要,必免管屑掉入管內造成管塞,壓縮機故障!
接管時要求使用扭力板手。
4.同上
5.檢查電源配線,要求做接地,室外機配線要用固定夾固定,必免鬆動脫落產生短路漏電。
6.抽真空,真空機器上要裝逆止閥,必免真空機或不明機油流入冷氣機內產生故障!
7.站空20分鐘以上。
8.破空,因為您是要重灌冷媒,要求施工技師在定量充填冷媒中先定量充填一點進機器後,再暫停充填,用肥皂水檢查室內外4個接頭是否有漏氣,若沒有再繼續充填冷媒。
9.包覆保溫室內機接管處。
10.冷媒充填完成試機,拆卸壓力錶鎖上六角螺帽後記得清洗工作閥,因為R410冷媒壓力高,拆卸壓力錶時會噴出冷媒留在工作閥上面。
11.謝謝師傅再準備飲料請師傅~

网友:
混合冷媒
混合了一種以上之不同特性的冷媒
因為特性不同 (冷凝溫度.壓力&蒸發溫度.壓力)
當有洩漏時 (不論洩漏量的多寡)
一定要全部排空之後,再將冷媒桶倒置,以液態冷媒做定量充填
以免容易揮發的冷媒,被過量吸入壓縮機系統,造成混合比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出安裝手冊詳閱~
準備電風扇,準備飲料,天氣熱~這樣師傅施工起來起毛會比較好~

天氣熱工作起來會很煩躁n_164|,滷大這樣做就對了

再次重申變頻冷氣接地真的很重要,而且一定要接在電源箱的接地端,不是隨便接在鐵窗.安裝架.或釘一支鋼釘就可了事,變頻冷氣外殼會有約60V~70V不等的電壓,此為電子基板之電容或線圈耦合之懸浮電壓,此為正常狀況
接地不僅是防止觸電,而且可防止變頻機板損壞,傳統定頻冷氣內外機只是傳送開/關電壓,但變頻冷氣除了電壓之外,還有傳送串列訊號,良好的接地可防止雜訊干擾避免基板當機甚至損壞

以我的維修經驗目前變頻冷氣室外機變頻模組故障率算是相當高的,這當中有接地跟沒接地的故障比例相差很大,觀看市面上10家大概只有1家有標準安裝接地,跟店家說明重要性,但大都聽不進去,真的很無奈.....

网友D:
收買師傅已經成為惡習了....中國人的紅包文化

似乎不給點好處就無法得到應有的服務....這是態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出安裝手冊詳閱~
準備電風扇,準備飲料,天氣熱~這樣師傅施工起來起毛會比較好~
找出安裝手冊詳閱~
準備電風扇,準備飲料,天氣熱~這樣師傅施工起來起毛會比較好~

飲料一定會有阿.我連檳榔都請了耶.還是說少了阿比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氣熱工作起來會很煩躁,滷大這樣做就對了

再次重申變頻冷氣接地真的很重要,而且一定要接 ...

tsao0427大~今天早上施工的有來重新施工.因為剛好10點還得上班.所以只有交代他們把排水彎管接好跟冷媒要放光在填充就出門了.想說這些他們應該都比我這個外行人很清楚.不會再拿自己的招牌開玩笑.但下班看到回文才知道接地的重要.目前詢問施工師傅是說原廠沒附上接地線所以沒接.但說明書上有提到這點.明天想跟原廠確認一下是否真的沒附接地線.
             另外一點有提到依使用說明書之指示容量選用變頻要用的高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若不得已使用無熔絲開關時.容量亦請遵造使用說明書之指示.切勿將電源線直接接於總開關.這裡指的容量是什麼意思.還有這個漏電斷路器是要自己準備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收買師傅已經成為惡習了....中國人的紅包文化

似乎不給點好處就無法得到應有的服務....這是態度問題 ...

這是小的上星期完成的工作,要爬鷹架及無護欄的維修場所,腳路這麼差,不跟師傅烏西一下行嗎~
如果沒這樣您會被點油做記號!
體諒一下技術人員,這就$$不好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是小的上星期完成的工作,要爬鷹架及無護欄的維修場所,腳路這麼差,不跟師傅烏西一下行嗎~

如果沒這樣您 ...

..說真的!!!有鷹架爬已經算不錯了
只是依據規則,這些鷹架看起來5M處都沒有做支撐喔~~~

剛好小弟是繩索作業技術人員
只要能想得到、到想不到都是我們能夠施工的地方

网友D:
修這種地方不是用高空作業車比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說真的!!!有鷹架爬已經算不錯了
只是依據規則,這些鷹架看起來5M處都沒有做支撐喔~~~

原本macliu 在當蜘蛛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這種地方不是用高空作業車比較好?

預算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預算問題!

     板大 施工師傅說原廠沒附上接地線所以沒接.這個說法是正確的還是因為省麻煩所以拿來當藉口的.我家是老房子原本冷氣的插座是沒做接地的.雖然之前有改220V的電.但插座裏沒有接地線是否就變成要走明線到電箱.

      另外一點有提到依使用說明書之指示容量選用變頻要用的高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若不得已使用無熔絲開關時.容量亦請遵造使用說明書之指示.切勿將電源線直接接於總開關.這裡指的容量是什麼意思.還有這個漏電斷路器是要自己準備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本macliu 在當蜘蛛人~

滷蛋大!!!

應該要正名,我們叫做"繩索作業技術人員"
蜘蛛人好像是以前的通稱...

畢竟現在的案件很多時候不是搭鷹架、吊車、高空作業車就可以搞定的
ex1:球場頂端的鋼構,要更換燈光設備,有時因為場地賽程關係,不可能讓你搭鷹架(鷹架搭、拆少說各一天)
用高空作業車當然ok,但超過10m高的地方,電力高空作業車不一定有辦法到達,引擎式肯定不能進這樣的場地...
這時就是動用我們繩索技術的時候

ex2:前陣子去竹北救援收尾,就是新建案水電沒注意,直接把AC送給整棟的LED外牆裝飾燈,結果只聽到劈哩啪啦....
該加水電公司原本說要搭鷹架,業主根本不同意、要出動吊車....業主不太同意、而且施工時間也拉長、成本增加。最後是找上我們派出2組技術人員,4人同步作業,在外牆只看到4組人的繩索,整體並不會很突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大 施工師傅說原廠沒附上接地線所以沒接.這個說法是正確的還是因為省麻煩所以拿來當藉口的.我家是 ...

接地線以前只有東元會隨機器附上,現在各原廠幾乎沒附,其實安裝人員可以自己製作,做設備接地~
很多冷氣氣插座只有兩條線,要從開關箱重拉一條地線好像很少人會去做,況且預算會增加,人客也很少會接受,至少安裝人員要自動告知,...............然後被打槍..........!
裝不裝高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也是一樣要告知,由客戶決定,漏電斷路器要自備也可以,最少冷氣要做獨立電源開關依不同噸位裝不同布雷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線以前只有東元會隨機器附上,現在各原廠幾乎沒附,其實安裝人員可以自己製作,做設備接地~
很多冷氣氣 ...

我覺得預算增加一點買個安心我是可以接受.看來找時間跟施工師傅研究看看該怎麼裝

网友:
室外機的排水彎頭
並無嚴重後遺症只是會滴水
目前法規規定必須裝上
但是有些裝機點無法裝
例女兒牆外無加裝護欄
就像魯雞蛋提供的圖片一樣
萬一故障維修人是可拒絕維修的
有些安裝人員被客人討價還價一番
只好偷雞或偷懶不裝
認為水滴不會有妨礙到別人
於是沒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