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 120W 的調速調光器, 可以改成用在 240V 嗎

楼主(2012-07-21):
預計短期內要出差到澳洲提供現場服務, 查了一下, 他們的電壓是 240V 50HZ, 電源插頭也不同台灣的

需要帶些工具, 其中之一就是烙鐵, 最簡單的那種, 220V 30W, 但一定要調溫, 所以想要把現在用的110V 120W 的調光器改裝, 使他可以用在 240V,  出發前可以在台灣先準備試驗好, 因為冷氣的電源是用220V電源, 不知道可不可以簡單改裝呢. 這個就是在用的調光器圖片

110V 120W 調光調速器改裝

110V 120W 調光調速器改裝

因為看過市售的調光器, 最低 220V 800W, 調溫效果不行, 因為解析度太粗糙, 不是全開就是不太熱, 而且還聽到 "滋滋" 的在響

基本上拆了一下, 研究過電路圖, 也找到了 TRAIC 的原件資料表
4T06A
NELL TRAIC 4T06A.pdf (408.56 KB, 下載次數: 65)

大概是這樣, 可是跟教科書的資料不太一樣, 人家教的是 RC電路並連 TRAIC, 俺拆的這個是RC電路串連 TRAIC, RC計算會不會不一樣呢.?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23893150
國外旅行用220V/110V降壓變壓器1600W
不知合用嗎

网友B:
這個可能要看調光器里面 SCR 或是 Triac 的規格,若耐壓夠,應該可直接使用,若不夠就要換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23893150
國外旅行用220V/110V降壓變壓器1600W
不知合用嗎

喔...沒試過呢
謝謝你提供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可能要看調光器里面 SCR 或是 Triac 的規格,若耐壓夠,應該可直接使用,若不夠就要換零件了。 ...

你好啊.

俺有收集了一些資料在補充在開貼, 請教可以直接用還是要RC或者耐壓之類的呢. 謝謝

网友C:
電子式降壓器,其內部均使用DIAC & TRIAC
使電感性負載較容易產生干擾
因為正弦波已被切割,輸出的波形已不在是完整的正弦波
而溫控烙鐵內部,有一顆60Hz的變壓器,如此使用,可靠度將是個問題

我的建議
直接使用60Hz的降壓變壓器即可
或是可調式自偶變壓器最高可輸入AC265V
輸出電壓隨便你調整
二次側接上台灣的插座,所有台灣的工具,全部通用
隨然頻率比台灣低了10Hz,只要注意變壓器的溫度,在使用上會比TRIAC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子式降壓器,其內部均使用DIAC & TRIAC
使電感性負載較容易產生干擾
因為正弦波已被切割,輸出的波形已不在 ...

謝謝你的建議

不過俺並沒有用溫控烙鐵, 而是帶最陽春的那種烙鐵, 要靠調光器調溫的, 不然帶太多, 行李可能會超重,
要去鳥不生蛋的地方, 工具太多也不好弄的

如果實在不行, 唯有靠調伸縮的烙鐵芯將就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

不過俺並沒有用溫控烙鐵, 而是帶最陽春的那種烙鐵, 要靠調光器調溫的, 不然帶太多, 行李可 ...

正品黃花 NO.630 外熱式帶燈無鉛長壽命電烙鐵 220V 30W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99274228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

不過俺並沒有用溫控烙鐵, 而是帶最陽春的那種烙鐵, 要靠調光器調溫的, 不然帶太多, 行李可 ...

就算調光器中的元件耐壓夠,還得考慮您烙鐵的耐壓值,這種調光器調整的是交流波的通過角度起始點,如果插電之前沒先調整在最小、或使用中調整得太大,都會很快就燒斷烙鐵中的電熱絲,請特別注意,如果能帶1隻備用烙鐵,或許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