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電容質變大了

楼主(2012-07-21):
最近電腦不是很穩,發現CPU供電電路的電壓不足

把電解電容質六個全拆下來,發現有二個1500uf的變成了2000uf及2500uf。

用電表量充放電,發現正常。這二個電容是否是正常的呢?

另外有二個電解電容則是容質正常,但是量充放電時,指針快速右偏後,慢慢左偏到快無限大,但是又非常慢慢的偏回右邊,

最後二個則是容質正常,但是無法左偏到無限大,就卡在近似最大那附近。

六個裏,還有幾個可用呢?

网友:
誤差大於正負15%就一定要丟掉。

网友:
測試電解電容時,要先用測試棒把兩根電極短路放電,電表對電容正反電極各測一次,看看是否正常.

>另外有二個電解電容則是容質正常,但是量充放電時,指針快速右偏後,
>慢慢左偏到快無限大,但是又非常慢慢的偏回右邊,

我自己沒遇過這種的,猜想可能是壞了,用實測觀察看看,將一小AC電壓經橋整後,接上此電容,以示波器觀看波形,應該是一直線,記得電容的耐壓要大於接上電容後的DC值.

>最後二個則是容質正常,但是無法左偏到無限大,就卡在近似最大那附近。

這個可能有漏電了.

网友:
六個一次都換掉吧...
換完應該又可以投好壯壯用上好久....

网友:
既然都已經拆下 , 就全部一起換吧 !!

電容是有壽命的元件 !!!

與其無法確定哪個可用 , 乾脆一次換掉 !!

也省的麻煩 ~~~

网友:
nichicon(HM)系列很常發生便宜電容表,量測不準過大的問題,同牌子其他系列就比較不會,所以其實電容這東西滿麻煩的,換掉是省力的多,不然就只能做實驗來確定好壞,假設6.3V電容那就找3V變壓器經過橋式整流,3*1.414=4.242大約,然後示波器量他輸出電壓,量幾個小時或幾天,後面可以的話加個負載再來測試會更準,就能確定電容可否使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經驗,聽起來好像還是全部換掉比較保險,不然做實驗要花上一段時間,想想也是滿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