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已解決)問一下LCD面板的症狀問題

楼主(2012-07-21):
這種症狀應該還滿常見的。但很抱歉,沒照片。

就是螢幕一通電就會全白,然後不均勻的變灰,愈炊愈灰,還雜了一點很少的彩色(一點點)。

這問題很久以前已經上來問過了,有人說面板壞了,沒救!看起來也確實是這樣。是T-CON壞掉吧!!

但昨天又遇上一台,症狀也一樣。心想,應該也沒救了吧~~~

只是剛好記得有一台面板有亮線,但其他都正常的螢幕,就想自己動手實驗一下好了。反正都壞了。。。。

就拿這片認為是故障的LCD面板換掉有亮線仍可以用的面板,結果發現這片故障面板竟然是好的!!!

====================

換句話說,AD板故障的症狀也是這樣!!!??

有人因為這種問題維修過AD板嗎??大多是壞哪裡!!??(我是懷疑那顆負責送資料給面板的晶片啦!!)

(大家以後別看到面板出現這種症狀就判定面板故障,反倒是浪費了一片寶貴的好面板。。。)

网友:
t-con由 ad板供電
t-con本身電源管理電路不良
或ad板無供電給t-con板
所表現出症狀是相同的

网友:
供電已經是樓主具備的基本功了
MCU數據出問題也會這樣 它開啟了背光
但沒有同時讓SCALER正常工作
所以讓您看到不該看的畫面
工作時序產生錯誤所致
有的重燒程序會好
有的要一併更換硬體
有的要查修AD板障礙..

君不見更換替代高壓板時的基本功
BLON 與 DIM接反時 關機時背光不會熄掉就會產生這種畫面
會看到不該看到的東西

网友A:
沒看見圖..有時有圖也難分變..何況是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見圖..有時有圖也難分變..何況是文字

http://bbs.pigoo.com/thread-22655-1-1.html

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台故障症狀。

後面遇到的是類似這樣,不均勻變灰,愈來愈灰黑。再來就進入待機,因為沒有訊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22655-1-1.html

這就是我說的第一台故障症狀。

遇到這種狀況 要單點面板去試

一步步排除才是上策

网友:
好一個技術分享!!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