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W2234S顯示異常[完修]--後續之AD板"亂亂舞"

楼主(2012-07-21):
跟大家說聲抱歉,小弟在這篇"LG W2234S顯示異常維修"維修中,雖然LCD從無顯示到有畫面,但還不算是全部
完修~~原本以為畫面會出現斑塊,換掉訊號線應該會正常,事實並非如此,使用幾天下來,換過2~3條訊號
線,邊框的地方還是會出現黃色的斑...想進入工模設定為default值,怎麼按也進不了工模..這塊原廠的
驅動板問題還是存在~~

(這三張是維修前螢幕截圖,框起來的地方會出現黃色色斑..換完驅動板後..又變正常,色斑沒了)

上網拍買一片大小相近的驅動板..這塊與原來的都是同一家製品,這塊ILIF-045原是用在Acer X223W的
拆機品,一樣都是驅動22"的面板,要點小弟這片面板應該也行~~這...可能嗎!?試試就知道了

與原用的驅動板ILIF_092的比較..大了些,但是還能塞進鐵殼裡..

面板供電(5V)位置相同

P+I板過來的排線,只需接6pin..最下方2支接腳空著不用

keypad比較麻煩..沒ILIF-045的線路圖,PCB上也沒印說明..不確定那8支pin腳怎接的,不夠的連接線
,先用飛線接起來用...

多個DVI接頭,自己想辦法挖個洞吧~~

Scaler運作時會產生高溫,貼個散熱片稍稍降溫~~

改裝前,開機會出現LG的LOGO~~

改裝後...變成...無所謂啦,偶不是品牌迷~~
畫面已正常...不再出現黃色色斑~~

這樣"亂舞"的構想,其實是跟電腦主機類似,主機故障不開機,power與顯卡都正常,而面板就看做是
顯卡吧,主板故障,換一片能支援顯卡界面的主板,原故障的華X主板換成技X的主板,一樣能繼續用下
去~~謝謝觀賞

网友A:
勇氣大!!技術高!!!
大大不知道怎樣修改"按鍵"
謝謝您

网友:
粗工幼工攏厲害~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氣大!!技術高!!!
大大不知道怎樣修改"按鍵"
謝謝您

不專業的改法:
1.ILIF-092..舊的開關板上三個"472"貼片電阻全拆掉(背面有印各pin腳功用,但pin7應該是印錯,並非GND!...
                pin4與pin8空接)

2.ILIF-045..改裝用AD板
               pin1 => Menu
               pin2 => Down
               pin3 => 沒改,因為試不出是啥
               pin4 => 沒改,同上
               pin5 => LED_Y
               pin6 => GND
               pin7 => LED_B
               pin8 => power on/off
因為沒線路圖,以上只是我測試的結果,參考就好,別照抄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專業的改法:
1.ILIF-092..舊的開關板上三個"472"貼片電阻全拆掉(背面有印各pin腳功用,但pin7應該是印錯 ...

所以是LOW啟動!!
感謝大大分享密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