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電池無法充電

楼主(2012-07-21):
宏碁d255e小筆電買回來只用一次,大約放6個月沒用,電池忘記拔掉
前天拿出來要用時,發現無法充電,充電指示燈慢速閃爍就這樣充一天半
還是無法蓄電,這樣電池是不是掛點了?還是另有方法救回來?

网友:
只好單顆拆開充電後檢測(鋰電3.6~3.7約3~4 串跟2並)

网友:
有時後電池放久完全沒電用配接器會變無法充電
如果有恆流電源先找出電池正負端的接口
慢慢調整電流讓他先慢慢充
就有機會救活那顆電池

网友:
BIOS更新看看,ACER 之前一批KAV10 小筆電..BIOS有問題....一堆無法充電的

网友:
鋰電池放久沒充電,電池很快就壞掉,只能救看看囉!

网友:
放電過頭電池充不進去了

网友:
過度充電跟過度放電.都是電池壽命最大的殺手

网友:
沒錯
一直電源插著很容易掛
電池盒又不好拆

网友(2012-08-21):
原來如此阿
很多人都不知道電池的使用訣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