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扇無動作

楼主(2012-07-21):
請問各位大大依各問題..我從回收廠要一台電風扇拿回來修發現一各問題就是插電完全不會動用電錶良繞組也沒動作...換ㄌ溫度保險絲也沒動作..換ㄌ啟動電容也沒動作該怎ㄇ半ㄋ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网友:
那你測量線圈的阻值是否有發現異常?又或者你有沒有測量電源線或者開關部分有無問題?

网友:
往最簡單的方向去想,說不定是插頭裡面斷線了!

网友:
可能像版主所說的,電源線的問題

网友:
插電完全不會動用電錶良繞組也沒動作

表示馬達線圈斷線了.......................   可以拿回去回收場了!!

网友:
[電錶良繞組也沒動作...換ㄌ溫度保險絲也沒動作..換ㄌ啟動電容也沒動作該怎ㄇ半ㄋ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

什麼叫  電錶繞組也沒動作 ??? (會有什麼動作)

換ㄌ溫度保險絲也沒動作 ???

換ㄌ啟動電容也沒動作該怎ㄇ半ㄋ ????

直接換一台新的比較快吧 !!!

网友:
如果量了馬達繞組是斷線的話~就甭修了吧!
除非是斷在繞組抽頭出來和電線接續的地方,那就還可以嘗試DIY一下!
雖然馬達燒了可以請電機行重繞~但這個花費划不來的!
畢竟現在的電風扇便宜的讓人驚訝!不過.......品質好像也比以前差了好多!

楼主:
多謝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用手轉轉扇頁會不會卡卡的,說不定是軸承再作怪....

网友(2012-09-22):
只能回收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電源線內斷線

网友:
既然測量馬達線圈無阻抗.那就送回回收廠再換一隻回來修n_119|

网友:
你們都錯了
從頭尾是根本就沒插電

网友:
如果線圈重繞把它改成風力發電機會不會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