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YNAVIEW 亨輯電視類似面板故障或是T-COIN

楼主(2012-07-21):
請問一下這台電視,是面板故障或是T-COIN故障,之前故障是電原板故障,更換過電源板之後變成這樣!快暈倒!

网友:
算你雖小!復原退件吧!

网友A:
面板掛點
真的粉不好跟客戶解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掛點
真的粉不好跟客戶解釋...

原電源故障應該看不到畫面!
修好才能知道.怎能怪到維修人員.
沒什難解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電源故障應該看不到畫面!
修好才能知道.怎能怪到維修人員.
沒什難解釋! ...

還原退回,說「找不到料」不就好了。

不然說,面板故障,要換面板。。。。。

网友C:
我個人感覺應該是COF(Chip on film)驅動IC燒掉了吧.......猜滴@@lll

网友D:
確定是面板故障..只是先前電源板故障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個人感覺應該是COF(Chip on film)驅動IC燒掉了吧.......猜滴@@lll

你好!您是說面板上IC掛掉嗎?這片面板是23吋的有T-COIN的....也曾懷疑T-COIN壞..但是苦於沒T-COIN來交叉測試....但是這台液晶電視...經過半小時(熱機)之後就全部正常,感謝您的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定是面板故障..只是先前電源板故障怎來......

電源板壞一推零件..110V...過後保險就掛掉了,橋式整流也掛,看到一次測開關電晶體也掛....旁邊安規電容也掛...應該掛一推零件....我連修都沒修...直接換新比較快...猜測應該是遭雷擊,客人專去回收場收的=.=

网友:
是面板故障

网友:
面板故障~~加熱壓會好

网友:
過一陣時日熱機就不會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您是說面板上IC掛掉嗎?這片面板是23吋的有T-COIN的....也曾懷疑T-COIN壞..但是苦於沒T-COIN來交叉測 ...

真好。熱機就能恢復。
我的是SONY40" 故障點是在上方1/4區塊,我也是過熱機也是無效,過幾天準備退回客戶了

网友:
如果是奇美v320b1-c01的面板的話那是有解的(無須熱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