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 CMV_743A (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2-07-21):
這是這次的主角
CMV_743A

CMV_743A

CMV_743A

背面銘版

背面銘版

狀況為不過電~~ 接電無反應~ 無法開機~~

拆開外殼~~~

分解01

分解01

再拔鐵蓋

分解02

分解02

然後就明顯看到問題點

P+I

P+I

更換問題零件及補焊點後裝回

修復

修復

出現畫面囉

測試

測試

本次換下來的零件

屍體

屍體

運氣較好,就壞那些零件.. 只是壞到連開都開不了n_009|
謝謝收看囉~~

网友A:
恭喜完修哦!
P+I 板上的電解電容最好全換了,免得日後二修,變色區當然要補焊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哦!
P+I 板上的電解電容最好全換了,免得日後二修,變色區當然要補焊一下哦! ...

有啊~~ 我全加焊了.... 只是總覺得.. 為什麼原廠上的錫總是又少又薄咧.....(太省了吧n_011|)

网友:
這是廠商在 cost down 下的產物

网友B:
我也覺得廠商的銲錫
是不是用焊錫機全自動的呢?
因為真的好薄!

网友C:
基本上看廠商製程設備 & 工程師的經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H2tE9Wct4U&feature=related

助焊劑比例... 爐溫... 波焊高度...治具..吃錫時間..cost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LEUkNbOqnU&feature=related

約6分開始

--------------------------------------------------------------------------------------------------------------------
這種最棒......生產線不太會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3ChAaaC-sY&feature=relat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覺得廠商的銲錫
是不是用焊錫機全自動的呢?
因為真的好薄!

如D大所說~~助焊劑比例... 爐溫... 波焊高度...治具..吃錫時間..cost .............
我看最重要還是在cost跟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看廠商製程設備 & 工程師的經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H2tE9Wct4U&feature=related

看了這些影片,記得年少時在pcb插件代工場待過,代工台灣三洋板子,每塊板子都要過二~三次錫爐
上助焊劑→過錫爐→過剪腳機→上助焊劑→過錫爐→上助焊劑→過錫爐
過錫爐都還要看零件角度起爐,以降低焊點短路的機率
難怪以前器產品比較強壯

网友:
這應該是cmv的通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