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Y LED電路會爆炸的問題
火..

楼主(2012-07-21):
事情是這樣的,前幾天開始不斷的想做LED燈,不過都不是很成功,我參考下面兩個大大的,其實是同樣的方法,根據他們做法,我如法炮製一番
bbs.pigoo.com/thread-28074-1-1.html
wretch.cc/blog/bx2aw/12809817

由於不是電子本科生,所以不懂,根據他們的公式,我想說用20顆LED為一組做成,用5mm LED 電流量20mA~25mA

第1顆使用橋式整流二極體DB104如這兩位大大的一樣,然後正極接LED,負極接2K電阻,「~」接交流電,我都沒焊錯,他亮了大概2~3秒,就看到電阻冒火燒焦~然後關掉,不過電阻不能用了,宣告失敗
第2次跟上面一樣,不過把電阻接在正極一樣...燒掉~(新的電阻)

聽說是要看那個耐功率,聽說要用水泥電阻以上的等級,我用的是兩顆黃色外觀電阻(跟那1/4W電阻一樣)

所以這裡我知道是電阻耐功率太低

於是我去找公式計算,因為我那時手邊只有各種1/4W電阻,第3次聽說加電容比較好

於是LED並了一顆電解電容200V15UF(正負極無誤),LED負極串51K 1/4W電阻,是亮了,不過如預期一樣超暗,還亮了一陣子就關掉

這裡我知道電阻阻值太高導致電流量太低很暗

後來想說試著增加亮度的方法,找到可以並聯電阻增加電流量而提高亮度,於是原本負極串著51K電阻1顆變成那塊區域並了21個51K的電阻,換算阻值是24XX,感覺亮度差不多,於是實際投入使用測試

用了半小時多後突然LED滅掉一大半,嚇到立即斷電,發現電阻並聯的錫全融化後電阻掉到LED形成亂七八糟的電路了(電阻沒燒焦但是,錫都融化)

這是問題1,為什麼它會融化啊?

後來想耐功率分散在21顆不行,那我算了用36顆led也就是36*3=108v那接近110,且換算電阻只要100歐姆1/8w我手上有120歐姆1/4w於是就用,沒想到一通電,橋式整流二極體DB104不斷冒火,馬上立即把電給切斷,這個方法與上面點了半小時的方法一樣,都有加電容,只是LED數量20變36,阻值51K21個變成120歐姆1個

問題2:問題1我只知道熱度太高錫才會融化,所以想說阻值低就不會太熱,為什麼36顆LED,阻值只知道需要100歐姆1/8W,為什麼我用120歐姆1/4W那個橋式為啥會冒火?

於是上面都不行的情況下,我想說是不是需要把LED電流量從20MA再往下降,於是我想說低於15MA,36個LED降到27個LED,並且串上2K1/4W電阻,結果整流二極體DB104噴火,過一下子來不及拔插頭,就碰一聲,交流電線與電路板焊點斷掉了,我看到是電路板炸飛,且斷掉地方附近有如炮竹炸過般的

問題3:因為碰到問題2所以我就猜測應該是某位大大說喬式會把110V交流變成平均98V直流,這裡我不懂為啥是98V?那我改成27顆與那兩位大大的28或29都來的相近,且我阻值只是換2K1/4W,為啥會爆炸?

後來我就去買了5W電阻超大顆白色方形的那種2.2K採用大大只有橋式整流二極體接LED+電阻,LED採22顆,電阻採2.2K5W,通電1分鐘很亮,然後斷電檢察電阻有無過熱,結果是沒有,第2次通電,看到一閃一閃,以為火光四色,結果是看到正極與負極各有2顆LED在閃,我斷電,後來試聽說LED可能體質不好,不影響可通電,結果通電不到5秒碰的一聲,我立即斷電之前碰一聲的情況下交流電與喬式之間的電線或焊電都會炸斷,這次卻完整無缺,而且碰的一聲後還亮著並沒有像之前馬上熄掉,橋式整流負極端發現有爆炸痕跡

問題4:為啥電阻還是會有這個原因啊?

除了電阻不行之外,我有試著
bbs.pigoo.com/thread-28533-1-2.html
這位大大的電容方式,接16顆LED燈泡,就如他的方法,麥拉電容我改用0.1UF串在交流電的其中一條電線上,跟他的一樣,在接到喬式整流DB104,直流的部分接LED並聯200V15UF電容,會亮,2小時都沒發生什麼事情,但是亮度超暗超級暗啊~,我測了LED電壓在2.6~2.7之間,電流量約5~6MA根本爆暗

我現在是有打算就用電容式的,再找有沒有大顆的麥拉電容可用,聽說155J比較好。

問題5:請問電解電容是越大越好嗎?因為我聽要濾波用,可以不減LED壽命,有人說不要太大,小一點的較好,只要電壓夠就可以,但有人建議UF值大一點100或200比較好,濾出來的波比較接近直流,是這樣子的嗎?

以上測試都是確定是好的零件下去測試的,壞掉後都不用

誰來幫我解決一下,上面這些試驗,已經掛掉了4顆橋式加11顆LED燈泡了~~

楼主:
wretch.cc/blog/bx2aw/12809817
前面要加3個w和1個點「.」
因為我不能使用連結,可系統一直要我用連結所以就只能這樣 抱歉~"~

网友:
看完了,但是沒看到您用的是什麼顏色的LED?

网友:
我也看完了 !!

建議你再好好的研究一下 led 相關文章 !!!

[ 我現在是有打算就用電容式的,再找有沒有大顆的麥拉電容可用,聽說155J比較好。]

安全至上 !!

110V直接推LED的疑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22397-1-1.html

電容降壓原理和計算公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31-1-1.html

自製LED燈泡含電流測試(測不到交流電流)
http://bbs.pigoo.com/thread-28210-1-1.html

楼主:
全部單一用白色的~我要取代省電燈泡用的

楼主:
自製LED燈泡含電流測試(測不到交流電流)
這篇我有看過,可當下只有0.1uf麥拉可以用,用了兩小時,就是超暗的= =
led才2.6v達不到要求的3v~3.2v
電流才5~6ma
所以是不是要照bbs.pigoo.com/thread-28533-1-2.html
和bbs.pigoo.com/thread-28252-1-1.html
我看到麥拉是155J
如果沒有這1.5UF的話是不是可以拿一堆0.0XX~0.1並連接到1.5UF??
我還是不懂為什麼電阻下我方式一樣就會不同的結果...非常疑惑
只是那爆炸聲不小...至少有沖天炮飛不起來就地爆炸的聲響

网友A:
整流後有加電解電容輸出電壓約是155V,你用36顆當然不行
再說你電容用15U的也太大了,改用4.7的就好了

网友B:
把你的電路圖、成品圖PO上來看看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製LED燈泡含電流測試(測不到交流電流)
這篇我有看過,可當下只有0.1uf麥拉可以用,用了兩小時,就是超 ...

為什麼會特別 引用 你的那句話 !!
最主要讓你瞭解 , 用多大的容量是算出來的 , 而不是用 聽說 來的 !!
你對電路原理不了解 , 所以要你多看別人的文章 !!

當你瞭解了電路原理 , 經過了計算你就可以得出你要用的電容容量 , 直接網購就 ok 了 !!!
就不必用 0.1 的 並聯一大堆了 !!!

你不是說用 0.1 時超暗 , 那你可以試著 並聯看看要到多少 uf 才能得到滿意的亮度 !!!
那就可以用 一顆 相同 的容量取代 !!!

而你說你的電路爆炸 , 沒有人看到你實際的線路 , 使用元件規格 , 你只是文字敘述 , 或許你忽略了很多重要
的關鍵問題 , 那麼有誰可以回答你為什麼會爆炸呢 ???

网友D:
LED 有工作電壓的特性 紅色約2V  白光約3.0~3.2V 電流約18MA, 110V經過橋是整流後並上10UF (這是省電燈泡的基本配件) 串上 330歐姆1/2W電阻 再串51個白光LED就OK了,一共5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後有加電解電容輸出電壓約是155V,你用36顆當然不行
再說你電容用15U的也太大了,改用4.7的就好了

我就只有15uf的,從省電燈泡拆下來的
為什麼36顆led不行?我不明白為啥冒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電路圖、成品圖PO上來看看嗎!!

目前沒有成品,多個都受到爆炸而損毀所以都拆解供後續的測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會特別 引用 你的那句話 !!
最主要讓你瞭解 , 用多大的容量是算出來的 , 而不是用  聽說 來的 !!

大大
在下因為不懂,所以到處打聽,不過我那0.1uf是用0.047+0.033+0.01+0.01並連而成,雖然這幾類的電容很多但是要並連到要的我怕會有電阻21個並聯融化錫的下場~或是又有爆炸危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在下因為不懂,所以到處打聽,不過我那0.1uf是用0.047+0.033+0.01+0.01並連而成,雖然這幾類的電容 ...

電阻並聯阻值下降 , 跟電容並聯是不一樣的 !!!

每個元件有每個元件的特性 !!

等你看完文章瞭解後 , 就不會有這樣的虞慮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 有工作電壓的特性 紅色約2V  白光約3.0~3.2V 電流約18MA, 110V經過橋是整流後並上10UF (這是省電燈泡的 ...

大大
我的省電燈泡都是15uf,只有唯一一個是22uf(同牌子同型號)~
只是想說用20個左右達到省電,所以不是要做大大這種帥氣的門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的省電燈泡都是15uf,只有唯一一個是22uf(同牌子同型號)~
只是想說用20個左右達到省電,所以不是 ...

15UF 22UF 都沒關係!! 問題不在那裡!!  痞酷網上面許多同好 高手 都有不同的做法,你的問題出在 對於 電路的基礎上面, 你把 LED 就當作 小手電筒的燈泡來做比喻,你應該不會把 110V (市電)直接給他接上吧!! 因為他只用2個電池(3V) ,可是你把他串上40顆 這時接上110V 就會亮但不會太亮(亮到燒掉),若接上 30顆 或是 50顆 他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原因你應該知道吧!! 發光二極體的特性就是 有最低發光電壓,以及吃掉的電流 低於最低發光電流就不會亮,給太高的電壓他就會消耗更高的電流(也會發熱),所以為何110V供電要串接到50顆LED ...
你用 20個LED 很抱歉電壓就要供給他(串接)40V(紅色)~60V(白色),這是特性!! 假如你用 110V給他那剩下的電壓就要用電阻或(電容+電阻) 把他吸收!! SLIMBOY大有發表過一篇計算... 電阻多大瓦數也是用算的...

网友E:
基本上...網路上有很多相關文章建議你可以去看看
http://www.wretch.cc/blog/bx2aw
這是網路上一位高手的部落格~或許會有你要的答案
如果你有 Android 手機或平版的話...建議你去下載這個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26-1-1.html
基本電路相關知識還是要有~不然等你做好了,省電省個10年也賺不回花在研究上的材料費
這也不就浪費了省電的美意~
I=V/R   R=V/I   V=IR   歐姆定律既好用又好背:)

网友F:
若沒底子乾脆用沒使用的手機充電器來玩就好了,一般是DC5V左右很安全用電阻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的省電燈泡都是15uf,只有唯一一個是22uf(同牌子同型號)~
只是想說用20個左右達到省電,所以不是 ...

110VLED:

記得串聯的電容一定要用250V麥拉(塑膠)電容: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6&l=f&fid=9

网友:
基本電學再去讀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網路上有很多相關文章建議你可以去看看
http://www.wretch.cc/blog/bx2aw
這是網路上一位高手的部 ...

那篇LED文章我有看過,歐姆定濾我是沒有背,但是有公式放在旁邊加上電阻計算機程式算一樣還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UF 22UF 都沒關係!! 問題不在那裡!!  痞酷網上面許多同好 高手 都有不同的做法,你的問題出在 對於 電路 ...

我是算過,如果只是喬式+電阻
22顆LED=66V電流20MA=0.02A
(110-66)/0.02=2200
至於電阻耐瓦數算出是3W所以我直接買5W
不過問題依然在,爆炸的地方不是交流的電線上,不然就是在橋式整流那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沒底子乾脆用沒使用的手機充電器來玩就好了,一般是DC5V左右很安全用電阻限流就可以了 ...

大大~這不是要玩~~是要一般室內照明用的,不是那種小夜燈~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0VLED:

記得串聯的電容一定要用250V麥拉(塑膠)電容: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17/article?mi ...

這篇有看過,只是疑惑它的成品怎會看起來有5個二極體(不包含LED)
而他電路圖只有4個
我有想改用電容,感覺電阻降壓危險很大
目前還在找0.5以上的麥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這不是要玩~~是要一般室內照明用的,不是那種小夜燈~

一樣可以呀!
找個輸出有500mA的就可以驅動20顆左右了,夠你用了
500/20=25顆
再不夠用找個DC12V 500mA的就可以3串20並(3*20)60顆比你現在作的電路還亮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篇有看過,只是疑惑它的成品怎會看起來有5個二極體(不包含LED)
而他電路圖只有4個
我有想改用電容,感 ...

那個部落格就是我的部落格了。
成品後面的二極體是拿來當跳線用的...你直接照著電路接即可,如果LED少於10顆建議串一顆200歐姆1W的電阻哦!
要定電流20mA麥拉電容0.47uF就夠了呀?因為壓差很大,電阻得要用很大顆才安全

网友H:
如果開版大大可以提供線路圖(手繪也行),可以更快速找到你的問題點,不然我看大家的回文都是在猜測.

楼主:
我不是很懂電子電路專業的電路圖,所以用我自己的表達方式
這兩張是一開始做的兩個,只在於電阻在正極還是負極,圈起來的地方是燒焦的地方,只有電阻燒焦
這是亮了差不多用半小時多,結果LED滅掉一大半,拆開看電路發現電阻兩側焊點的錫都融化,圈起來綠色的地方
這個是36顆LED的時候用的,綠色圈起來的地方是噴火的地方,是整個橋式的腳都噴火
改成27顆LED後,橋式依然噴火,但是噴到一半,AC110V其中一條線就爆炸
這是與兩位28LED和29LED用電阻一樣的做法,但是第2次點亮的時候LED就會閃,閃爍頻率目測大概1秒10次左右不是60或120那種看不出來的是很明顯,閃爍的LED共4顆,正極與負極兩端各2顆,第3次通電時候就喬式爆炸了,圈起來的負極有爆炸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開版大大可以提供線路圖(手繪也行),可以更快速找到你的問題點,不然我看大家的回文都是在猜測. ...

我剛剛畫好了電路圖~問題點都用綠色圈起~

网友:
一般要用電容器的Xc當阻抗,電容要先串聯在AC電源側,之後再進橋式整流

依你的接法1~5圖整流濾波後就DC155V了(110V*1.414=155V)

20顆白光3.2V*20=64V
155V-64V=91V(由電阻負擔)

LED以20mA電流計算
I=V/R
R=V/I
所以R=91V/20mA=4.55K歐姆
P=V*I
P=91V*20mA=1.82W(_電阻消耗功率)所以選2W以上

楼主:
某篇有提到沒加濾波電容相當於每秒開關120次,加電容可以讓波形更接近直流,說是要155v來算,我以自己第2個電路方式一樣,22個led電阻的地方採用兩個2.2k之5瓦電阻串連
(155-3*22)/4400=20.23ma
這次我有算的誤差非常的小只是多了0.23毫安培,通電亮一下立即看到橋式噴火爆炸,然後交流電輸入端被炸掉,這次炸掉還是燈座,我側邊被炸了2個小洞((有點害怕把家裡炸掉...
該橋式在爆炸後已經壞掉了...
不過在爆炸後有位網友和我說電容與喬式正極之間要串連220歐姆電阻,說喬式噴火與爆炸的原因是我電容量用太大,通電的瞬間電流量太大,造成橋式短路而噴火和爆炸= =
至於那網友說交流電爆炸是因為橋試燒壞了後通電就爆炸....

所以我迄今最後2次已經沒啥誤差一樣爆炸,只剩2個橋式可用了ˊˋ
剩下的只有16個1N4007S二極體共16個(可不知這個與1N4007有何區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懂電子電路專業的電路圖,所以用我自己的表達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Dave大大
我的橋式使用與這篇大大一樣DB104,腳的位置一樣
bbs.pigoo.com/thread-28074-1-1.html
~」這個符號不是都接交流電,他要接去LED的負極嗎?
wretch.cc/blog/bx2aw/12809817
圖也參考這位大大的,除了這位大大電阻的瓦數算錯之外應該就沒有吧
這兩篇大大都是「~」這兩個分別接交流電,+與-接到led電路的正與負,所以我接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ave大大
我的橋式使用與這篇大大一樣DB104,腳的位置一樣
bbs.pigoo.com/thread-28074-1-1.html

了解~那腳位沒錯

网友H:
DB104用於AC110整直流如果接腳沒錯,應該是沒問題.
或許你可以把零件分組(DB104-A組,電解電容-B組,LED+電阻-C組)
然後A組->B組->C組接上去,
每接一組上去停留一段時間觀望看看是否有問題,
看那一組接上去才出現問題,
或許可以找到問題點在那,
你有考慮用電容限流方式在做嗎?
就是在AC端找1支接腳串1顆0.47UF/250V金屬化薄膜電容,
這樣可提供約20mA的電流給LED,
只不過LED要4~50顆

网友J:
牛有個小小的疑惑..... "為什麼不接一個保險絲呢??"
最少, 不會爆得心驚膽跳...

另外, 有沒有試著用串接電錶量一下電流???
是不是因為電流過大, 才引起燒毀??

牛有做過用電阻做壓降... 但效果不好... 因為電阻都會發燙!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4141

後來做的, 都是用容抗做壓降的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5469

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有個小小的疑惑..... "為什麼不接一個保險絲呢??"
最少, 不會爆得心驚膽跳...

牛大
因為沒有買保險絲而且我還沒有確定可行,用保險絲也很燒錢~
爆炸跟噴火我無法靠近量到電流
電阻發燙是耐功率太低了,我電阻把錫融化也是燙到過200度C
所以在找麥拉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DB104用於AC110整直流如果接腳沒錯,應該是沒問題.
或許你可以把零件分組(DB104-A組,電解電容-B組,LED+電阻- ...

大大
我有用電容線留做過1次,不過在下的麥拉雖然一堆但是都是0.00X~0.0XX的
只有用4個麥拉並成0.1UF(耐壓250~1200不同耐壓值並連)
測試兩個多小時~不過亮度不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有用電容線留做過1次,不過在下的麥拉雖然一堆但是都是0.00X~0.0XX的
只有用4個麥拉並成0.1UF(耐 ...

0.1uF用公式算才4mA

楼主:
引用 网友H:
0.1uF用公式算才4mA

我晚點試試0.39UF與0.22UF並連(耐壓都400V)的試試看
((可惜0.1UF找到1X個可是耐壓都只有10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晚點試試0.39UF與0.22UF並連(耐壓都400V)的試試看
((可惜0.1UF找到1X個可是耐壓都只有100V.... ...

金屬化薄膜電容要250v以上,
不然....驚喜不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個部落格就是我的部落格了。
成品後面的二極體是拿來當跳線用的...你直接照著電路接即可,如果LED少於1 ...

大大
小弟有參考您的部落格用0.47UF麥拉和電路,不過小弟我沒有0.47UF
只能用0.61UF(0.39+0.22)來測試,不過有幾些LED會閃爍,且換掉後又有另批閃爍,且已經過半被換,其中有1~2顆是換兩次(新的)
我的電路除了麥拉0.61UF之外整流後有與LED並聯22UF200V電容

我以為是電壓過大不過我陸續換了很多電阻120、220、390、1K都有此問題

然而我又以為是電流過大((前面因為爆炸幾十次,甚至有2次在測電壓時在我距離不到半公尺爆炸,所以沒有很多次不爆的情況下不敢輕舉測試,恕小弟膽小))

所以把0.61UF降到0.39UF,因為大大您的0.47UF說測到23.6MA,所以我想如果0.39UF
應該就20MA以下(0.39UF/0.47UF*23.6MA=19.6MA)

有串1K電阻並測試電壓約57V(白色LED22顆應該要在66V)電流約18MA
測試完後,沒多久就有幾顆陸續閃爍,測10分鐘前5分鐘22顆掉到17顆LED最後5分鐘都沒問題

小弟不才,只看到有很多人說LED閃爍然後最後都不亮表示LED掛掉了,不過這些閃爍到最後不亮的全數拆下來用3V電池(水銀電池)測試5~10分鐘,都會持續亮,亮度差不多,小弟非常疑惑,不知大大您知道這是什麼問題嗎?

另外我有看版上這位大大的http://bbs.pigoo.com/thread-28210-1-2.html,也是用麥拉,沒串連電阻0.47UF麥拉,輸出端只有6MA每顆LED只有2.7V,1UF只有11.6MA,這也讓小弟疑惑為什麼shunxing 大與大大您的電路的電流有如此大的差別....快4倍了耶....

楼主:
這篇是初步前三次的測試照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778-1-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
小弟有參考您的部落格用0.47UF麥拉和電路,不過小弟我沒有0.47UF
只能用0.61UF(0.39+0.22)來測試, ...

23mA是輸出短路時的輸入電流,而輸出空載電流是21mA,加上LED會有些電阻,就會降到20mA以下。
做這種東西"不要直接用電阻",會發熱且比較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G:
23mA是輸出短路時的輸入電流,而輸出空載電流是21mA,加上LED會有些電阻,就會降到20mA以下。
做這種東西 ...

原來1個是ac,另個是dc的,不過小弟的依然有led會閃爍然後最後不亮,然後拆下來用電池測試都正常
不知原因在哪,感覺卡到陰......
我現在0.39uf我看待會有空把串在led的1k電阻拆掉試試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來1個是ac,另個是dc的,不過小弟的依然有led會閃爍然後最後不亮,然後拆下來用電池測試都正常
不知原 ...

電容要用250V麥拉電容或者金屬膜電容,一定要用250V,用100V沒有多久會發現電容發燙,之後會裂開並且發出裂開聲音,我試過了不用再試~~~~~
建議在整流輸出加上一顆電容,而耐壓值依LED多寡而定,LED算一顆吃4V好了,如果你串10顆就要用40V以上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容要用250V麥拉電容或者金屬膜電容,一定要用250V,用100V沒有多久會發現電容發燙,之後會裂開並且發出 ...

麥拉我採用400v0.39uf的
led4v太高了吧?我這個試吃3~3.2v 20ma~25ma的22顆電壓應(66v~70.4v)
整流我都有加濾波電解電容200v15uf
就是不知道led會閃的原因...

我稍微算一下0.47uf/0.39uf*21.3ma=17.7ma
我的三用電表不是數位稍微有些誤差在近18ma
電壓是有些低57v而已...不過最早也有試過無電阻麥拉0.1uf雖然暗死了但也沒有像現在會閃的問題...

閃閃閃最後就不亮~~這問題挺麻煩的,也找無資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麥拉我採用400v0.39uf的
led4v太高了吧?我這個試吃3~3.2v 20ma~25ma的22顆電壓應(66v~70.4v)
整流我都有 ...

電壓只是算高一點比較保險
電錶量差那1mA都算ok,電容本身都會有誤差

有沒有試過其他廠牌的電容?我那顆燈泡用到現在都還在用,且是24小時開著放在陽台照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壓只是算高一點比較保險
電錶量差那1mA都算ok,電容本身都會有誤差

麥拉之前0.1uf與現在0.39uf是不同廠牌,電解電容就沒有換過,我試試電阻拆掉、濾波電容換其他同等級電解電容看看

网友G:
閃大概幾Hz?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麥拉之前0.1uf與現在0.39uf是不同廠牌,電解電容就沒有換過,我試試電阻拆掉、濾波電容換其他同等級電解 ...

有可能整流壞了才會閃。可是整流壞了通常亮度會很暗很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閃大概幾Hz?

從不會閃,到快閃到慢閃目測應該是1xhz到最後不會閃也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整流壞了才會閃。可是整流壞了通常亮度會很暗很暗

亮度很正常,led是串連,應該不是燒壞,因為中間幾顆不亮其他的依然會亮
我發現另個特點,由於拆下來後電池測試都正常,想說那我把腳錫融化後重焊它就正常了,然後測試又會閃,可是拿電表測3分鐘正常亮不會閃

甚至只是烙鐵燙一燙led的腳(沒有熔化錫),然後用電表測試又正常了= ="
怪了怪了我是有到陰啊=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亮度很正常,led是串連,應該不是燒壞,因為中間幾顆不亮其他的依然會亮
我發現另個特點,由於拆下來後電 ...

LED是新的還舊的?換新的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是新的還舊的?換新的看看呢?

led都新的,只差是完全沒用過的孩是前幾次失敗電路所留下的,不管哪種都有此結果....我打算換塊洞洞板><"
感覺死馬當活馬醫 根本不知哪裡壞><

网友G:
引用 楼主:
led都新的,只差是完全沒用過的孩是前幾次失敗電路所留下的,不管哪種都有此結果....我打算換塊洞洞板> ...

整套重新做一次,舊的零件通通不要用了,可能哪個零件半毀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套重新做一次,舊的零件通通不要用了,可能哪個零件半毀造成的吧

整套重新做了
led另拿全新20顆(一次都沒用過)
橋式(新的)不是之前用過的
電解電容用另一顆一樣200v15uf
麥拉採用0.22uf
亮度感覺下降了,但是依然有會閃的問題~
而且從頭到尾,不是所有led都會閃,只有少數幾顆自己閃,然後就不亮了....然後一陣子它又亮了但又一直閃......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0.39uf下去測試
前一批22顆LED 電壓約57V~59V 電流平均13mA

0.22UF
新一批20顆LED 電壓約59V~60V電流平均約8mA

是因為電流不足嗎= =???

不過0.61UF就會閃爍說 應該不是這問題
不過20顆LED比較新的電壓比較正常的樣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0.39uf下去測試
前一批22顆LED 電壓約57V~59V 電流平均13mA

LED都是跟同一家買的嗎?換別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都是跟同一家買的嗎?換別家?

同家,我一直換LED不斷的測試
算一下亮燈的LED平均都剩下16~19顆不會閃(20、22顆測試)

LED是與http://bbs.pigoo.com/thread-28210-1-2.html
shunxing大大同款同家的LED
到是麥拉電容不知型號是否有無差別
因為有PEI聚酯薄膜電容
MPH鍍金屬聚丙烯電容
MPX鍍金屬聚丙烯電容-盒式

目前都採用MPH的,0.22UF與0.39UF的都是這種
PEI之前最早測試,不會有閃爍問題,但有不夠亮的問題,且手邊這種除了0.1UF100V一堆,剩下都400V以上但是1.5NF~0.047UF而已...數量不多並聯困難

MPX沒有投入過只有2顆都0.22UF~

我連電路板都換新的,所以不知電容有無影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家,我一直換LED不斷的測試
算一下亮燈的LED平均都剩下16~19顆不會閃(20、22顆測試)

如果有問題就換別家試試看,你的狀況真的很神奇...
可是會閃的話應該LED有壞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問題就換別家試試看,你的狀況真的很神奇...
可是會閃的話應該LED有壞才對...@@ ...

大大,不知是不是這個問題,我昨天晚上11點測到凌晨0點剛過,已經投入測試可以正常的亮
採0.22UF+0.39UF麥拉20顆LED,沒電阻,下面的測試也都沒電阻
測得電壓61V電流22.5MA,完全正常使用了
但是之前會閃的LED

0.39UF麥拉22顆LED
測得電壓57~59V電流約13MA,會閃最後就不亮約6顆,拔下測試均正常

0.22UF麥拉採20顆LED
測得電壓60V電流約8MA,會閃的約1~2顆,途中有不亮一陣子,但最後又亮起來時是一直閃

0.61UF麥拉採22顆LED
測得電壓約58~59V電流約18MA,會閃的約4~5顆最後就不亮

我本來還拍詳細電路及零件型號、規格照片,另外在測試時攝影10分鐘,因為之前測試10分鐘內一定有問題,然後沒想到這一測都沒問題,驚訝的停止攝影,沒想到他一直亮~~

大大我想這種電路事實上無法投入太多顆LED串聯,多一點就會發生我的情形...(猜測)

因為我發生情形都是電壓或電流或是兩著無法達到該LED正常要求的3V~3.2V電流20~25MA值內而會閃,而且會閃或最後不會亮的LED沒有燒壞或是短路,其他LED會繼續亮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不知是不是這個問題,我昨天晚上11點測到凌晨0點剛過,已經投入測試可以正常的亮
採0.22UF+0.39UF ...

這個狀況真的很奇怪了....通常串聯多顆不會有問題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狀況真的很奇怪了....通常串聯多顆不會有問題才對

除了電流與電壓和LED數量之外無法解釋我這會閃的神奇原因

而且22顆應該要66V,但是22顆從來沒有達到過......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除了電流與電壓和LED數量之外無法解釋我這會閃的神奇原因

而且22顆應該要66V,但是22顆從來沒有達到過.. ...

用電錶量有可能是電錶也要吃一點電而LED電阻比較小,所以電錶分到的電壓比較小??純粹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電錶量有可能是電錶也要吃一點電而LED電阻比較小,所以電錶分到的電壓比較小??純粹猜測 ...

我電表量都是先測試後有閃換掉後第2次通電才會量
而且這電表一量,會讓LED全滅,由電錶吃下所有LED的電流
電壓不會在量的時候會讓LED滅掉,但是20顆可以上60V,甚至最後成功的是61V
不至於22顆就變低......
雖然都沒量單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電錶量有可能是電錶也要吃一點電而LED電阻比較小,所以電錶分到的電壓比較小??純粹猜測 ...

又有新問題了= =...
裝上去40分鐘左右突然短暫3秒LED全熄滅,然後又恢復亮度1分鐘,然後我拆下來,溫度溫溫的比手熱一點點而已(實際連續使用)
LED和全部的電路都是溫溫的,無任何燒焦痕跡或爆炸,到是原本零件那種味道變濃(我猜想是因為溫度變溫了所以才有)
室內溫度約30~31度

昨日測試1小時是非連續,室溫約26度(因為有開冷氣)

所以這又是什麼情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又有新問題了= =...
裝上去40分鐘左右突然短暫3秒LED全熄滅,然後又恢復亮度1分鐘,然後我拆下來,溫度溫 ...

全部熄滅可能電源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熄滅可能電源的問題

電源是指麥拉嗎?我並聯0.22+0.39麥拉 不過是舊的~這樣有問題?
我去重新測試,應該不會爆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熄滅可能電源的問題

現在是有時全滅
會有問題嗎?麥拉那邊是不是要並聯電阻?
(有爆炸恐懼過的我)

网友G:
引用 楼主:
現在是有時全滅
會有問題嗎?麥拉那邊是不是要並聯電阻?
(有爆炸恐懼過的我) ...

麥拉電容並聯電阻只是做放電用,大約並個1M,其實有沒有並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全滅有兩種可能,一是電源沒供電了,二是串聯電路中有某個元件斷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麥拉電容並聯電阻只是做放電用,大約並個1M,其實有沒有並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全滅有兩種可能,一是 ...

電源有在供電,因為如果沒供電其他電器品都會有影響

我也是在想是不是突然斷路,因為我的電源電路(麥啦.橋式.濾波電容)塞在裡面,我有盡量把該電路與led的電路板盡量分開,可能固定不穩,也許有電源那有個焊點不小心碰到led電路
不過這是在猜測

因為我在猜想麥拉會不會有問題,畢竟這麥拉是從已經使2年多的電器品退役下來的,比起濾波電容是幾個月退役的來的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麥拉電容並聯電阻只是做放電用,大約並個1M,其實有沒有並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全滅有兩種可能,一是 ...

我又在度上電測試,這次把兩電路中間用泡棉膠隔離並固定牢固,不會有兩電路碰觸到的問題,但是在測試到20分鐘左右時候,led會全滅一下不到1秒,然後在閃個幾下約1秒,然後又恢復正常的亮了......
為了繼續測試,所以沒有斷電,目前40分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麥拉電容並聯電阻只是做放電用,大約並個1M,其實有沒有並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全滅有兩種可能,一是 ...

大大
在3小時多的時候開始全部狂閃,但其後恢復亮度,不知原因為何?

比起開始的20分鐘那時後熄掉又閃的時間還久,大約2~3秒,其1分鐘後又有微閃
不知原因為何?
我關掉電燈拆下燈泡,溫度很低,LED溫度比手溫度高一點,但比42度溫水低,電路溫度跟手溫差不多

內部電路除了麥拉以外應該沒有能造成短路的吧?

我在想濾波電容200V15UF是不是太小了?不知換100V70UF的是不是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有在供電,因為如果沒供電其他電器品都會有影響

我也是在想是不是突然斷路,因為我的電源電路(麥啦. ...

既然有問題就換全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在3小時多的時候開始全部狂閃,但其後恢復亮度,不知原因為何?

濾波電容不會這樣影響。
如果麥拉電容是舊的就換換新的看看,一顆8元左右而已阿

网友K:
正如lu6666 大大說的:1~5圖整流濾波後就DC155V了(110V*1.414=155V)
而您用110V的算法得到的2K,會造成電流變成91/2000=45.5mA,並使它承受到0.045x91=4.095瓦的功率
所以4分之1瓦的電阻會很快就燒壞。

接著,您用51K電阻21個並聯,的到的總組值大約是51/21=2.4K,電流則為91/2.4=38mA(LED應該是爆亮吧,超過25mA了),分給21個電阻,每個分到1.8mA,其承受的功率則為0.0018x91=0.16瓦,因為小於4分之1瓦,所以電阻都不會燒掉而是微溫,可是這21個"微溫"的電阻擠在1起(或是沒有分離很遠)、散熱不良,溫度就會慢慢上升, 終於造成銲錫融化。

接著您改成36LED和電阻120歐姆,36x3.2=115V ,155-115=40V ,40/120=333mA,電流太大了,造成LED燒毀、短路,155V直接加在120歐姆,流過電流為155/120=1.29A,而您的橋式整流只能容忍1A,因此馬上冒煙燃燒,如果您的橋式整流電流夠大,則電阻因承受155V x 1.29A=199W,則會先燒掉電阻、然後有兩種情況: 一是電阻開路,則整個迴路中斷,橋式整流不會壞,如果是短路則電流無限大、橋式整流會用炸的,就算沒有整個炸碎,至少也會炸飛1小片封裝的陶瓷。

再來用27LED和2K電阻27x3.2=86.4V 155-86=69V 69/2000=34.5mA,照說電路應該要正常工作,只是LED電流過大,壽命縮短而已,不應該燒橋式整流... 難道您沿用之前的燒壞的LED(因為您不知道燒壞了)所以...(同上)... 橋式整流冒煙熔毀,造成110V直接短路、炸斷電源線。
...(同樣是以110計算的阻值... 不再重複)

接著您終於改用比較安全的電容降壓方式,不過您用的0.1u太小,因此LED很不亮,因該至少用0.47u,大約可以提供13mA,LED的亮度約70%,但可保障壽命10萬小時,如果用1u,電流約26mA,LED亮度約100%,但壽命可能剩數千小時。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
在3小時多的時候開始全部狂閃,但其後恢復亮度,不知原因為何?

既然問題都沒改善的話,我建議你全部零件都買新的先在麵包板上做實驗,用過的牌子換一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正如lu6666 大大說的:1~5圖整流濾波後就DC155V了(110V*1.414=155V)
而您用110V的算法得到的2K,會造成電流 ...

小弟不才,一開始看到某大的電阻降壓法,但其後內容有大大說並連一顆濾波電容,不然會減LED壽命,但當時並不知電壓是155V了,所以就發生一些問題
一開始那個4分之1瓦電阻確實很快燒焦= ="2~3秒內噴火燒掉了

而後並聯51K21個確實因空間很小,每個電阻間隔約0.1公分~0.3公分(目測)

36LED用120毆母也是算錯的 我是用36*3V=108V再用(110-108)/0.02=100因沒有100所以用120歐姆
但是造成了橋式噴火,我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有位大大跟我說是在通電的一剎那,電容瞬間充電,導致短路,橋式就噴火了~

27個LED是沿用36個LED,但我有測試LED毫無任何燒壞,36個皆為正常(電表測皆亮)

電阻的倒是最後我是把濾波電容也拆掉過,不過都是爆炸

橋式正不正常,我是用方法測的,電表有1個自我檢測的檔,拿起它紅黑的兩個棒子碰在一起若電路通的話則會叫(必須無阻值或是極低的阻值),而我測正常的橋式交流的兩個腳,不會叫,但不正常的會叫
開測電阻的檔,正常的都達2K以上的阻值,但壞掉的皆為0~1歐姆

另外LED壞掉都皆無再裝上去,雖損了十幾顆,但我總共有200顆全新,所以有替換的(((不過就是都長得一模一樣

0.1UF不亮那是因為當時只有0.1UF(麥拉來自於省電燈泡)
1UF沒試過(因為沒有)
0.61UF會亮,電流22mA但是會閃(全滅然後又亮),並不是一開始就閃,是幾十分鐘後才發生,不過因為到最後次數變多,所以只有4個多小時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問題都沒改善的話,我建議你全部零件都買新的先在麵包板上做實驗,用過的牌子換一家試試看 ...

麵包板太貴了Orz
麥拉換牌子了,但好像問題變大了....

看來換換看原本0.61uf降為0.56uf會不會比較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問題都沒改善的話,我建議你全部零件都買新的先在麵包板上做實驗,用過的牌子換一家試試看 ...

我倒是又有一堆1n4007s的二極體了((因為橋式的柴火快被燒光光了QQ

网友K:
引用 楼主:
麵包板太貴了Orz
麥拉換牌子了,但好像問題變大了....

對了,您住在哪個縣市? 附近是否買不到電子材料??不然30孔X30孔的洞洞板1片才10元左右,建議以後再做時,都用全新的板,以免殘留的錫渣造成容易短路、又不好找到短路點的困擾。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麵包板太貴了Orz
麥拉換牌子了,但好像問題變大了....

麵包板有長方形小片的,以片90元左右,我買的那一片也用了兩年多了。還有一片大的已經用了5年多還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對了,您住在哪個縣市? 附近是否買不到電子材料??不然30孔X30孔的洞洞板1片才10元左右,建議以後再做時, ...

我住北部,附近沒賣,但常去台北市,洞洞板還有啦= ="
只是每次用美工刀切板子,手很痠((以媲美電鋸的速度來會切割
短路應該不至於會亮......
之前有發生接觸不良的爆炸,不是這次((有大大說接觸不良,我就當作接觸不良
爆炸是橋式(負極)與電阻接觸的地方爆炸

因為30W烙鐵解和不好用,用60W解掉,不過火力過大連電路板的板子都耐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麵包板有長方形小片的,以片90元左右,我買的那一片也用了兩年多了。還有一片大的已經用了5年多還在用 ...

90元......不是400多元以上....(光華看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90元......不是400多元以上....(光華看到)

"小片的"
今華一片85元而已一樣放在麵包板那區,你去找找吧!
另外我做LED 0.47uF 250V是在源達買的塑膠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片的"
今華一片85元而已一樣放在麵包板那區,你去找找吧!
另外我做LED 0.47uF 250V是在源達買的塑膠 ...

我有去那家源達買來數顆0.56那家電容電阻都比較便宜且都有95折,0.47電流量會太小....
那我可能在今華看到的是大片的 目測比洞洞板大很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有去那家源達買來數顆0.56那家電容電阻都比較便宜且都有95折,0.47電流量會太小....
那我可能在今華看 ...

小心光華某家可能會"稍微"亂算,買多一點就很有可能。自己去感覺一下吧@@

0.47uF就是我實測20mA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心光華某家可能會"稍微"亂算,買多一點就很有可能。自己去感覺一下吧@@

0.47uF就是我實測20mA的容量。 ...

救我知道的應該只有4家而已,大大碰到的是哪家可私底下透露一下嗎?

网友(2012-09-23):
bbs.pigoo.com/thread-28074-1-1.html
我也是照上面做一個
不然你看我左邊的大頭貼
用29顆白光LED
不然有可能是家裡的插座電壓過高
我家的112~116之間
不過我用到一半去摸電阻&橋式時,倒是蠻燙的

网友:
看看,這是我用小畫家做的

网友:
1. 直覺是橋整擊穿短路(斷電下以歐姆檔量AC兩端及輸出+ - 兩端阻抗 ),造成LED兩端呈現的是ACV(非直流或脈動直流)
,以致造成LED過熱閃爍(有些LED在反偏下,會呈短路狀態-因內部並聯反向保護二極體,可自行量測判斷)這也是為何LED冷卻後又恢復正常的原因.
2.分別以電壓表(ACV檔及DCV檔)量測橋整輸出端電壓,應可判斷電路是否連接正確.
3.造成橋整擊穿短路原因卻是因為加入了電解電容(接電瞬間流經由橋整到電解電容電流超過1A,故經幾次反覆送電測試後橋整就短路故障了) ,以致造成LED線路處於ACV偏壓下,而常有燒毀情事發生, 解決方法為在ACV輸入端串接一限流電阻.( 藉以降低開機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