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7吋 FULL HD面板故障情形請益!

楼主(2012-07-21):
請問這片故障情形!是面板故障還是T-COIN...請大家多給一些意見當做經驗維修參考!

网友:
面板故障 BENQ 3741

网友A:
原則上是面板掛,要處理可以、但無工具。

网友:
是面板故障

网友B:
我也一台如此的一側有遲緩的現象,說是面板上的故障,以前有人說是左側的ic as34-f故障,但是之前我換了t-con  仍是一樣,我看到有舖文,但是就無法尋覓。你就看看。我現在還沒有要動手修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則上是面板掛,要處理可以、但無工具。

可否請教linshyu 大……您說可以處理,是指 "用什麼方式維修 ",又需要那些工具 ?

小弟不才,可否請您多教一些,謝謝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否請教linshyu 大……您說可以處理,是指 "用什麼方式維修 ",又需要那些工具 ?

小弟不才,可否請您 ...

原則上這故障視面板Glass與PCB間的COF以及上頭的Drive掛了或其他原因造成異常!
若零件沒壞維修工具機為熱壓機器,這設備是工廠級的一般維修店家應該買不起吧。
況且出問題不是只做熱壓即可,市面上有類似小Tools我都試過效果不彰,若有效果則頂多撐數天有掛了(技術及材料不足)。
至於原廠/工廠RMA當然是有能力處理,但幾乎是生產線上瑕疵/故障的維修,很少做售後故障維修。
所以說預見這情形只能說面板掛了無法修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台如此的一側有遲緩的現象,說是面板上的故障,以前有人說是左側的ic as34-f故障,但是之前我換了t-c ...

確定與T-CON無關。不要換上頭的IC無濟於事的。
當零件積機了

网友:
丟掉拆掉,都好可惜要賣嗎?我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則上這故障視面板Glass與PCB間的COF以及上頭的Drive掛了或其他原因造成異常!
若零件沒壞維修工具機為熱 ...

謝謝告知~~了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則上這故障視面板Glass與PCB間的COF以及上頭的Drive掛了或其他原因造成異常!
若零件沒壞維修工具機為熱 ...

感謝您的回覆!又學到一些東西!當初我在東方受訓,受訓中心是有那種熱壓機,裡面主任問我要不要買一台,報價
人民幣20萬=.=,就我所知,深圳這種故障是有人在修理,但是台灣有的話,應該也是天價,不如買一台新的

网友:
小弟對於這種維修滿有心得的

在以前公司就是專門生產維修TAB COF COG

設備不便宜是其一

有了設備也要有KNOW HOW

說穿了也沒什麼

溫度 壓力 時間 平行度

4個條件要配合的好

修起來就得心應手了

网友(2012-09-03):
最近修理一台vito也是這樣是雙擊式的高壓板試看看是不是高壓板的問題我把高壓板從新焊接特別是燈管接高壓板的接頭處我現在正在燒機中

网友:
如果是高壓問題
那就好辦
但這個畫面
修高壓會好
那可能是
(高高手)喔
2個不同架構會有關聯 我在去拜師學習學習

网友:
這台出現蠻多次的機種,對外框下那條紅線特別有印象..

网友:
這種狀況是panel 故障沒錯但.......可修復.不用熱壓機.....

网友:
小弟的sh4242用兩張名片修復至今3個月...目前都還正常..還在等殘影何時再跑出來

网友:
面板的型號跟編號除了有尺寸霧亮面等等PDF會註明外
還有一種功能也彙編上特殊型號
請查閱一下此面板編號型號版本中
是否有加註『掃黑功能』?
如有『掃黑』功能、此現象很類似掃黑延遲所造成的
依照影片觀察其『黑』是可移動式的方式、研判...
請自行輸入掃黑功能搜尋、答案就在其中吧?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