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寶烘碗機DDU-0800不過電

楼主(2012-07-22):
只有面板燈可以操作~
紫外線也不亮、熱風也不能烘乾
像是無法過電!!
想請教大家有辦法修嗎?

网友A:
檢查過 “溫度保險絲” 沒?

另外,大大是新註冊的,還沒貼圖的權限,不妨積分夠了,貼一下圖(將背板拆開),PO 相關零件的位置,這樣問題比較好解決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過 “溫度保險絲” 沒?

另外,大大是新註冊的,還沒貼圖的權限,不妨積分夠了,貼一下圖(將背板拆開 ...

http://sdrv.ms/Oh51ga面板正常可以使用http://sdrv.ms/MPFGIY溫度保險絲用電表測過!
會通!!是正常的

网友:
基本上這類維修不難的,重要的是資料的提供是否詳實。

像大大提供一個外部連結,想想是否會造成想幫忙者的困擾,我想一般人是不太喜歡看個文章,還要連結到外部的圖片。

不妨參考一下別人是怎麼發問的,這樣對你及想幫忙者都會較方便。

小小的一些建議 ^_^

网友:
啟動後RELAY 會將AC OUTPUT輸出110V點亮燈管,及熱風機,基本上控制版只有TIMER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