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燈箱接法

楼主(2012-07-22):
我有一台壞掉的32吋液晶電視但燈管及高壓板都是ok的我要如何將他接點接法才能讓他成為燈箱~:)

网友:
先判斷您的高壓板是12V或是24V的
如12V的電源就要供應12V
如24V的電源就要供應24V
在找出ON/OFF腳供應1組5V電壓
即可

网友:
受教了~謝謝各位的資訊分享

楼主(2012-09-02):
先判斷您的高壓板是12V或是24V的
如12V的電源就要供應12V
如24V的電源就要供應24V
在找出ON/OFF腳供應1組5V電壓
即可

以上我都知道但電路保護過幾秒後就會切掉~要從那一個接點才能一直恆亮~

网友:
5V供電ON後就會一直亮阿:)

网友:
有的高壓板要給調光信號,如果不給調光信號會維持在最低輸出,可能會因為燈管電流不足而被誤認保護

另外就是燈箱燈管、高壓板有問題導致無法持續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