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板.型號:ADP-40AF求助

楼主(2012-07-22):
請有經驗大大幫我看一下背板,燒燬的那顆晶片(3隻腳在C223上)目前只看見A6V其餘字燒焦不見
請問是什麼晶片.有得買嗎..謝謝各位

ADP-40AF

ADP-40AF

网友:
若沒記錯,這想同問題再這論壇出現次數很多次。
請善用搜尋找舊文有問題再提出狀況討論。

网友A:
有特別找一下規格
IRLML2402 最有可能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39858928.html
編號不固定  有看過A6V**  A6U**  跟製造日期有關
查他的規格 耐電流不好 導致常常燒毀
-------------------------------------------------------------------------------
參考    應可修復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7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特別找一下規格
IRLML2402 最有可能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239858928. ...

duncan有愛心喔!還費工夫去找出來!給您按讚!!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得到的比我要的更多,謝謝各位...........

网友:
受教了~謝謝各位的資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