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 機,大家都是如何保養及換濾心的 ^_^

楼主(2012-07-22):
各位大大安安:

好久沒發文章了(大家也都是 XD),最近在整理一些資料,我想應該很快就會和大家見面了。

RO 機我想使用的人很多吧,那麼是否請大家發表一下,都是如何愛惜你的 RO 機的。我想了下,大約分成以下幾個重點:

1. 平常的維護及檢查,例如造水是否純淨?壓力桶是否定時清 .. 等
2. 濾心的更換,如第一、二、三道濾心,第五道濾心大家的更換期限又是如何?
3. 第四道,也就是 RO 膜,大家又是如何保養的?
4. 或是我沒想到的一些問題?

大家不妨集思廣義一下,或許你的保養方式很給它異類,我想一定有其道理,也不妨提出來大家分享一下。

感恩!

网友A:
網路上找尋著濾水器的資訊,就找到這裡來~這裡真是個寶庫!
1. 除了定時換濾心~第1~3道外,就是用TDS水質筆檢測!
   壓力桶要如何清洗呢(是把水全部放掉再重新裝嗎?)
2. 都是按照說明書上的時間耶,第一道三個月~第二~三道為六個月!
    第五道應該是麥飯石或後置活性碳,就是1年了!
3. RO膜也能保養,是指有些機型有手動清洗或自動清洗的嗎?
    我的是陽春版,都沒有這些功能,該要如何保養呢?
PS: 請問如何確定自己的TDS水質筆正常呢~ 檢查原水為50ppm 外面買的7-net純水為1ppm
     但RO膜後的純水多少時需要更換呢~~
大家都超厲害的啦,我只能回覆來增加人氣,還請大家多多教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找尋著濾水器的資訊,就找到這裡來~這裡真是個寶庫!
1. 除了定時換濾心~第1~3道外,就是用TDS水質筆檢 ...

安安,你的保養方式滿正確的。

我說一下一些和我不同的部份,不一定正確,但提供參考。

1. 壓力桶的部份,水放久了,也會出問題,所以若是家中人口簡單,一桶水一天用不完(一般約 12-15公升),不妨一星期一次,將鵝頸龍頭打開,一直放流,剛開始出水會比較大,到最後水成涓絲狀,就應桶內的水就放完了

2. 第三支,原則上和第 5 支一樣,一年換一次即可。不過常換更能保持水質的安全 ^_^,以你的原水來說 50 左右,算是滿好的,不過還是要考慮到使用量

3. “RO膜後的純水多少時需要更換呢” 這個是指 RO 膜嗎?

歡迎再討論 ^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找尋著濾水器的資訊,就找到這裡來~這裡真是個寶庫!
1. 除了定時換濾心~第1~3道外,就是用TDS水質筆檢 ...

美國對於水質檢測有設定NSF飲用標準如下:
  50以下PPM:可生飲軟水 / 逆滲透(RO)水
  15 PPM:一般軟水(不適合生飲)
  75 PPM:適度硬水(不適合生飲)
  75-120 PPM:極度硬水(不適合生飲) 一般自來水:約為150PPM以上
(*註:PPM是代表水中的總固體量,亦即水中所含重金屬與雜質的比例,是以百萬分之一毫克為單位。 )

我的TDS測試,好像32PPM以下都算狀況很好。。。。(32PPM以上就亮紅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美國對於水質檢測有設定NSF飲用標準如下:
  50以下PPM:可生飲軟水 / 逆滲透(RO)水
  15 PPM: ...

請問您說的32ppm以下算狀況還好~是指經過RO膜嗎~
人家不是都說RO過的水~要10ppm以下??
我一直都有點擔心RO膜是否要更換了!
謝謝您的回答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安,你的保養方式滿正確的。

我說一下一些和我不同的部份,不一定正確,但提供參考。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
1 . 因為平常還蠻多人用水,所以壓力桶都沒有完全放水過,之後會注意保養!
不過壓力桶如果多久或甚麼情況需要更換呢?
2 . 我的第五支是過了一年多,快兩年了~接下來就去換掉它~
3 . 對耶~不好意思沒說清楚~我一直有點擔心RO膜太髒了~
    所以是想問RO膜多久要換,或是多髒要換!
雖然我知道版主比較支持RO的系統~ 可是想請教如果只用~
第一道: 5微米 第二道:活性碳 or 一微米  第三道:接3M 或愛惠普的生飲濾心~
這樣子是否OK呢? 還是需要第三道: 一微米    第四道在接3M或愛惠普!
麻煩版主提供個建議,先謝謝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
1 . 因為平常還蠻多人用水,所以壓力桶都沒有完全放水過,之後會注意保養!
不過壓力桶 ...

安安,部份問題我在另一篇回答了 ^_^

壓力桶,沒時間限制的,只要保持乾掙,用到壞吧。

RO 膜最早以前(民國八十幾年時),業者是說一年換 XD,其實若常是量水質而且還 OK 的話,也是用到壞才換。

用 3M 或愛惠普,小聲和你說一下,造出來的水還不會比 RO 的水乾淨,這種濾心一個就要幾千元,三思啊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說的32ppm以下算狀況還好~是指經過RO膜嗎~
人家不是都說RO過的水~要10ppm以下??
我一直都有點擔心R ...

根據個人使用經驗,一年換一支RO膜太浪費了。當然這得視進來的水質而定。

我曾經在開飲料店有大量用水時,親自實驗過了。

就是以一般家用RO來狂操,大約半年後RO膜就掛了。如果換算成家用環境,大概五、六年才需要換一支RO膜。

再來就是RO膜用到掛的症狀是什麼。就是廢水量會大增。大概多二、三倍。(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我的廢水都有接起來,拿來洗碗或洗衣。)

我曾用TDS筆來試,新的RO膜可以到3~4 ppm,之後就慢慢增加,直到40~50 ppm以上就差不多掛了。

其實就算到40~50 ppm,水質也是還不錯的,所以三年換一支也還好。(請自己去了解RO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
1 . 因為平常還蠻多人用水,所以壓力桶都沒有完全放水過,之後會注意保養!
不過壓力桶 ...

如果要接3M或愛惠普(其實不必要),接在RO膜前,那可以減輕RO膜的消耗。但RO膜又不貴,那麼保護它幹嘛!!??

如果是接在RO膜後,RO膜比3M或愛惠普強。又幹嘛接3M或愛惠普!!??
(一樣,自己去了解RO的原理就會知道了)

网友:
基本上,用到RO明顯出水不順時再換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