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RO 機的第一道濾殼為何要用透明的?

楼主(2012-07-22):
各位如意:

剛才有人問我,RO 機的第一道濾殼為何和另兩道不一樣,而是採用透明的。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先不說我的看法。大家認為呢?

^_^

网友A:
透明的~~~我猜是為了看清楚濾心該換了沒.  可能換幾次第一道要換一次第二道.再多幾次可能要換第三道
己此類推吧

网友:
第一道是最可能碰到泥水的濾心。如果不幸地,遇上了泥水而不是自來水,這一管馬上就要換。
那是在台灣,大家都用自來水過濾。其實RO拿泥水來濾也會是安全的飲用水。

當然,因為都是自來水,所以看不出這第一道濾殼為何採用透明的意義。RO是人類安全飲用水的一大進步。

(有時清洗水塔後,會流出很髒的泥水,這是就會嚴重影響到第一道濾心。不過,還好,第一道濾心很便宜,換掉就好。第二、第二道則不用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的~~~我猜是為了看清楚濾心該換了沒.  可能換幾次第一道要換一次第二道.再多幾次可能要換第三道
己此類 ...

基本上第一道濾心就算很黑、很髒,不太想換也沒有關係。

只要不堵塞太嚴重且影響到流量,基本上是不用換的。不用看到第一道濾心很髒就想換掉。

會影響到RO濾水品質的是第四道RO膜濾心,其他前三道只是初步過濾。不是全部的工作都要交給RO膜,也是保護RO膜。

(有時候我會把第一道濾心打開,把髒水放掉,再把濾心裝回去。)

楼主:
嗯,兩位大大回答的都很正確,和我的想法一樣。

也許有人會認為第一道濾心髒髒的,就給它換了。其實髒髒的,才代表這個濾心有正常的發揮效果,能將水中一些較大物質擋住。

想到每次水災或是颱風過後,第一道濾心是不是都有一層黄黄的泥巴,這些黄泥過厚時,一般會對水流造成影響,建議換掉,當然把它拆下來清洗一下也是一種方法 >_<

另外各地由於水質的不同,有些第一道濾心是呈灰褐色,有些近似黑色,都是因為水質不同造成不同的情況!

网友B:
我第一道髒了後,都是把第三道換到第一道,第三道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道髒了後,都是把第三道換到第一道,第三道換新~~

確實也是個物盡其用的好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道髒了後,都是把第三道換到第一道,第三道換新~~

那第二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第二道呢?

第二道是活性碳,除臭用,無過濾功能。

活性碳會流出一些細粉,這由第三道的1u濾心擋下來。。。。

网友D:
RO的前三道初濾目的是保護第四道的RO濾芯,第一道
PP濾心負責過濾大顆粒的砂石等異物,第二、三道的
活性碳是去除自來水中的氯還是啥,避免傷害RO膜。

RO膜之後的濾心為機能濾心,看你要啥功能就串上去
串多少隨你高興.....

第一濾殼為透明外殼主要是讓用戶能透過目視了解濾芯
狀態,必要時更換或者拆下來清潔髒汙......

以前我宿舍的開水機濾芯就經常被我拆下來用洗衣刷刷
洗髒污,它濾芯就像線軸,用棉線纏繞成的....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其實更換濾心的時間有兩個要素:

1. 使用量的大小
2. 水質的好壞

想想,一台用來營業用(如早餐店)的及一台家庭用的 RO 機;及在台北及高雄(水質好壞有差)的 RO 機,更換濾心的期限應該不一樣。但業者為了方便,是抓一個概略值,第一道約 3 個月、第二道約 6 個月,第三道約一年,一般的 RO 業者都是這樣建議的。

另一個較為讓人忽略的,就是第五道,那支濾心很多人都忘了換,一般建議一年換一次。

网友:
高雄的水....礦物質多,屬硬水.....口感較差

桶裝水來源不明的也不敢買....誰知道那是甚麼水
反正燒起來沒茶垢(非自來水)就好了不怕被抓.....

以前我學校附近出一則新聞,業者以自來水混RO
水當山泉水高價賣,結果被查出根本就是自來水
底...獲利驚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第二道呢?

wish大 第二道活性碳我都大約8~10個月才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O的前三道初濾目的是保護第四道的RO濾芯,第一道
PP濾心負責過濾大顆粒的砂石等異物,第二、三道的
活性碳 ...

那種棉線濾心,以前住宿時的最早期的那種飲水機,後面就會掛一顆那種濾心
至於長方型金屬殼裡面還有沒有其它的濾心?  不知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台飲水機的擺放處,後方是走廊盡頭的窗戶,會有陽光照入
所以那個透明外殼就好玩了,會長青苔,喝起來的水會有加味,我們是說:多了一股自然的味道(青苔味)
後來,多次有人反映後,那個殼就變成天青色不透明塑膠外殼了,很好....不會有自然的味道

但後來發現,也看不到裡面的濾心到底換了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種棉線濾心,以前住宿時的最早期的那種飲水機,後面就會掛一顆那種濾心
至於長方型金屬殼裡面還有沒有其 ...

那種學校飲水機的濾水器只是粗濾,有時搞不好比不濾還糟(滋生細菌)。

為什麼!!??

如果不濾還不會把青苔長在那裡,還一直釋出味道。還有,濾不掉RO可以濾掉的東西。加裝那種粗濾唯一的理由大概就是濾泥水吧!!
(從小我就儘量不喝學校飲水機的水,除非太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種棉線濾心,以前住宿時的最早期的那種飲水機,後面就會掛一顆那種濾心
至於長方型金屬殼裡面還有沒有其 ...

那個長方型金屬殼有可能是紫外線殺菌。

以前的規定很簡單:

1. 不能驗出氯
2. 大腸菌(生菌數)需在一定數值以下(我忘了多少)

所以,很多以前的飲水機都是用兩道濾心(棉線+活性碳),或是一道兩截式濾心(濾心只有一個,但由纖維及活性碳構成)。

這種飲水機現在應該不多見了,看看一些大眾公共場所,多是用 RO 機了。

网友:
最近看到大賣場賣的品牌濾水器(非RO)
價格還挺高的,事後回家研究後發現是濾
心貴~~陶瓷濾芯、中空絲膜一個要上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