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tec lansing mx5021 音源輸入不良

楼主(2012-07-22):
如圖所示:過保固了,上網查了查 也算是老問題(音源輸入鬆動)
今天拆開才發現 所有接口,都做成一體式
想買零配件自行更換的念頭,馬上被澆熄
尋找台南地區的維修同好n_099|

网友A:
DIY 精神,沒模組的東西,就自己改裝!!............

也可以自己做電路板,或是用萬用板來改一下接頭部分阿!!

沒有看到相關零件的圖,也不知道能幫你出啥點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 精神,沒模組的東西,就自己改裝!!............

也可以自己做電路板,或是用萬用板來改一下接頭 ...

改一下接頭部分阿!!
這個念頭確實一開始有閃過腦海
因為空間還算大
但是連接線的接口, 竟然都給上了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