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90CW7CB 無電源

楼主(2012-07-22):
20120722350 (複製).jpg 20120722349 (複製).jpg 20120722348 (複製).jpg 20120722345 (複製).jpg 20120722344 (複製).jpg 20120722343 (複製).jpg 20120722339 (複製).jpg 20120722337 (複製).jpg 20120722336 (複製).jpg 20120722335 (複製).jpg
前陣子電源燈與畫面也不定時閃滅
換了
K3530 TO-220
PC123光耦合
1200AP40 DIP-8 PWM
已換電源板電容
結果是power按鍵sw
現在
狀況無電源  電源板右下角有跳火聲 找不到來源 右下角兩顆50v 47uf 摸頂部鋁殼會漏電  換完一樣
大顆電容 有150多電壓  高瓦數電阻無開路 k3530 能正常觸發阿

网友:
BENQ P+I 板 善用您的電表.不是瞎換~
還有板子要保持乾淨!

网友A:
橋式整流壓敏旁有一顆黃色的不是黑了?!!

网友B:
變壓器拆下來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變壓器拆下來量一下!!

變壓器 四組線圈  電阻皆於0.1多
這該不會短路吧 正常是多少
變壓器拔除後  BENQ P+I 板單獨送電就沒跳火聲了
有得買嗎 還是有代用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式整流壓敏旁有一顆黃色的不是黑了?!!

壓敏電阻正常的

网友:
變壓器沒得買????

不過這個P+I可以用內置式電源加高壓版來改!!

不然就要查看一下型號看看網拍有沒有了??

网友C:
把瞎換的都換回去說不定就好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瞎換的都換回去說不定就好ㄌ

前陣子電源燈與畫面也不定時閃滅
換了
K3530 TO-220
PC123光耦合
1200AP40 DIP-8 PWM
已換電源板電容
結果是power按鍵sw 損壞緣故
用了幾個月後 才是現在這狀況
舊品換用新品  同型號就算瞎換 有差嗎
看完原文  不要回一些無意義的 浪費資源
回 lcd85311230 同上

爬文 4H.L2T02.A04版 似乎可用
裝上試試 再回報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陣子電源燈與畫面也不定時閃滅
換了
K3530 TO-220

樓主…小弟多言三問 …

1…您所述無電源,是指"全無電源輸出" 嗎 ?
2…您可曾單板測 P+I 板在上電時,送電時的輸出電壓變化,是無變化的無輸出,還是上下變動的低電壓?
3…您可曾將到高壓區的電源保險絲斷開後,電源的輸出是否有變化 ? 看是否為高壓區故障所造成的問題?

先謝謝您的回覆 !

楼主:
4H.L2T02.A04版 的確可用
音效母座焊除

1…您所述無電源,是指"全無電源輸出" 嗎 ?
無電源 指電源燈無亮  螢幕沒任何反應
2…您可曾單板測 P+I 板在上電時,送電時的輸出電壓變化,是無變化的無輸出,還是上下變動的低電壓?
    p-i板輸出至ad板3.3電源跳動 其他完全無電壓
3…您可曾將到高壓區的電源保險絲斷開後,電源的輸出是否有變化 ? 看是否為高壓區故障所造成的問題?
斷開後 一樣 ad板3.3電源跳動 其他完全無電壓

變壓器拆除 一次側 從無電壓昇至有電壓了
LCR表量 精密量測 變壓器 感抗 電阻  全都低的離譜
可以確定黃色變壓器 短路掛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橋式整流壓敏旁有一顆黃色的不是黑了?!!

大大你眼力真好.注意到那一個..你不說我還沒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你眼力真好.注意到那一個..你不說我還沒注意到

那個壓敏電阻有用橡膠套包住
所以看起來黑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壓敏電阻有用橡膠套包住
所以看起來黑黑的

這樣啊..有時光看照片.也會不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4H.L2T02.A04版 的確可用
音效母座焊除

完修就好 !
恭喜完修…… !

网友:
你換了板子喔?那舊的要不要送人啊??
很多你裝上的都還可以利用喔!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