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傳統電視無畫面..

楼主(2012-07-22):
朋友一台TOSHIBA的19吋cf1927b傳統電視無畫面..拆開發現燈絲有亮.g2電壓有380v.而kr kg kb只有160v左右..聽說服務開關也有牽連到此問題..請問各位大大是該朝哪方面檢修呢/   該補焊的我都補了.......

网友A:
連亮都不亮嗎?!會不會是高壓帽那條沒輸出?

网友B:
燈絲有亮怎麼沒有高壓,你sc調亮一點,看是不是一條線,垂直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亮都不亮嗎?!會不會是高壓帽那條沒輸出?

燈管座是有亮的..且g2是有到380v..如果我將高壓拉高到450時就有灰色且歸線畫面出現...所以應該是有輸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絲有亮怎麼沒有高壓,你sc調亮一點,看是不是一條線,垂直故障.

我有將FBT高壓調高..但不是一直線.而是全畫面的灰色歸線...所以應該不像是垂直故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將FBT高壓調高..但不是一直線.而是全畫面的灰色歸線...所以應該不像是垂直故障啊.. ...

感覺跟偏向線圈有關,試著把半可變電阻換掉: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v=1023&next=998

网友B:
找找看電容處有沒有漏夜咬斷線,12v9v有沒有,影像ic有沒有黑色的,括一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跟偏向線圈有關,試著把半可變電阻換掉: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17/article?mid=1012&prev ...

是所有的可變電阻嗎/    這星期假日再來好好拆下檢視所有的可變電阻.......多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所有的可變電阻嗎/    這星期假日再來好好拆下檢視所有的可變電阻.......多謝.. ...

我那個小螢幕是把所有都換掉,大概半年了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看電容處有沒有漏夜咬斷線,12v9v有沒有,影像ic有沒有黑色的,括一括.

我有將整塊板都檢視過..外觀是沒啥異樣..12v9v我倒是沒注意..

影像ic是指垂直ic嗎?   我有將所有ic都補過腳了還是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個小螢幕是把所有都換掉,大概半年了沒問題

是這樣啊..那我真要嘗試看看ㄌ...

网友C:
你可能要從影像IC下手,找一下影像IC的資料,看VCC是否正常,或是影像IC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要從影像IC下手,找一下影像IC的資料,看VCC是否正常,或是影像IC故障。

看樣子有可能..我也有問過三洋的老師傅.他說有可能是白平衡相關的..但又沒影像ic可換看看..只好拼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