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是否可以合併?

楼主(2012-07-23):
主機板上的 CPU 供電上下管裏的六顆 1500uF 電容,

由於目前手上沒有相同備料,

想說可不可以用四顆 1000uF + 二顆 2200uF 的電容來取代呢???

又或者乾脆直接上六顆 1000uF 電容就好???

這樣子會不會燒掉 CPU 呢?

网友:
這一篇剛好有人問,你可以順便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50-1-1.html

基本上這種代換的計算方法是不正確的,沒有考慮ESR。
不過這個是比較細部的想法,如果只是想把東西修好、能用就好(不代表不耐用),拿六顆1000uF的也可以修好。

(就我個人看法,你要換成四顆 1000uF + 二顆 2200uF 也是可以的。東西一定可以修好,也不會不太耐用)

网友: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所使用的電容
最主要考量的還是ESR & 溫度

楼主:
想不到換個電容也要考慮 ESR ,還真是複雜呀~ 謝謝,我看我還是別亂試好了~

网友:
不用考慮那麼多,只要記得換上的電容是LOW ESR的就行了。

楼主:
那如果換的不是low esr的電容,會發生什麼事呢? 比較粍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