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詢]有沒有什麼可以大家一起作的玩具
火..

楼主(2012-07-23):
因為平日還是要為養家活口在忙,所以現實的工作還是比較重要
有些客製的東西是交與客戶,因為都是有收錢的,所以也不能作分享,
這段時間都沒作什麼有趣的玩具,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興趣找個玩具來作作
先找個題目來作,有了大方向後,希望有興趣的人都能動手來作,
在這里就有好幾個人都蠻適合的
一個玩具切割成幾個人來作,就像學生在作專題一樣,
我想在沒有利益的前提下,應該都能玩的,單純只是動手作玩具而已
每個人的專長都不一樣,有時反而能作有趣的東西,
希望有興趣的人都能提出,謝謝大家了

网友A:
legion 是這方面的專家了!

我先前是有考慮到兩種電路:

1. 電子保險絲
2. PSU 恒流(大電流)測試器

^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gion 是這方面的專家了!

我先前是有考慮到兩種電路:

有一個之前不是人家做了?

网友C:
用網路做遠端電源開關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個之前不是人家做了?

可以多幾種選擇啊 ^_^

像這類電路,我也有收集一些,但總覺得不是很實用 >_<

反之,若能透過這種 “集體” 的方式,我想這類東東會更實用 ^_^

网友D:
頭香!

我個人的終極玩具:
3216雙色LED點陣自動調時字幕室溫時鐘
1.使用6*6CM,8x8雙色點陣(大佬有一批好便宜啊!但是大量的話,還是得找露天的那個賣家)
2.使用74HC595作為點陣控制
3.使用ULN2803增加點陣亮度
4.使用KIS3R33作為恆壓恆流輸入,機板工作有三種電壓3.3V(電波模組)、5V(控制模組)、12V(點陣模組)
5.使用一般USB母座作為接口
6.使用遙控器作為一般控制,機板上儘量無按鍵
7.使用JJY日本校時電波作為自動校時機能(我在台灣這邊找不到模組,但是淘寶有,一個約90元新台票)
8.使用DS18B20作為溫度感應器
9.使用DS3231SN作為精準實時時鐘
10.使用分層設計,點陣顯示板、主控制板、電源板分開設計
11.考量字模較大,使用STC56A62系列單片機
12.使用CP2101模組下載傳輸

目前想到的就這些,
這台是我自己想作的,
功能包含了單片機多種基本應用,
以及多種電源控制電路,
以我目前只學到DS1302應用來說,
作出成品大約要十幾年我退休後了吧(有那一天嗎?)!

网友E:
我在想做一個可以控制我家女王的遙控器,當我想買玩具時,就遙控她把錢掏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做一個可以控制我家女王的遙控器,當我想買玩具時,就遙控她把錢掏出來 ...

熊熊一看,以為是「我在想做一個可以控制我家女王的遙控器,當我要玩具時,就遙控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熊熊一看,以為是「當我要玩具時,就遙控她」~~~

网友:
我到是很早以前有一個想法~~
看過韓劇裡他們的電梯按鍵及住家開關,都不像台灣這樣死板,如能把開關美化、優化來個diy應該不錯玩
例如有些電磁爐的溫度都已改成觸控,如何把該觸控移植到生活中常用的開關上,
我只會出主意,不會作

网友F:
俺最近有再作ESR METER
換了設計
不用數字顯示

還在試驗鋰電池供電
振盪訊號都用MCU產生
顯示用微安計的表頭
有復古的味道
源碼就不能公佈
但是ROM檔案就協議可給其他人私人用 不實施GPL
不知道算不算玩具呢

网友G:
夏天到了 ~~ 我想大家一定有吹冷氣 !!

可是冷氣越吹空氣越乾 !!

做一個 加溼器 配合冷氣 加風扇 使用 !!!

1. 能自動偵測現在空氣中的溼度 !!!

2. 可設定想要的溼度 !!

溼度產生的方法 , 係利用 超音波 將水分子振成水霧狀 !!!

市面上應該有這產品 , 不過我們如果自己動手做 !!

應該更有成就感 !!! 而且也兼具實用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gion 是這方面的專家了!

我先前是有考慮到兩種電路:

這兩個應該都是可行的
電流測試會想到以前的那個土砲電源測試
當然也是可以考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網路做遠端電源開關控制。。。。。

這個也沒太大的複雜性,未端就是網路接收丟給mcu去控制繼電器而己
比較花心思的應是在電腦端的控制界面或是用手機寫app而己
前陣子幫小孩寫學校作業,是用血氧機改作成網路界面,小孩去寫app作資料LINK
這類的東西應是朝手機APP為主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頭香!

我個人的終極玩具:

這個不是這陣子大家都在玩的東西,
搖控控制硬體上也只是多佔一個BIT而己,多棵電阻多棵紅外線接收
台灣應該收不到JIS的校時電波,現在手上有個東西在作,用GPS來作校時的
是否使用DS3231SN,當有自動校時的時侯,這個和DS1302比起來就沒太大的差異了
CP2101模組下載傳輸,這也還好,變成用USB來傳輸字形
這個東西是在軟體上花的時間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做一個可以控制我家女王的遙控器,當我想買玩具時,就遙控她把錢掏出來 ...

這個我也很想作,但是答案是"""不可能""",
也有例外,DAVE你中這期威力彩頭獎時,你家大人就會被你用搖控器搖控了
沒中的話,還是當小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最近有再作ESR METER
換了設計
不用數字顯示

這個即己完成,在不公開源碼的情形下
如能公開讓大家無償使用,也是功德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夏天到了 ~~ 我想大家一定有吹冷氣 !!

可是冷氣越吹空氣越乾 !!

前陣子有作個溫濕度計,用的是DHT11的模組,
市面上也有賣水霧產生器,當然都能使用
不過我在想,會不會作個可以定時自動開關冷氣的搖控器比較好
讓冷氣能自動開1-2小時便自動關閉,1-2小時後又自動開啟
這樣就不會吹太久會冷,一般冷氣定時時間一到便關閉
幾個小時侯有時睡到一半又熱到要起來開冷氣,
就不知這種思考方向實不實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陣子有作個溫濕度計,用的是DHT11的模組,
市面上也有賣水霧產生器,當然都能使用
不過我在想,會不會作個 ...

配合這個 水霧產生 器 應該是不錯的想法 !!!

也就是 冷氣 吹  1-2 小時後 , 雖然停止 , 但它還是會偵測 室內 溫度 !!

如果超過 某設定 值 , 會自動開啟 , 到達某設定值 , 自動關閉 !!!

這樣全功能智慧型冷氣應該是不錯的考量 !!!

目前冷氣好像只有除溼功能 , 並沒有 加溼 功能 !!!

往往冷氣吹太久皮膚乾燥 !!!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配合這個 水霧產生 器 應該是不錯的想法 !!!

也就是 冷氣 吹  1-2 小時後 , 雖然停止 , 但它還是會偵測  ...

通常,生活小常識,都會要大家放一杯水在不容易打翻的地方,讓冷氣吸的啦!
我家就放了好大一杯,測試起來是感覺有好一點的啦!
因為台灣的濕度本來就高,不像高緯度的地方比較乾燥,
所以感覺還好!

但是電風扇加上加濕器,現在市面上有好多成品可以買,
市場反應也是二極,有人說有差,有人說沒差,
我想可能是居住環境的差異吧!

我自己的想法是,台灣已經很濕了,不用再加濕了!
但是有好想法,都要支持一下喔!

网友A:
個人看法,僅供參考。

這類 “玩具”,簡單功能的,市面上大多有成品在賣,可省掉許多組合的時間。當然也就少了自己 DIY 的樂趣 >_<

以 ESR 表來說吧,這類電路及 OPEN SOURCE 的  code 在網路上很多,DIY 不是個大問題,難就難在零件、電路板、面板、外殼 .. 這些一直到美美的外觀,都有一些考驗。國內己可買到 ESR 成品,價格也不高。

在國外,有很多這類 DIY 套件,成品做起來,絕對不輸於一般市面上的産品。

但在國內這類 DIY 套件也給它不是普通的少!大陸雖然很多,但很多品質真的不如人意。

我想以上原因也是與其花費差不多的成本(含金錢及時間成本),很多人乾脆買市面上販售的産品。

所以,還是一句話,量夠了,參與的人多了,成本及品質自然會給它合理。

以要洗一張電路板來說吧,洗一張的成本可能和 100 張一樣,業者可能還不會幫你做。其它像是水水的面板及外殼也是如此。

所以,有沒想到,每個月大家決定一個 “專題製作”,有一定的量,在共同採購、大家參與下,我想大家可以有不錯的 “玩具” 可用 ^_^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常,生活小常識,都會要大家放一杯水在不容易打翻的地方,讓冷氣吸的啦!
我家就放了好大一杯,測試起 ...

你說的是沒錯啦 !! 夏天跟冬天的差別比較大 !!

重點是在密閉的房間裡 , 吹冷氣越吹越乾 !!

放一杯水我瞭解 , 但既然要做成產品 , 當然就不能只是放杯水吧 !!!

溼度在個人感受上本來就不同 , 所以我才說要偵測溼 度 , 也就是可以自行設定你想要的溼度 !!!

配合版主說的 冷氣 的控制 使用 !!!

把這些結合起來 !!! 自己 DIY 做出一個東西來 !!

即實用又有樂趣 !! 不是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不是這陣子大家都在玩的東西,
搖控控制硬體上也只是多佔一個BIT而己,多棵電阻多棵紅外線接收
台灣應 ...

感謝legion兄的指導啊!
我倒忘了既然都自動校時,那還要高階的實時時鐘晶片作什麼!
還有,日本的電波是JJY不是JIS,我記錯啦!
不過,我作了一下功課,發現日本的和歌山局的電波有發射到1500KM,剛好台灣在裡面,
網路上也有不少人有買電波鐘,也都收得到,例如CASIO和CITIZEN的都有,
其實我也有考慮過GPS校時,但是,模組太貴啦(1000新台票左右)!不適合自己動手作來玩,
弄壞了很心疼,所以就考慮了電波鐘,畢竟是時鐘,還是讓專門的來。

想作這個,除了軟體上的時間多,
其實還有對非本科,沒學過基礎電學的人來說也是一大挑戰,
因為電壓的要求不是只有單一電壓,
供應的電流也不一,所以在電源板上的設計對我來說也是一大挑戰,
如何讓點陣夠亮,又不會在電源轉換上浪費太多能量,
這對新手來說,都是很好玩的過程!

而且,這個玩具的入門門坎不會太高啊!
只要是有電學電路基礎,有接觸過單片機的都能玩上一玩,
是名副其實的玩具,好玩又實用!

例如阿乾兄的呂氏家訓就能每小時放送一次(阿乾兄,不好意思跟你借一下),
也是不錯的啦!

但是還是那句老話,以我現在的進度來看,
不知何年何月得償所望啊!

网友D:
嘿嘿!
大家想作的玩具都不少啊!
其實我還有想到ATX POWER改可調電源供應器啦!
單片機LC表(這個對岸已經有了,成品約50人民票,約250新台票)!

加濕器也是好的選擇,對於家中有皮膚過敏的小朋友來說,
或是皮膚不好的大朋友來說,也是不錯的選擇啊!
加濕器,那麼對電路的防水不就要狠狠的考量一下,這個好玩!
還有,能不能加上負離子產生器呢?
拿吹風機來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感謝legion兄的指導啊!
我倒忘了既然都自動校時,那還要高階的實時時鐘晶片作什麼!
還有,日本的 ...

fatzeros大:
   把我家的家訓都提出來了! 真是又高興又汗顏!! (家訓完成但是還沒有把他做外殼供起來!!)
   我的終極玩具是 電壓 紀錄器!! 因為要 A/D 時間紀錄 寫入EEPROM RS232上傳到PC PC 端還要有VISUAL BASIC 把資料画出來!! 但是這可能要10年吧!!
   最近做玩具是 旋轉燈 以及 跑馬燈 !! 這玩具要是可以配合紅外線接收+GPS 接收器的話 就可以顯示即時的時間,可以省去 DS1302 或是DS1307 這樣好玩又有成就感!! 跑馬燈的輸入很麻煩,要是可以簡化輸入應該是不錯的賣點!!(不是要賣,是很實用,很吸引人)
   說到計時器,記得剛剛學8951時候做計時器,有一個計時器一直到現在還沒做出來(興趣轉變了!)就是 多段定時器 因為大人要省電(少開冷氣)希望可以設計 5段以上時間可以自由設定ON/OFF 這樣就可以睡前吹電扇 30分 停1小時之後再吹20分 再停1小時 在啟動吹15分...動作簡單但是程式和輸入設定要簡化比較困難,...因為溫度升高之後直接吹冷氣就沒有再提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
大家想作的玩具都不少啊!
其實我還有想到ATX POWER改可調電源供應器啦!

加濕器!! 市面都使用 超音波震盪還可以配合精油..500~3500 都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個人看法,僅供參考。

這類 “玩具”,簡單功能的,市面上大多有成品在賣,可省掉許多組合的時間。當然也 ...

做了許多玩具之後,真的對萬用板 OK線真的有一點"累"!!
寫程式不要說鬍子捻断多少根,最起碼實驗版的SW快被我"扳断了", 國外的作品真的很多,天才,天兵真不少!! 做玩具 若要配合"機械"就會更麻煩!! 我手頭有兩個"漂浮訊息鐘"市面上賣1~2000元,但是鋼片断掉真的就沒辦法補救!! 不管鐵片 PCB 塑膠片 都無法取代,有一陣子還想用硬碟的讀寫頭機構,最後還是放棄... 所以玩具還是純電路比較簡單!! 最近的旋轉LED 從大陸買套件,無線傳輸電力,還真的需要"電機""機電" 與PCB微型化的配合,萬用板+OK線困難度可會增加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fatzeros大:
   把我家的家訓都提出來了! 真是又高興又汗顏!! (家訓完成但是還沒有把他做外殼供起來!!)

antlu大
A/D時間透過rs232上傳到pc應該是還好,pc端用vb或c寫反而會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也應該是還好,這點antlu大你大概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在這段吧
前陣子有作血氧機是透過tcp/ip模式作長時間記錄,
因為是小孩子的學校作業,去掉硬體端是我作的外,
pc軟體端小孩子大概也花了快1個月能作個模樣交作業
找個時間我po上小孩子的作業來看看好了
真要作字幕類的東西,說不定antlu大你比較適合來作這一項
至於最近因天氣過熱,冷氣又不能一直吹,設定定時又只能作一段性設定
其實也想過作個多段式控制器,剛才大概劃個電路圖,電路很簡單,程式應該也不會太麻煩的
參考看看,也許找個時間自己會先試作看看,在考慮是否作搖控的輸入設定儲存,再模擬作紅外線輸出
還是直接輸出作乾接點控制也說不定

楼主:
現在只是想看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大家一起動手作作
可以的話是希望能動手的人能分工去完成
一個人作一部份,我想這樣比較有趣,
暫時先請大家提供意見,再看看那一種比較實用,大家用的到
而且大家也能分工去作的,現在就沒那麼急,
一兩個星期內再決定那個比較適合大家一起動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antlu大
A/D時間透過rs232上傳到pc應該是還好,pc端用vb或c寫反而會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也應該是還好,這點an ...

LEGION大:
   感謝您專門為我畫了這個線路,當初我的構想比較天真,一切都由鍵盤來規劃,所以要設計幾段"記憶",也因為這樣所以程式寫的很繁複造成失敗,你的 SW1 SW2 倒是一個不錯的方式,以硬體方式來補軟體的不足吧!!
顯示部分因為比較可以看得到,BUG容易抓,比較有成就感,所以我做的比較多!! 玩具的部分算我一份,顯示部分應該手頭上有不少形式,玩具也可以做成多 MCU模式,每個人的部分可以把自己的軟硬體都完成,大家再分攤工作的時候把 功能 進出規格(SCOPE)定義出來,這樣會有相當的成就感,我沒做過專題,沒有經驗所以也無法建議些甚麼,到時候就請 LEGION大當 PROJECT LEADER,做出來一定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网友D:
使用光碟機步進馬達作成雕刻機!
可以刻字,刻電路!刻地圖!

一次流程型洗板機,
一次流程,自動轉印,自動洗板,自動上綠油!自動鎖孔!自動收錢!

大佬提供的OOXX打地鼠機,
大佬提供的OOXX LED,加上大型微動,作成用手或用腳的打地鼠機!出氣時的最佳良方!

行車字幕機,
功能有「我要左轉啦!我要右轉啦!我要大無敵啦!我剎不住啦!來抓我啊!看到車尾燈算我輸!我在你後面,而且我現在很火!」之類行車用語!把行車時的烏氣一次出盡!

雷大愛用「專業」紅外測距儀,
「專業」測距,測長度,測深度,擺顯,擺「專業」,附帶按摩棒功,讓施工勞累的勞工弟兄們,吼你「鬆」一下!

自動人臉辦識招呼機,
功能有「歡迎光臨」、「董仔你救固沒來啊!」、「老闆你回來啦!」、「不好意思,本店暫時休息,不接客!」等等招呼詞,自動辦識老闆、好客、澳洲來的澳客、非洲來的番仔、專作盤子的盤仔!

不好意思,我暴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光碟機步進馬達作成雕刻機!
可以刻字,刻電路!刻地圖!

CNC 雕刻機 +1。

不過這個可能成本會給它很高 >_<

网友:
汽車冷氣自動開關.
這是在日本的輕型車看到的,當大腳踩油門時,自動把冷氣的壓縮機關閉,以求加速效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做了許多玩具之後,真的對萬用板 OK線真的有一點"累"!!
寫程式不要說鬍子捻断多少根,最起碼實驗版的SW快被 ...

阿乾兄:

團購?!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46579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使用光碟機步進馬達作成雕刻機!
可以刻字,刻電路!刻地圖!

CNC 雕刻機 ++1

這個對常作電路實驗或少量製作的人最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LEGION大:
   感謝您專門為我畫了這個線路,當初我的構想比較天真,一切都由鍵盤來規劃,所以要設計幾段"記 ...

基本上玩具就是有興趣的人都能參與去玩
有能力的都分攤點去實作,有興趣的人就提供一些意見
原則上是大家都能順手取得方便去作的為主
有些有點難度的也不是不行,只是怕的是能作的人太少時
就變成叫好不叫座,成了一份苦差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CNC 雕刻機 ++1

這個對常作電路實驗或少量製作的人最需要!

其實CNC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以前幾位老大也都提過
這個和機械結構部份有比較多的牽連
可能要請kenneth大來作指導了,
除機械外還有控制端及pc端,
在這里後面兩者的人就比較少了
怕的是最後會虎頭蛇尾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antlu大
A/D時間透過rs232上傳到pc應該是還好,pc端用vb或c寫反而會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也應該是還好,這點an ...

LEGION大:
  今天想了一想,這電路好像沒有"顯示部分",我的想法是指撥型開關當作時間ON/OFF設定(9 =90分),設定階段的開關可以增加到5個,按下去就是時間設定,可以的話P0 可以有5個LED指示已經設定,在倒數計時的時候已經完成的步驟LED都就熄滅,EEPROM 作為記憶功能,可以省略每次要重設的不便...你覺得還需要做其他改善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阿乾兄:

團購?!

在對岸!! 看得到吃不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其實CNC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以前幾位老大也都提過
這個和機械結構部份有比較多的牽連
可能要請kenneth大來 ...

在機械方面,小弟倒可以用軟體來模擬,倒是控制端及pc真的需要更專精的行家了,
也就是這方面需要更高的整合度才能完成,而且可能費時費錢的,
俺有個親戚是經營印章行業的,那台雕刻機就可以用來刻電路板的,
只是它目前仍是 98 OS ,真給他.......

网友:
電路板雕刻機我們這裡有會員會做,而且已經做好了,只是機械的部份不是每個人都能解決的,何況自製的雕刻機刻出來解析度也是個問題,個人洗電路板的機會不多,電路板還是要用洗的,線路比較精細,花費也比較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在對岸!! 看得到吃不到!!

問過店長啦!
可以發順豐快遞到台灣來的啦!
只不過運費不便宜啊!
一公斤二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機械方面,小弟倒可以用solidwork 來模擬,倒是控制端及pc真的需要更專精的行家了,
也就是這方面需要 ...

這個東西其實和機械的部份如wish大說的一樣,加上自己是機械的大外行
機械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也想過如果1年洗不到十張板子的話
作了1台這個傢伙就不知怎麼處理了,這也是一直讓人裹足不前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LEGION大:
  今天想了一想,這電路好像沒有"顯示部分",我的想法是指撥型開關當作時間ON/OFF設定(9 =90分), ...

其實當初就在想要顯示部份是為了什麼去作所以沒劃
因為只是單純一個控制定時器而己,在想用led來用就夠了
因為手上剛好有ox的led,所以有想過o表示on,x則表示off
而指撥開關為4個bit作on,另4個bit作off,那麼on/off都各自有16段
假設每段基數為30分鐘,那麼便各自可以設8小時
但我沒想設不同階段的定時段,而是固定一個週期而己
只是想說在睡覺時用來定時冷氣的開關,睡醒便人工關閉
eeprom實不是拿來作分段設定用的,我有預設一個紅外線輸出和一個輸入
其實是考慮拿來作紅外線輸入及輸出,
設定鍵是拿來作冷氣本身的搖控器登錄使用的,
當然每個人的想法不同,也許antlu大你有更方便實用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問過店長啦!
可以發順豐快遞到台灣來的啦!
只不過運費不便宜啊!

買石頭算了!! 運費那麼貴做空運嗎?

网友J:
個人也是覺得 CNC 的專題不適合網友集體創作的環境,牽涉太廣、技術能力、所費不貲、實用價值等這些因素都是問題。
曾在掏寶有看過 3D 的 3軸機台半成品約台幣萬把元,我想如果要自己來研發花費的錢絕對不止這個數。
機械的東西我們都不在行,但做電路只要花少許金額與時間就能完成,除非你自己有加工機台不必花錢請人切、鑽、磨、銑。
所以應盡量以電子電路為主才容易發揮而有所成果。電路板的需求還是大家共同認購集資去給 PCB 廠洗會比較簡單。

比較會有用處且容易完成的就是電子儀表,有些儀表會賣的貴不是因為材料而是市場小而不划算。
例如頻率計數器、電池內阻計、勾表型接地電阻計、LCR 電橋等這些都是能夠自製的可能。

還有一種玩法是玩舊貨,就像整理示波器一樣,花費少但能學到寶貴知識又相當實用。
我前陣子在玩銣原子鐘與 GPS 授時系統,這些都是從電話基地台淘汰下來的堪用品。
銣原子鐘 FEI 5680A 就有很多人在玩,千把塊錢台幣就有10的負11次方的頻率穩定度。
GPS 授時系統也是小小的一塊專用接收晶片就有 nS 等級的時間精確度。
這兩種搭配一起就能解決頻率精確度、穩定度與校正的問題,這在以前是玩高頻者的夢想。

FEI 5680A Rb.pdf (1011.96 KB, 下載次數: 44)

网友:
引用 网友H:
買石頭算了!! 運費那麼貴做空運嗎?

是啊,坐飛機過來的啊!
在廣州!
一公斤二百是我粗估啦!
因為以前的經驗告訴我,
大概最高是這個價錢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CNC是一個很好的題目,以前幾位老大也都提過
這個和機械結構部份有比較多的牽連
可能要請kenneth大來 ...

其實國外這方面資訊很多,在軟體控制方面,有些也是 Free 的。

我隨手找了一下,像以下這個網址就不錯:
http://www.lirtex.com/robotics/diy-cnc-machine/

另外,在 youtube 用 CNC 可找到更多自己 DIY 的例子。

网友J:
CNC 用的長螺桿可不能是隨便水電行買的那種,必須是精密的白鐵螺桿才行,不好買又貴。
我剛好有朋友在做這類的2軸工作平台,現成的大小約一尺見方。但我還是無法想像要能磨 PC 板線路的精確度要多高,改天去問這朋友。

网友K:
是的,很多東西都卡在機構與PC端應用程式.
除了CNC雕刻機. 如果印T恤的機器可以拿來印電路板,那就很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是的,很多東西都卡在機構與PC端應用程式.
除了CNC雕刻機. 如果印T恤的機器可以拿來印電路板,那就很好用了.. ...

前一陣子看到一則將噴墨印表改為可印電路板的資料,這類的 IDEA 真的很帥。

想想用雷射印表機來印,應該會更帥 ^_^

网友:
DIY CNC雕電路板有點麻煩,先不提雕刻機機構與控制電路的的部份,控制軟體坊間比較有名的MACH3(WINDOWN),EMC2(LINUX),TURBOCNC(DOS)均可找到免費的版本,而這些軟體吃的是G CODE,所以必須先將PCB轉成G CODE,轉換過程中牽涉許多專業的問題,這部份小弟我尚在摸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J:
CNC 用的長螺桿可不能是隨便水電行買的那種,必須是精密的白鐵螺桿才行,不好買又貴。
我剛好有朋友在做這 ...

曾經在回收場有看見過好幾次 雙軸的工作平台
原本也想找人協助做成雕刻機
但最後還是放棄了
結果那些工作平台的螺桿
因為保存不當,嚴重生鏽就被當廢鐵丟了
下次有遇到再來收集

網路上有看過用燒錄機改裝的雙軸雷射雕刻機
不過他是雕刻非金屬製品

回收場很常看到  氣壓缸
有需要或有興趣的請告知,價錢肯定比網路上的二手商品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陣子看到一則將噴墨印表改為可印電路板的資料,這類的 IDEA 真的很帥。

想想用雷射印表機來印,應該 ...

雷射印表機需要感光鼓和加熱碳粉,會比較複雜.
現在噴墨可印CD, 機會比較大.

网友E:
5月份領了工會禮品,一台電風扇,但開最弱跟最強,都跟強風一樣差別不不大,不知如果作個小型變頻器,好做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個人也是覺得 CNC 的專題不適合網友集體創作的環境,牽涉太廣、技術能力、所費不貲、實用價值等這些因素都 ...

這倒是很吸引人!!更吸引我的是 使用GPS模組取代 DS1302 直接當時鍾!!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這倒是很吸引人!!更吸引我的是 使用GPS模組取代 DS1302 直接當時鍾!! ...

Real Time Chip 不能取消,GPS 技術上是不困難但他的正確用法是對 RTC 提供自動校時功能,因為某些因素 GPS 信號可能會暫時不見。
還有 GPS 是 UTC 時間也是需要單晶片來讀取並換算時區。
要更精確的話還要用到 GPS 模組內的 PPS 信號,這個號稱能達到 1uS 的精確度。
讀 PPS 是為了得到秒同步信號,否則你從一串電碼讀完時間資料時也已經過了這個正確時間,GPS 也才用 4800 bps 而已。
所以有時你在導航機或相關軟體上看到的時間是較慢的,這就是傳輸與韌體或軟體的雙重延遲,多半市面上的 GPS 現成應用才不去管時間是否正確無誤。

楼主:
CNC舉雙手投降了,家里大人說如果在家里玩這個
以後就沒飯吃了,還是乖乖用手洗板子就好了
本來比WISH大好些,稀飯碗里還多了地瓜,別弄到連稀飯都沒有
大人在上如天威一般,想想都脊背發涼肢慄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J:
Real Time Chip 不能取消,GPS 技術上是不困難但他的正確用法是對 RTC 提供自動校時功能,因為某些因素 G ...

有時收不到GPS信號算是正常的吧,
自己也是都設在一天只作兩次的時間GPS校正
所以是antlu大有點誤解了光是接收判斷和更正RTC的週期也有幾百個MS
加上程式若還跑些有的沒的那延遲就更大了
最多也只能作到時鐘永遠固定誤差個零點幾秒,還不致於每天或多久就會慢或快多少
這到是一般固定增減秒差方式作不到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時收不到GPS信號算是正常的吧,
自己也是都設在一天只作兩次的時間GPS校正
所以是antlu大有點誤解了光是 ...

使用GPS當作時鐘信號源的原因是: 在室外高處,只要提供電源就好了!!
一般而言戶外很少會收不到 衛星訊號. 不需要校正, 只要防水完全不需要定期去校正,就算時間差個一秒也不會有人抱怨!! 不會有累積誤差!! 使用簡單的MCU ! 每秒讀取一次的數據!! 這麼炫! 對於初學者而言是何等的誘惑啊!! 以前我一直希望有一只 "電波鐘"!! 但是自GPS 時鐘概念出來之後我就放棄電波鐘了!! GPS模組應該不會貴,尤其先前在回收場有拿到,更何況 現在的衛星導航流行之後,許多 過氣的GPS其實就很適合"再度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E:
5月份領了工會禮品,一台電風扇,但開最弱跟最強,都跟強風一樣差別不不大,不知如果作個小型變頻器,好做 ...

最快的方式用調光器下去改,
TRIAC 兩端加上 RC 減振電路就可.
喜歡動腦的就加個 MCU 下去控制,
什麼無段控制, 自然風, 定時, 遙控統統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GPS當作時鐘信號源的原因是: 在室外高處,只要提供電源就好了!!
一般而言戶外很少會收不到 衛星訊號. ...

是啊,如果真的不在意固定的誤差,收訊也都ok的話,應該也是無妨
至少是每天固定的誤差,而不是每天的累加,時間一長會差更多
上回那兩棵gps接收器,因為上電後量測並無輸出所以就沒用了
手上還有一個以前配合ipaq 3950用的gps接頭,
之前換了mio的720t後就一直擺著沒用,
剛剛把gps接頭剪掉量了一下輸出,送電就有信號
如果下星期有空檔的話就先來試試癈物利用,
有空的話antlu大你現在手上有示波器,可以先看看手上的有沒有能動的,
也許有機會能玩玩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如果真的不在意固定的誤差,收訊也都ok的話,應該也是無妨
至少是每天固定的誤差,而不是每天的累加,時 ...

legion大;
  我手頭上就的gps很多!! 就等您的研發!! gps 老鼠 GPS藍芽 手持GPS ....就是還沒學到 RS232通訊以及 GPS的相關格式,...想想好多玩具在排隊...

网友J:
只要電腦有 232 端口或是 232 USB 轉換器,接對 RX 接腳配合終端機程式並設定為 4800 N 8 1 就能開始讀資料了。
傳送出來的電碼會同時送出幾種標準格式,你只要截取你要的時間資料就行了。

這個固定時間延遲就看程式怎麼寫,也能將傳輸延遲的時間補回來,其實要寫出時間固定誤差小於一秒是不難的。

GPS 擺在室外空曠處的確會改善收訊的問題,但是可能會產生兩個新問題。
1. 線路長度會長於 RS-232 的限制,所以要改成 RS-422 的串口。
2. GPS 訊號的基頻很接近行動電話的頻段,所以要遠離具有發射能力的基地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只要電腦有 232 端口或是 232 USB 轉換器,接對 RX 接腳配合終端機程式並設定為 4800 N 8 1 就能開始讀資料 ...

KENNETH大:
   感謝提供相關資訊,等跑馬燈告一段落後,再來研究 RS232的程式如何用在我的GPS時鐘,目前手頭上有兩片小綠人組成的 8888 假如可以的話可以當做終極GPS時鐘,放在外面當時鐘!!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最快的方式用調光器下去改,
TRIAC 兩端加上 RC 減振電路就可.
喜歡動腦的就加個 MCU 下去控制,

oldhan 大用調光器我想過.也爬了一些文.一些文章都說到用調光器轉數慢會有嗡嗡聲.真不知做電扇的廠家.把繞組繞成強風跟微風都一樣強是代表他們風扇很強還是比較省事n_040|

网友B:
引用 网友H:
KENNETH大:
   感謝提供相關資訊,等跑馬燈告一段落後,再來研究 RS232的程式如何用在我的GPS時鐘,目前手頭 ...

阿乾大,您把GPS模組拉出Tx線,接到電腦去收,就可以看到格式,標準大多為NMEA格式。
MCU接這些GPS資料不難,只要會232收發字串,剩下的功夫就是如何丟把收到資料丟到buffer、如何切字串、處理NMEA格式,取出需要的字串,轉換等等。
鮑率要看,有的是4800,也有的是9600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NNETH大:
   感謝提供相關資訊,等跑馬燈告一段落後,再來研究 RS232的程式如何用在我的GPS時鐘,目前手頭 ...

其實問題如同kennth大說的一樣,RS232在較長距離會有問題,
不過到時改成RS485模式收發各加棵MAX485之類的就能解決了
單純作GPS接收並沒那麼麻煩的,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巧思了
有空可以看看這個資料,其實都己蠻詳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oldhan 大用調光器我想過.也爬了一些文.一些文章都說到用調光器轉數慢會有嗡嗡聲.真不知做電扇的廠家.把 ...

先前修過 歌林的電扇(微控型) 他把啟動動作先設定成2檔經過2秒之後跳回3檔,應該就是要增加啟動扭力吧!! 板子裡面有同步的設計,也就是說有把60HZ信號撿出來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乾大,您把GPS模組拉出Tx線,接到電腦去收,就可以看到格式,標準大多為NMEA格式。
MCU接這些GPS資料不 ...

晴兒大:
   謝謝提供相關的做法!! 今天晚上為了跑馬燈的亂碼已經昏天黑地了!! GPS的信號以前用過 GPSVIEW的軟體看過相關的資料,剛剛 LEGION大也提供了一些資料,只要把 8952的 RS232程式搞清楚,希望有那麼一天,GPS時鐘會在我們家發光發亮!!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問題如同kennth大說的一樣,RS232在較長距離會有問題,
不過到時改成RS485模式收發各加棵MAX485之類的 ...

LEGION大:
  感謝提供相關資料!!

网友(2012-08-24):
引用 网友C:
用網路做遠端電源開關控制。。。。。

這個有人賣了, 公司在彰化, 還不便宜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做一個可以控制我家女王的遙控器,當我想買玩具時,就遙控她把錢掏出來 ...

這個好萊塢有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熊熊一看,以為是「我在想做一個可以控制我家女王的遙控器,當我要玩具時,就遙控她」~~~n_ ...

這個日本 av 影城有做了, 還有時間停止機

网友M:
引用 网友E:
5月份領了工會禮品,一台電風扇,但開最弱跟最強,都跟強風一樣差別不不大,不知如果作個小型變頻器,好做 ...

想清楚再動手!

這個實用的電風扇降速(降出力)的方式:
1.用電容 (12uF以上)
2.用電感
3.用調光器(最差,很差)

改裝時發現有的電風扇的啟動電容在馬達處,有的在風速選擇開關處附近;
自己要有追蹤電路能力。想通電流路徑再下手修改。(先想通啟動線圈電流與運轉線圈電流怎麼走)
若有個功率計,監視功率、功因,會比較安心修改後的電器。

1.用電容: 12uF (以上)(數值是試驗出的如圖,數值越大風越強),購自"馬達啟動電容"。
圖片是"試驗"3只4uF並聯得到12uF,再直接:串聯"在(火)電源線上(可藏在電風扇座殼內部空間),完工。

  完成的例子是用在"機械式"擺頭的風扇,(當初,電動馬達驅動擺頭的風扇忘了試驗擺頭功能),
不曉的可否擺動?希望有人試看看。   (可能無法擺頭??)

12uf

12uf

2.用電感
    用20W兩尺日光燈的限流鐵心線圈(變壓器狀),直接串聯在風扇的"運轉線圈"(火線)迴路。
    (高中低全部均降速)。
    或許可試用30W三尺日光燈的鐵心線圈,風速才不會太小。
       此20W限流模式用在電動馬達驅動擺頭(維持原狀110V電壓),偶有有點不順,異音。(不曉得是新風扇品質問題還是?)
      改了2台。

(另外啟動線圈迴路是指: 有串聯一個幾uF方形電容的迴路到馬達內線圈)

最初始的圖,運用220/110V降壓變壓器得到55VAC加入運轉線圈,帶燈開關為了斷(待機,降壓變壓器)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想清楚再動手!

這個實用的電風扇降速(降出力)的方式:

huang22大感謝您~
請問您的意思是直接串個12uf電容在市電
嗎我來買零件試試

网友D:
我又想到了一個,
自製恆溫烙鐵台,
使用DC12~24V的開關電源,
使用市面上一般恆溫烙鐵台手柄,
有單片機數位溫控顯示,可自定溫度,
雖然市面上已經有產品了,
可是,對眾兄弟來說,
手邊應該都有零件,自製一個省成本啊!

產品參考!SAIKE 9936!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又想到了一個,
自製恆溫烙鐵台,
使用DC12~24V的開關電源,

要找到一個"低壓電熱絲"

网友D:
直接買手柄就行了,
什麼936、907手柄啦!a1321發熱芯啦!不鏽鋼發熱芯啦!
買成品就行了,美觀又大方!

我們要作的是溫控板的那一塊,
有人負責寫程式,
有人負責電路圖,
有人負責電路效率,
有人負責洗板子,
有人負責找料,
有人負責外殼,
有人負責餵食,
有人負責喊燒,
大家都有事作,真的是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買手柄就行了,
什麼936、907手柄啦!a1321發熱芯啦!不鏽鋼發熱芯啦!
買成品就行了,美觀又大方!

FATZERO大:
  說的很有道理!! 要做麵包(不是麵包版)不需要自己種小麥,磨麵粉!! 也不需要自己做烤箱啊!!
  我目前的恆溫洛鐵常常就溫度上不去溫度顯示沒變!! 我猜想只要買那隻手柄烙鐵就可以!!
  用過恆溫烙鐵之後發現以前的烙鐵像是"老牛"已經不習慣了!! 這個題目不錯, 可以從中學到不少東西,或許來可以進階到 AD功能的 MCU ,或是 89C52 配合外加的 AD IC  或是 直接用89C52 去演算AD 的動作... 大家可以從中學到不少東西...

楼主:
這種題目並不難作,其實只要先決定好用那支烙鐵手柄,
剩下的只要能有個10bit的AD功能MCU,加上穩定的K-TYPE偵測電路
和24V控制電路用PWM去控制,
不過這東西不是很多人都有了嗎,這個有人想作嗎.

网友D:
power:使用nb的開關電源,這個我想大部份的痞友手頭上都有多的
MCU:stc 15f204ea有10 bit ad
pwm:學姐那有這一顆不知道可不可以用:UC3843AS PWM IC SO8
顯示器:老大那裡有三位的七段led
k-type:這個在手柄裡面
手柄的話:惠民那有二款936手柄都可以使用,還有我們還可以考慮加上熱風槍的功能,使用海軍接頭更換。
再來就是程式和外殼了,這個要靠其他的痞友了。

回legion兄,這個作出來好攜帶,有成就感,還很實用,成本也低了些啊!
我就很想要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使用nb的開關電源,這個我想大部份的痞友手頭上都有多的
MCU:stc 15f204ea有10 bit ad
pwm:學姐那 ...

這個應該不是像fatzeros大你想的那樣
基本上10bit的ADC和pwm都是用同一棵mcu去作的
k-type也是用手柄里的,差別是由k-type輸出到一個OPA回路再送到ADC這段要求穩定度要高
不同的手柄答案是不同的,這段應該要作相當多的調整,因為這是純線性的迴路穩定才是重點
然後輸入以24V為基準,然後要查出手柄本身和電壓之間的變化才能作較精準的溫度控制
原則上這個要精準要花的較多的部份都是線性部份,
至於數位部份反而是有點不用想太多了,這兩段的線性穩定應該才是重點

网友:
大概是像這樣的東西:
請看對岸某神人作品:
[工具]T12/936烙铁&简易可调电源集合体外壳DIY和安装

另外回legion兄:是不是要找有pwm和10bit ad工能的MCU呢?
還是一般的51就行了,謝謝謝謝!